[主機板] 誰有訊維網帳號..

楼主(2018-05-15):
P8B75-M LX PLUS 這塊因為使用雙BOIS,自己用燒錄器燒,結果就不能開機了 ,現在需要原始的BIOS檔案,再訊維網友找到,可以幫下載嗎??
網址再壓縮檔案裡面,因為不能直接貼網址,謝謝
doctor0905@yahoo.com.tw

125 Bytes, 下載次數: 9

幫下載

网友:
迅x網的分割成3個

解壓縮後重新壓縮也是超過4M

算了就按照下載下來的3個都上傳

P8B75-M LX PLUS_BIOS.part01.rar (2 MB, 下載次數: 4)

P8B75-M LX PLUS_BIOS.part02.rar (2 MB, 下載次數: 4)

P8B75-M LX PLUS_BIOS.part03.rar (1.6 MB, 下載次數: 4)

网友:
電子相關技術版區發文請依版規要求
標題說明清楚並附相關圖片
或可改發在徵求區或閒聊區

請看 貼圖教學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65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