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s21n 冷藏室溫度異常

楼主(2018-05-15):
各位好,最近家裡冰箱冷藏室的溫度有異常,給人修又找不到問題,因此想說自己試試看,狀況是冷藏溫度不冷,冰箱門關起來會有風扇卡到東西的聲音(很吵),但打開就又停止了,目前爬文之後目前看應該是除霜定時器DT有問題,但是在原廠的拆解圖跟規格表上又找不到除霜定時器,這個項目,不知道有沒有人可以指點一下....感謝!

因我無法放連結,但網路上可以找到這個型號的完整手冊,還請各位幫幫忙,感謝

网友:
>>冰箱門關起來會有風扇卡到東西的聲音(很吵),但打開就又停止了

門關起來 ==> 風扇才會吹風(抽風)....有聲音 ==> 八成卡東西或磨損了
門打開來 ==> 風扇不會動

檢測方法, 在冰箱門的外圍 門打開 "詢"一圈,應該會找到 (凸起來)開關

關門時會被壓下去, 門打開會彈出...

門打開(燈亮),你把開關 "按"下去(燈熄)--相當於關門
再找找 聲音那來的 或 有什麼問題...

楼主:
jason680 大您好,

我知道冰箱有一個switch 用來確認冰箱沒是否有關好,我想可能是除霜不正常導致結冰風扇打到冰,但是這台冰箱沒有除霜定時器,找一找好像是用sensor之類的溫度傳感器來啟動除霜加熱器,但又不確定是不是

网友:
沒有實物照片..

网友A:
1.請您拍外觀跟內部,背面,電路圖照片
2.網路上只找到故障碼說明(還俄文的),這台是全電子控制,請您拆下冷藏式電子風門,應該是電子風門不動作或是化霜異常冰塊塞住風路2選一

http://remont-xolodilnika.ru/ind ... n-rs23h-rs23d-rs23f

維修說明連結,這算是有點難度的,由您的說明內容,給人賺走路工最好列選項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請您拍外觀跟內部,背面,電路圖照片
2.網路上只找到故障碼說明(還俄文的),這台是全電子控制,請您拆下 ...

sandy319/changold2 兩位好,
因冰箱載去給電器行修但是來來回回換了一堆東西修不好,因此才決定自己試試看的,電路圖會再補上,另外網路上我是有找到中文版跟英文版的,for RS21** RS23**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andy319/changold2 兩位好,
因冰箱載去給電器行修但是來來回回換了一堆東西修不好,因此才決定自己試試 ...

請您先測溫度電阻阻值(包含從電阻插頭跟電路板插座測),看阻值是否合理(聯結裡有數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sandy319/changold2 兩位好,
因冰箱載去給電器行修但是來來回回換了一堆東西修不好,因此才決定自己試試 ...

如果 想自已試試...
再拍幾張圖來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 想自已試試...
再拍幾張圖來看看...

這台真的很詭異,冷藏庫有自己的蒸發器,小弟本來還以為看錯了

可是只有1顆壓縮機,問題來了,冷藏庫溫控是靠風門還是蒸發器,冷媒管線中間是否有電子閥門,請樓主邊拆邊照相,看看能否抓出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台真的很詭異,冷藏庫有自己的蒸發器,小弟本來還以為看錯了

可是只有1顆壓縮機,問題來了,冷藏庫溫 ...

找問題有一定的流程...

原理雖然大同小異...

但不是 每個人 都有相同的設備...
只能靠 原提問者 提供更多訊息/照片...

------------------------------------------------
原理雖然大同小異...
我這麼說好了,我之前也有遇冰箱(兩門) 冷藏室(下門) 不冷
但冷凍(上門)有冷(正常)...
最後發現
1. 冷排結霜/結冰
2. 導致吹風無效
上層冷氣無法吹到下層,下層冷藏室(下門)當然不冷
3. 最後 發現(除霜)溫度開關故障
  不除霜,就結冰....
4. 最後 表象就是
  冷藏室(下門) 不冷

原理都差不多, 太冷結霜,就要除霜...
如何除霜
1. 傳統式
  (除霜)溫度開關 + 加熱器
2. 數位式
溫度感應器(熱敏電阻) + 主機板(MCU)數位(恆溫)控制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問題有一定的流程...

原理雖然大同小異...

請您看小弟提供聯結,這台冷藏室有單獨的蒸發器跟風扇,也有自己的除霜感溫器

小弟懷疑冷媒管線有電子閥,就像一對二分離式冷氣

网友:
先排除結冰的問題 !通常分開的蒸發器會影響系統 …,熱交換或濕氣都會有不同的問題 ?還是先一一排除比較好 !

网友:
風扇有異音----風扇故障or除霜不良霜卡到葉片
除霜不良----檢查Sens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