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真空管機線路圖網站

楼主(2018-05-15):
有愛好真空管機的朋友,這是網路的線路圖參考資料,希望能帶給你搜尋得方便性.
http://www.ys-audio.com/c_wcrut.htm

网友A:
多謝C大提供,自從大學時被陰極450V高壓電1次之後,就沒再摸真空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謝C大提供,自從大學時被陰極450V高壓電1次之後,就沒再摸真空管了

陰極450V高壓電?

网友A:
年代久遠了,大概吧

那時手賤,從老媽跟阿嬤已經爛成一團的嫁妝電唱收音機裡拆零件,電源變壓器,真空管,管座,再搭配
電阻電容,想自己搞台管機,沒有外殼,所有線路全部懸空

管子印象中是東芝雙3極跟雙5極管,間熱式陰極,燈絲電壓好像是6V,陰極電壓看變壓器輸出450V(應該沒記錯),焊好後上電還沒接信號,手掌碰到變壓器輸出點,燒出2個疤,還好有穿鞋子,否則就不止這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年代久遠了,大概吧

那時手賤,從老媽跟阿嬤已經爛成一團的嫁妝電唱收音機裡拆零件,電源變壓器,真空管 ...

大大
屏極高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年代久遠了,大概吧

那時手賤,從老媽跟阿嬤已經爛成一團的嫁妝電唱收音機裡拆零件,電源變壓器,真空管 ...

勾起小時候回憶

記得小時候
家中第一台電視大小像壁爐一樣,不過畫面只有12吋
依稀記得電視機內電路板上有些真空管

网友:
無輸出變壓器的真空管單端推挽式上端的功率管陰極才會有高壓,一般真空管有輸出變壓器,陰極電壓約8~30v(自給偏壓)。

古早年代,真空管無輸出變壓器的單端推挽式音響是飛利浦音響工程師發明,低失真高阻尼因數,當時很受重視,聽交響曲定音鼓連續快速敲打好幾下,快速敲打的鼓聲都可以聽很清楚,鼓聲不拖泥帶水,一般有輸出變壓器真空管音響快速敲打定音鼓只會聽到模糊轟一長聲,因為真空管單端推挽式喇叭要400Ω難製造當時的售價不普及,電晶體年代單端推挽式才普及,人類是一種奇妙的動物,古代人想聽像電晶體低失真高阻尼因數的音響,現代人喜歡聽復古有輸出變壓器真空管音響

网友B:
可惜, 找不到我的擴大機的線路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惜, 找不到我的擴大機的線路圖.

先了解要找哪一隻管子,有型號都好找,GOOGLE就有了,重點在於真空管跟高壓電源的取得,管機的線路通常很簡單。

网友:
還好小弟是木耳!

對聲音有動癡動癡就很滿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