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47LW5700剛開機畫面異常熱機後回覆正常

楼主(2018-05-15):
這是剛開機的畫面
這是開機約5至10分鐘的畫面
這是邏輯板的樣子,型號是6870C-0358A
原本以為是這塊板子的問題,但是在沒屋頂買了一片回來裝上卻還是一樣的狀況,排線的金手指第一次剛清潔完時曾經正常顯示,但是關機放了一天,卻又故態復萌,而且再清金手指也沒用,用手指摸邏輯板上IC並沒有發燙
這是主機板,懷疑是主機上的零件(電容)有問題,但是主板很貴,買不下手
這是電源板的型號
請先進們指導迷津

※另外,主板上有一顆F0514A的IC(見最後一張照片中的那一顆),請教是否與此故障現象有關(查網路只說是啟動芯片)

网友:
這是油畫現象~你用油畫搜搜看~應該是有一顆8sop的IC吹下來,換掉就好了~

网友:
應該是主板BGA IC 的問題.重植應該就能正常

网友:
主晶片脫焊啦~熱了又碰在一起了~!! LG 這款只會壞二樣東西居多~主板~面板~! 這一看就是主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