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40R300原本只要換燈珠假會電源板火線作業砰一聲..

楼主(2018-05-16):
40r300原本和板上文章一樣有聲無影無背光只要換燈珠就好了!!

圖1

圖1

我查燈珠沒查清楚想說火線作業看有沒有送電用三用電表250V去量
圖二
就砰了

圖2

圖2

砰完就去量開關晶體再砰一次
圖3

圖3

圖3

砰後圓柱型保險絲不會叫應該有保護到的樣子!!
-----
買了T3.15A-250V 圓柱型保險絲和3v-LED燈珠背娃娃回焊後過電無待機紅燈...
現在是要買啥回來換?
MF72-22rk 只能找到  5D-15~25&10D-1~9
圖片有黃色墊片?有夠難解焊....
圖4

網拍最低900最高1400多
想要花小錢救回來...

网友:
依樓主的細訴情況
小弟建議直接換版

网友A:
小弟我..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也有過這樣的經驗,拿電表量測時,測筆去碰到散熱片或其它零件造成更大的損傷,
但老實說..會有這種失誤時,一定是經驗非常不足,
所以建議直接買板子回來換,別太指望原有的這片能夠"很快"的自己修好
您也別指望板上前輩會告訴你那裡壞了,不是因為他們不告訴您,
而是因為您給的資料太少了,再強的前輩們也不知從那裡去判斷可能的故障點
您發表的第一編文章,有圖有文....但不是完修文,
而是求救文.....就必須要再多加各點測得的電壓
高手前輩們才能給您指點方向,不然真的直接先買塊版回來換較快
若想得到各大高手前輩們的指點,先多看看論譠裡的其它貼文,將資訊補足才有可能得到協助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我..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也有過這樣的經驗,拿電表量測時,測筆去碰到散熱片或其它零件造成更大的損傷,
但 ...

恩只好先參觀其他貼文怎寫才來提供更多資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只好先參觀其他貼文怎寫才來提供更多資訊了

高手送電檢查,
不熟就不來電檢查,
免得把電子零件炸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送電檢查,
不熟就不來電檢查,
免得把電子零件炸熟了.

一回生,二會熟,三回變巧手……呵呵

网友:
送電量要很小心
我也有拿探針量時
手一滑就一整排零件都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02580283694    這塊嗎?  699

對阿看了評價...要賭運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對阿看了評價...要賭運氣...

不然你問一下版上有哪位大大可收費幫你處理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然你問一下版上有哪位大大可收費幫你處理嘍~~

可能想要自已用看看被我炸到的散熱底下的開關晶體有夠難焊下來 orz
主要是黃色固定那個有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想要自已用看看被我炸到的散熱底下的開關晶體有夠難焊下來 orz
主要是黃色固定那個有夠....

加油~~這部份我也是新手~~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想要自已用看看被我炸到的散熱底下的開關晶體有夠難焊下來 orz
主要是黃色固定那個有夠....

散熱片底下那顆應該是橋式整流 單面板就難焊下 那雙面板或多層板 就不用說了
那2顆黃色的 應該不容易壞 那是變壓器

電烙鐵用好一點 能事半功倍
推薦 烏骨雞學姐親自傳授TQ-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