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IBSON立扇 GSN-2433A 轉速變慢更換電容無效

楼主(2018-05-16):
手邊立扇也修過超過十台以上了,不外乎斷線、保險絲、啟動電容...等等
這台應該超過10年了,而且螺絲還有非十字的,搞什麼...

這一台是會啟動,只是只有最強速會動,弱速幾乎不動
拆開後,轉軸手轉會順,所以幾乎斷定是啟動電容

啟動電容3U拆下量,剩下2U~~,更換新品後
燈~~登~~~居然弱速還是不動....
測量強中弱速電阻(如圖),感覺好像偏高
原本以為是保險絲可能快壞快壞了,電阻升高,但是打開來量又還好....

1.請問這樣還有什麼可能的原因嗎?

2.有人遇過保險絲老化,造成我想像中的  保險絲電阻變高  弱檔愛動不動的狀況嗎?

補充內容 (2018-5-17 12:00 AM):
題外話:請問大家千月內的基本三用電表用哪支阿?我最近買了這台DMM-93B 用不習慣,它的斷路檔居然不會一接觸就叫,要接觸後約0.5秒才叫~~想買過><

補充內容 (2018-5-17 12:00 AM):
錯字好多  *千元內  *短路檔

銘牌

銘牌

非十字螺絲

非十字螺絲

強速

強速

保險絲電阻沒想像中高

保險絲電阻沒想像中高

网友A:
強風轉速 正常嗎 ?
中風會轉嗎 ?

依樓主係訴
理解應該是
白色  主電源+電容器1腳
另一條電源加到開關切換
黃色強風  紅色中風 藍色弱風
灰色 電容另一腳
不知正確嗎

假如已知白色一定是主電源+電容器的一腳
那用電表量測電組 最低阻值的(高阻抗)為強風 中風 弱風 最高阻值的(低阻抗)為電容另一腳

网友B:
我之前修一個vornado七系列的風扇也是,弱速不轉,我也是換了電容,但弱速還是轉很慢,之後就一直切在中間的檔位使用,然後有一天切回弱速,就沒問題了也…可能是電容要激活吧~哈
新品有確認容值是正確的嗎?有的時候新品是庫存品,放著也會老化喔

网友C:
蘋果的產品是不是也愛用這種螺絲?

合油銅軸如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蘋果的產品是不是也愛用這種螺絲?

合油銅軸如何?

日本的家電最愛用這種星型帶柱的(外殼其中一顆),搞不懂這種起子也不難買,用小一子起也行,防拆有效果嗎?

网友:
琴鍵開關也要檢查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日本的家電最愛用這種星型帶柱的(外殼其中一顆),搞不懂這種起子也不難買,用小一子起也行,防拆有效果嗎? ...

在痞酷裡...要找沒這種工具的人....或許不多...
但是您忽略了ㄧ般民眾...
不要說是沒有這種起子...或許連看都沒看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日本的家電最愛用這種星型帶柱的(外殼其中一顆),搞不懂這種起子也不難買,用小一子起也行,防拆有效果嗎? ...

至少不會用個鐵片或硬幣就能開

會買這個工具,大概有一定程度的維修能力,能開殼會注意安全不被電死為基礎
大概是這樣的考量吧…

网友:
>>這一台是會啟動,只是只有最強速會動,弱速幾乎不動...

拿另外一台好的電扇,來比較看看...
不要上電,用手空轉看看,看停下時間,是否差異很大...

如果磨擦力大(很快就停),可能是...
A: 軸承阻力大---油乾了,沒(上)油...
  清一清,上上油,應可解決...

B: 軸心生鏽,變形...
  這個就比較不一定,有時如 vedncv大 做法
  清一清,上上油,快轉(高轉速)一段時間回復正常...

C: 其他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強風轉速 正常嗎 ?
中風會轉嗎 ?

是的 測量方法無誤
感謝詳細說明各線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修一個vornado七系列的風扇也是,弱速不轉,我也是換了電容,但弱速還是轉很慢,之後就一直切在中間 ...

確認無誤  我剛好有一台類似型號的馬達
馬達替換後 運轉正常
所以可以排除  電容 琴鍵  這兩個嫌疑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痞酷裡...要找沒這種工具的人....或許不多...
但是您忽略了ㄧ般民眾...
不要說是沒有這種起子...或許連 ...

我雖然有這種起子組  但也只有一組
十字工作場合  家裡  不同地方可能都有一兩支
但是特殊的要熊熊找  真的恨的牙癢癢

网友:
漆包線有微漏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修一個vornado七系列的風扇也是,弱速不轉,我也是換了電容,但弱速還是轉很慢,之後就一直切在中間 ...

容質確定正確~而且交換另一顆好的馬達 就完全正常了
是說電容居然要充一陣子才會正常  這有點超出我對電容的理解 潛伏期? 哈哈

网友F:
+1,樓主有團購電晶體測試器嗎,跟另一顆好的馬達比對電感值,應該答案就出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樓主有團購電晶體測試器嗎,跟另一顆好的馬達比對電感值,應該答案就出來了 ...

因為工作地方和家裡各種地方,都有機會維修,我都習慣放一支電表在各個地方
請問大家千元內的基本三用電表用哪支阿?
我最近買了這台DMM-93B 用不習慣,它的短路檔(嗶嗶檔)居然不會一接觸就叫,要接觸後約0.5秒才叫~~想買過><

网友G:
我都用日系的電表 ,這種星形的不會容易滑牙嗎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雖然有這種起子組  但也只有一組
十字工作場合  家裡  不同地方可能都有一兩支
但是特殊的要熊熊找  真 ...

星型起子不貴,買一組用個十年沒問題,有大有小,為了拆螺絲耗了一小時不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都用日系的電表 ,這種星形的不會容易滑牙嗎 ?!

要用合適的工具.
不會容易滑牙.

网友:
軸承卡死了.

网友:
拆開後,轉軸手轉會順

軸承應該沒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