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TECO TL2498TV 只有待機紅燈無反應

楼主(2018-05-16):
各位前輩您好
型號:東元TECO TL2498TV
問題點:送電後有待機紅燈,但按電源鍵後無反應
測量輸出至主ˋ板電壓都正常,但怎麼按開關也都無反應,開關鍵與代機訊號燈都是3.3V
爬文後認為U17跟U6 IC疑似有問題~請問各位大大該從哪邊檢查,待機紅燈怎樣都無反應。

電源&高壓板

電源&高壓板

主板

主板

网友:
沒反應,電壓又正常,那就先從電源鍵查修試試 !

网友:
按搖控器呢?說不定只是開關該換了~

网友:
那2個電壓量看看,應該圖下面那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