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主機板PCI-E 插槽維修

楼主(2018-05-16):
小弟因為拔顯示卡
不慎把 PCI-E的座拔起來
原本想插回去可是有碰到針腳
導致針腳歪了

上網查這好像要有錫爐才能方便維修

小弟住北部
不曉得有沒有高手願意幫忙維修

网友A:
熱風槍可以吹,換新即可

网友B:
這個牌子不好,不要用了,或是把座裝回去吧,

网友C:
這樣子很好換插座,用普通烙鐵加熱一根根拔掉後再吸錫,放上新的插座後再一根根焊接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熱風槍可以吹,換新即可

之前是搜尋看網友說要用錫爐
想說電腦的主機板是多層板不容易拆焊

請問 a471 兄

請問如用熱風槍吹
是從主機板正面吹
還是背面吹呢?

吹的方式是大範圍吹呢?
還是一點點
慢慢拆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牌子不好,不要用了,或是把座裝回去吧,

雨知波自行維修兄
當時是看到有四個記憶體插槽
所以才買二手的
因為針腳有歪
要裝回有所困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是搜尋看網友說要用錫爐
想說電腦的主機板是多層板不容易拆焊

上焊油,用熱風強吹,手套戴好一隻一隻拔下來。
針腳拔光後除錫然後裝新的插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樣子很好換插座,用普通烙鐵加熱一根根拔掉後再吸錫,放上新的插座後再一根根焊接就成了。 ...

請問 duke83兄 這插座光華商場的
電子廣場那買的到嗎?
有在網拍有看到
反而運費比較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焊油,用熱風強吹,手套戴好一隻一隻拔下來。
針腳拔光後除錫然後裝新的插槽

請問 a471兄 插槽好不好買
一般電子材料行是否能買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 duke83兄 這插座光華商場的
電子廣場那買的到嗎?
有在網拍有看到

光華商場沒看過現貨,因為平常不會有人要買,如有一些數量可以向商家訂貨但價錢也不會便宜。
台灣網拍能買到就算不錯了至少比從掏寶買運費便宜的多。
能自己換就自己換,給人家換也要付工錢。

用錫爐的話旁邊的零件會跟著掉下來,用熱風槍因插座太長也不好拆,用化整為零的一針一針的拔出來是最安全且快速的方法。

网友:
duke83大,說的有理,用普通烙鐵可焊下,這樣子,你又可發維修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duke83兄 這插座光華商場的
電子廣場那買的到嗎?
有在網拍有看到

多買兩個。運費,這也是沒辦法,當是坐公車吧

网友:
太扯了,華擎的主機板,第一次看到pcie 插槽拔起

网友D:
顯示卡防止卡榫沒解除,
建議找痞友專業處理

网友:
P67的板子已經很老了

現在是機會直接換塊H77或Z77的板子

如果很堅持要換pcie插槽的話

錫面上助焊劑,先用有鉛焊錫抹過一遍

接著用熱風槍吹錫面,一根一根拔起來

把針拔起來是很簡單

但要把每個焊點的錫吸起來才是真累人的事

就算有電動吸錫器,面對多層板溫度不夠高錫融的不夠徹底很難吸

用烙鐵搭配手動吸錫器怕傷到錫面的線路

錫面碰到烙鐵的高溫很脆弱,吸錫器的一個抽動就可能刮傷板子

請三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a471兄 插槽好不好買
一般電子材料行是否能買到

這我就不知道了....因為我沒換這東西的經驗

你唯一的優勢是插槽塑膠本體被你弄掉了,拆焊難度應該降低不少~
只要拆掉就容易換新..

网友E:
哇拷.....這個你都拔的起來啊?????

网友F:
因為以前的插槽都沒有強化,後面出的插槽甚至會加實心金屬柱及金屬框體來加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華商場沒看過現貨,因為平常不會有人要買,如有一些數量可以向商家訂貨但價錢也不會便宜。
台灣網拍能 ...

有試著 duke83 兄
提供的方法

一手戴手套
一手拿烙鐵
不好拆
很燙手

有空再慢慢拆

目前用舊的電腦上網
不過好像會當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顯示卡防止卡榫沒解除,
建議找痞友專業處理

el36 兄
這pci-e 針腳多
不好處理

當然有痞友願意幫忙處理
當然最好

小弟付費
要不然光拆那一些針腳
手就燙的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為以前的插槽都沒有強化,後面出的插槽甚至會加實心金屬柱及金屬框體來加強

港都狼仔 兄
所以就是之後的主機板
就應該比較不會有這種現象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拷.....這個你都拔的起來啊?????

jackchen681
小朋友不要學
叔叔可是有練過

就偷懶沒用二手拔
就先拉一邊
雖曉得就拔起來
想塞回去又發現針腳有歪
所以就整個拔下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試著 duke83 兄
提供的方法

何不用夾子、鑷子或尖嘴鉗?
這樣就不會直接接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何不用夾子、鑷子或尖嘴鉗?
這樣就不會直接接觸了。

謝謝 KKP 兄

原本是想戴上手套後
應該溫度沒這麼高

而且拆焊那一個針腳
一摸就知道

有空再用尖嘴鉗慢慢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KKP 兄

原本是想戴上手套後

有熱風槍應該比較快,只是還要除錫,有時烙鐵溫度太高會把板子搞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顯示卡防止卡榫沒解除,
建議找痞友專業處理

有問過維修主機板的業者
他們好像沒有錫爐

楼主:
所以都沒辦法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tp://bbs.pigoo.com/thread-36462-1-1.html

請問 draculaxx 兄
你當時維修
也是用烙鐵
一個一個
慢慢拆嗎?
小弟我是有清幾個
光看那一些針腳
就很頭大

网友H:
引用 楼主:
請問 draculaxx 兄
你當時維修
也是用烙鐵

是啊!!!

後面討論不都有人說了....

用烙鐵跟牙籤慢慢弄........

就算用錫爐也是要清洞洞....

网友I:
以前有拆過AGP和Dram座..
說真的還蠻花時間的...
我本身也有錫爐.但是拆這個真的不方便.
最後還是用烙鐵慢慢一根一跟拔...

工錢和花的時間比去買片二手的中古板還不划算...
如果我有空..東西在台中...
我可以幫忙拆...

网友A:
偷偷告訴你們~~~東西先放著!~~~

等老大修好電動吸錫槍的時候,故意提供板子給老大驗證修復功能...老大就免費幫你拆好了

网友J:
建議可以自己換看看
剛看了大家的心得,就拿廢版練了一下
使用熱風槍/60W烙鐵/吸錫槍
AGP / DIMM / IDE / 24Pin電源插槽都拔下來了
只是除錫真的很費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啊!!!

後面討論不都有人說了....

要清這麼多洞洞
真的要很有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以前有拆過AGP和Dram座..
說真的還蠻花時間的...
我本身也有錫爐.但是拆這個真的不方便.

謝謝 wja12345 兄
可惜小弟住北部
小弟沒用過錫爐
以為用錫爐拆焊
可能不用幾分鐘就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偷偷告訴你們~~~東西先放著!~~~

等老大修好電動吸錫槍的時候,故意提供板子給老大驗證修復功能...老大就免 ...

好主意
我提供板子
給老大驗證吸錫槍
謝謝 a471 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建議可以自己換看看
剛看了大家的心得,就拿廢版練了一下
使用熱風槍/60W烙鐵/吸錫槍

請問 EdwardHsu123 兄
這3種工具
那一個會比較好拆焊

网友J:
引用 楼主:
請問 EdwardHsu123 兄
這3種工具
那一個會比較好拆焊

我先把塑膠座拔起
再用熱風槍400度從正面加熱,用攝子或尖嘴鉗拔針,一次可以拔5-6根針
除錫時,插槽週圍如果小零件太多的話,就用熱風槍從背面加熱,再用吸錫槍除錫,一次大概可以吸3個孔
最後再用烙鐵+吸錫線整理絕緣漆表面
孔內如果殘有少量餘錫或焦油,就拿大頭針通一下,不然就上錫重吸
稍微練習一下,雖然很費工,但都在做重覆的動作,沒想像中困難的

吸錫槍按的手很痠....我也想換電動的QQ

楼主(2018-06-18):
引用 网友J:
我先把塑膠座拔起
再用熱風槍400度從正面加熱,用攝子或尖嘴鉗拔針,一次可以拔5-6根針
除錫時,插槽週圍如 ...

謝謝 EdwardHsu123 兄
提供維修方法

小弟使用熱風槍溫度 400 度
再搭配小隻的尖嘴鉗
拔針腳很好拔
為了避免其他零件受影響
在旁邊也貼了耐熱膠帶
(以前買的不曉得是不是耐熱度不夠)
電容好像有被我吹膨脹的感覺

之前用斜口尖把針角剪斷
再用烙鐵拆煬的方式反而不好拆

用熱風拆焊又快又平整

謝謝 EdwardHsu123 兄

感恩哦!!!

楼主:
看不懂主機板這一顆電容的規格
270 這應該指的是 270uf
不過耐壓是多少就不曉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懂主機板這一顆電容的規格
270 這應該指的是 270uf
不過耐壓是多少就不曉得了

270 uF - 16V

楼主:
感謝
獅子魚兄的幫忙

网友K:
可以參考W大的貼文,使用電動吸焊鍚槍,http://bbs.pigoo.com/thread-15382-1-1.html
很方便。
從前到美國受訓時,就有用到電動吸焊鍚槍,槍嘴套入針角,等個幾秒,按一下開關焊鍚就吸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參考W大的貼文,使用電動吸焊鍚槍,http://bbs.pigoo.com/thread-15382-1-1.html
很方便。
從前到美國受 ...

jcsun77 兄
電動吸錫槍小弟沒有

不過小弟是用熱風槍拆焊
在要拆焊針腳旁貼上隔熱膠帶

用熱風槍搭配小尖嘴鉗拆焊

針腳拆除不過在撕掉耐熱膠帶後
發現有好幾顆貼片電容
不小心也被拆焊了下來

沒焊接過貼片式電容
尤其又是這麼小一個

不曉得要如何補焊

网友L:
引用 楼主:
jcsun77 兄
電動吸錫槍小弟沒有

你有熱風槍把電容排好吹一吹就自動歸位了
烙鐵 夾子 夾電容中間 先焊一邊

网友H:
引用 楼主:
jcsun77 兄
電動吸錫槍小弟沒有

己經跟你說了......烙鐵加牙籤就很好拆了.....

小心,不要越搞越大洞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jcsun77 兄
電動吸錫槍小弟沒有

如獅子魚大大所說的,電容先排好,一樣用熱風槍加熱,風速調低一點,如果位置不對的話就用尖聶子稍微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有熱風槍把電容排好吹一吹就自動歸位了
烙鐵 夾子 夾電容中間 先焊一邊 ...

感謝獅子魚兄的教學

改天有空再來補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己經跟你說了......烙鐵加牙籤就很好拆了.....

小心,不要越搞越大洞了.... ...

謝謝 draculaxx 兄
烙鐵加牙籤
沒試過
有機會再試用
draculaxx 兄所提供的方法

不過用熱風槍覺得蠻好折
也比較不會去刮傷主機板

有機會再試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獅子魚大大所說的,電容先排好,一樣用熱風槍加熱,風速調低一點,如果位置不對的話就用尖聶子稍微推一下

EdwardHsu123 兄
感謝你提供的教學

等改天零件備齊再來焊

网友M:
熱風槍清洞洞
參考看看

Through hole DIP IC removal with Hakko 850 hot air rework sta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eA5qeZdyO0

楼主:
引用 网友M:
熱風槍清洞洞
參考看看

ericchou 兄

謝謝你提供的教學
熱風槍在使用
還是要搭配合適的風嘴
太大會吹到旁邊
導致一些零件掉落

PCI-E槽和其他零件
6月26日 跟網拍業者下標後
就一直沒有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