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不見不散 LV520-III 隨身播放器 聲音太小

楼主(2018-05-16):
這台隨身播放器很常見,一台700有找 好攜帶 電池容易取得 續航力夠  聲音又大
我們家就有三台~~小朋友很愛拿來聽歌
好像也不太容易壞,搜尋不見不散 或LV520 版上都完全沒有文章

機器算好拆,跟一般喇叭設計差不多,正面簡單刷一下,就可以看到8顆螺絲
裡面層層電路板,都是模組化的~~非常好查修/更換

這次遇到的問題是,其中有一台聲音明顯變小,大概原本的八成,要切到最大聲比較才有感覺
未看先猜應該是VR搞鬼,結果和好的對比差不多,音量最大約25歐

於是矛頭就指向喇叭,跟好的對比,好的喇叭約4歐
音量變小的變成40K (如圖),就是兇手了~~

請問這種喇叭,除了知道4歐 ,瓦數的部分要怎麼得知呢?

兩台VR對比差不多

兩台VR對比差不多

兩台VR對比差不多

兩台VR對比差不多

好的喇叭4歐

好的喇叭4歐

壞的喇叭40K

壞的喇叭40K

結構簡單好拆

結構簡單好拆

銘牌

銘牌

喇叭近拍

喇叭近拍

网友A:
找4歐姆3瓦的喇叭,這個比較常見的規格

网友:
找的到一樣大小,瓦數就應差不多

网友B:
感覺應該是1.5吋大小
可以參考此顆:優質喇叭3W 4歐 1.5吋 1.75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覺應該是1.5吋大小
可以參考此顆:優質喇叭3W 4歐 1.5吋 1.75吋

我剛剛找到一個線索,名牌上面有寫5w,所以是不是2.5w 兩顆?

如果本來是2.5w 買3w裝上去,有什麼差別嗎?
推不動?沒聲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剛剛找到一個線索,名牌上面有寫5w,所以是不是2.5w 兩顆?

如果本來是2.5w 買3w裝上去,有什麼差別嗎? ...

應該是會很小聲

我拆過一個小孩玩具的,裡面喇叭是透明塑膠殼的,重點是,很容易摔斷
那個規格尺寸也很小,手邊沒那種喇叭,我就焊上電腦機殼常見的那種喇叭
有聲音啊,只是變蠻小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4歐姆3瓦的喇叭,這個比較常見的規格

我今天打電話給原廠,確認是4歐3瓦無誤
材料網路就有賣 一顆50內
給有類似症頭的版友參考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