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台灣三洋SW-13UF.軸受斷裂.拆卸換新[維修實例]

楼主(2018-05-17):
哇!那也安捏..要從底部往上..求救老大

网友A:
  趁時限內 "樓下" 還有 "編輯" 按鈕, 再倒過來排序圖片代碼即可. 若超過時限, 就只能請有權限的管理群協助了.

网友B:
這個零件,我們應該買不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趁時限內 "樓下" 還有 "編輯" 按鈕, 再倒過來排序圖片代碼即可. 若超過時限, 就只能請有權限的管理群協助 ...

謝謝告知.有打越洋電話給老大..他老人家幫我改好了..謝謝老大

网友C:
請教 jasonchen3219 兄
你那倒頭裁 有將上面控制台拆下嗎 還是一樣跟外殼平行而已

因我都只放倒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零件,我們應該買不到吧,

雨知波自行維修大:軸受..服務站有售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零件,我們應該買不到吧,

三洋服務站  就有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教 jasonchen3219 兄
你那倒頭裁 有將上面控制台拆下嗎 還是一樣跟外殼平行而已

sa2086大:上面控制台我沒拆爺..以前下方沒鋪軟墊..把上蓋給弄破了..賠了一塊給客戶.現在小心了.因為錢難賺
現在都鋪軟墊.就沒破過了!

网友D:
厲害 !自製工具事倍工半

网友C:
剛剛又從頭看一次
發現原本的三角皮帶好像比較鬆
應該是此問題 產生軸芯斷掉
三角皮帶過鬆 會造成水位偵測不準(水位太低)
造成衣物無浮力 將重量都壓在迴轉盤上 造成扭力過大而斷頭
(能牽拖 就要牽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剛又從頭看一次
發現原本的三角皮帶好像比較鬆
應該是此問題 產生軸芯斷掉

兄弟你看第13張內部圖片那張.注意看馬達螺絲.我已拆下了.會造成皮帶鬆弛是正常的..我在猜應該是水位太低
水太少造成的!

网友:
可能拿來洗毛氈之類的~
吸水就會變很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厲害 !自製工具事倍工半

忽然發現…應該是事半功倍喔~

网友:
三洋容易斷軸心

网友:
但還沒遇過摩擦彈簧不良的

网友F:
板大您好,謝謝分享。
可否請問一下這台SW-13UF3的軸受組立,料號是多少?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板大您好,謝謝分享。
可否請問一下這台SW-13UF3的軸受組立,料號是多少?
謝謝。 ...

三洋目前軸受組立 只用到2種
變頻與非變頻
所以非變頻的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厲害 !自製工具事倍工半

沒自製的話
用買的也有 但是很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忽然發現…應該是事半功倍喔~

哈 傻傻分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