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白牌 LCP-19W01 顯示一片白!

楼主(2018-05-17):
白牌 LCP-19W01 顯示一片白!
故障畫面
妹妹背個洋娃娃( 變壓器 )
不知道甚麼牌
不好拆,要小心線別扯斷了!
主板到螢幕的排線清潔就... 好了!
獻醜了~

网友:
1. 感謝z9g7m0兄堤供的維修範例.
2. 我是來學習的, 我來模擬一下電視產生白屏, 我是將主板的屏線拆除就會產生白屏.
3. 我發覺電視畫面產生白屏時, 電視的聲音還是會出來(如果主板正常), 僅供大家參考.
我拍的影片如下(電視產生白屏時, 電視的聲音還是會出來):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eAQMgDNumXgW1Udf46zZ02KGUJGVXdV/view?usp=sharing
4. 另外,我發覺電視畫面產生黑屏時, 電視的聲音還是會出來(如果主板正常), 僅供大家參考.

將主板中的屏線拔除, 可以模擬電視產生白屏

將主板中的屏線拔除, 可以模擬電視產生白屏

去除屏線產生白屏, 但是聲音還是會出來(如果主板是好的)

去除屏線產生白屏, 但是聲音還是會出來(如果主板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