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X922 無電源燈 無畫面 [維修實例]

楼主(2018-05-17):
這台陪伴小弟12年的ViewSonic VX922
以前也有故障過兩次,就是爆電容的通病,所以之前索性直接換固態電容比較不會爆
另一次則是CCFL偏紅了所以整個換掉,那次拆的真徹底!
但這次忽然有天連電源燈都熄了,不是說買不起新螢幕,而是這台放公司畫線路4:3的比例還是覺得比較好用
所以還是盡力把他修好!
首先是這次換掉的主因,不意外是電源IC DM0565R,整顆晶片爆開變兩半了
分析玩主要是輸出12V與5V,剛好公司有某家電源廠的EVM,就拿來舊品利用了
主要是用常見的12V adapter拉12V進去,再用EVM轉5V
將鞠躬盡瘁的IC拆除
將占位子的不需要的零件拆掉好裝EVM
合體!!!
上電~完修! 又是好漢一條!
驗明正身!

网友A:
有一種把猩猩的器官移植到人體的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種把猩猩的器官移植到人體的概念~

還好 你圖像是猴子 不是 猩猩

网友B:
好利害,有電路圖或接腳圖分享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利害,有電路圖或接腳圖分享嗎?

沒有線路圖喔!
單純參考DM0565R的應用線路去追,然後直接取代掉變壓器二次測輸出的12V與5V而已!

网友:
不錯的轉生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