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問起子頭適用的電動起子

楼主(2018-05-17):
各位會員晚安︰

▼這是手機組裝廠在用的起子頭︰

▼直徑是3mm(紅色線段處)

▼頭部是星形

請問有沒有會員知道這種起子頭是使用那一種電動起子?

网友A:
這應該沒適合的電動起子可用
除非把橢圓處磨平
橡皮人很龜毛應該不會破壞他
磨平應該就可以用下面這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應該沒適合的電動起子可用
除非把橢圓處磨平
橡皮人很龜毛應該不會破壞他

我只是想知道它是用那一種電動起子,不然就要下次再去手機代工廠生產線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應該沒適合的電動起子可用
除非把橢圓處磨平
橡皮人很龜毛應該不會破壞他

你嗎 幫幫忙
手機用那隻鎖 外殼不脫牙才怪 扭力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嗎 幫幫忙
手機用那隻鎖 外殼不脫牙才怪 扭力太大

扭力可以調ㄚ
不過這麼小隻用這支
電動工具是真的扭力太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應該沒適合的電動起子可用
除非把橢圓處磨平
橡皮人很龜毛應該不會破壞他

這應該是小扭力的電動起子、
平面不能去除、
帶動起子用、
中間應該有個類似圓形+一字溝槽。

网友:
很眼熟我好像有
明天上班找看看
我先描述一下它是一台機器可控制正反轉
機器連接一條線出來一個手握的
那個手握的好像就可以卡你那個起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這應該是小扭力的電動起子、
平面不能去除、
帶動起子用、

喔喔!那小弟真是胡搞瞎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喔喔!那小弟真是胡搞瞎搞

沒你那胡搞瞎搞(公司沒新品賣 搞壞了)
但就你那胡搞瞎搞(公司少賣好多 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你那胡搞瞎搞(公司沒新品賣 搞壞了)
但就你那胡搞瞎搞(公司少賣好多 修好了) ...

說的真好
不過聽無(虧你想得出來)
小弟真是不學無術ㄚ

网友D:
看看技友牌RE4500是否能用
http://bbs.pigoo.com/thread-6712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技友牌RE4500是否能用
http://bbs.pigoo.com/thread-67122-1-1.html

我也有用技友的電動起子,它是用4mm及5mm的。

网友:
應該是半成品吧

网友E:
翻出來了結果差很多
不一樣
我的是5mm卡榫也差很多

楼主:
一語驚醒夢中人,很有可能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翻出來了結果差很多
不一樣
我的是5mm卡榫也差很多

這種很常見

网友:
感覺像是下壓式電動起子機的頭

网友:
引用 网友E:
翻出來了結果差很多
不一樣
我的是5mm卡榫也差很多

這是日系的一種

网友F:
手機廠的話有沒有可能是氣動而不是電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機廠的話有沒有可能是氣動而不是電動.

不太可能,我去過手機組裝廠很多次了,至少我從未見過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太可能,我去過手機組裝廠很多次了,至少我從未見過

wish 版大
不要吵了
根本就是未封裝握把的起子手動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sh 版大
不要吵了
根本就是未封裝握把的起子手動  ...

所以我說很有可能啊!

网友:
那個應該是起子頭半成品,還要送去塑膠廠包射(包覆射出)。
螺絲起子半成品

其實螺絲起子的製造也蠻好玩的,一般一字起子是用沖床沖出來的,
十字或其他的形狀則是用機台車的,台灣也有一些在開發專用機台。

BITS則是都用專用機台車的。從六角形料車削、切斷一台搞定。
可是價格很爛,一個BITS沒多少錢。

一般的彩條起子則是用塑膠條裁斷後,起子頭加熱用塞的,
不必經過塑膠包射加工。所以彩條起子比較便宜。

也有這種形狀的可換頭式的設計,不過通常這種頭的尾部(翅後面那段)
會留的比較長,比較穩固。

网友:
好像跟機車附帶工具組的手把柄構造一樣, 起子兩頭是+及-可更換使用...
或許工廠工具是可換頭式的設計省時間...

网友:
這個是碟型的起子頭,電動起子有分碟型跟六角頭的。

网友:
電動扭力起子用 (以前公司有用過)

http://www.electric-screwdriver. ... -2085cad.html?CID=3
類似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