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V22+ 改公板SKR.03 點亮黑屏 程序問題 V59停產改SKR.03

楼主(2018-05-18):
本人在 掏保購買了一片 SKR.03 但是裝上面板 點亮黑屏
換回 AOC V22+ 原板 又正常 可點亮 正常顯示  但是 SKR.03 就是點亮黑屏 程序 是請賣家燒入的~~ 不知道是否程序錯誤出問題
我的面板型號是M220Z3 L07  解析度是1680*1050 屏庫查的
可否請 版上 有SKR.03 程序可提供給我 自己也有讀取出公板上BIOS程序

M220Z3 L07 SKR.03 備份.rar (1.11 MB, 下載次數: 82)

网友A:
不是所有的SKR.03程序都相同,你應該向賣家索取程序重新燒錄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的SKR.03程序都相同,你應該向賣家索取程序重新燒錄測試。

買家 私訊都沒回覆~~~~才會上來詢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買家 私訊都沒回覆~~~~才會上來詢問的~~

所以買東西 我都台灣買 有問題時處理方便
如果學姐有的一定跟學姐拿
因有老大幫忙把關  處理也方便

最近就有一例能得知  老大心態 只賣好東西
http://bbs.pigoo.com/thread-68463-1-1.html
原本已有多人訂購了
老大測試發現問題 馬上在#13  #14   要會員不要在定購  暫停匯款
試問有幾個商人有這樣做法的

所以買東西不是便宜就好  也不是說便宜沒好貨 好的也一推
我認為最主要是 賣後的處理態度與方法

网友C:
試用看看.解壓後有3個檔案放在USB的根目錄

3.89 MB, 下載次數: 88

SKR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買東西 我都台灣買 有問題時處理方便
如果學姐有的一定跟學姐拿
因有老大幫忙把關  處理也方便

因都有再掏保 買東西 想說順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試用看看.解壓後有3個檔案放在USB的根目錄

好的 我晚上 在試看看 謝謝大大

网友D:
去麥當勞買的炸雞沒熟,跑來肯德雞尋求協助!?
沒問題,我們很博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麥當勞買的炸雞沒熟,跑來肯德雞尋求協助!?
沒問題,我們很博愛的~~~~ ...

真的遇過麥當勞炸雞沒熟...
炸雞還是肯德基好吃。

痞酷論壇是疑難雜症解決的地方..

网友E:
我在淘寶買過SKR.03的板子 有程式 但上傳有 2MB 檔案限制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淘寶買過SKR.03的板子 有程式 但上傳有 2MB 檔案限制 ....

檔案傳輸有限制
能用壓縮分割即可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  目前 燒完程序 也是點 黑頻 還在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