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無設定還原點重開機後硬碟CD槽全部還原?

楼主(2018-05-18):
請教各位前輩,電腦在什麼情況下重開機後硬碟CD槽全部還原?
電腦無設定還原點、無裝還原程式,重開機後硬碟裡面資料都不見了,
好像是被還原到剛安裝系統程式時的狀態乾乾淨淨,
avast防毒程式看起來也正常,
開機後桌面硬碟CD槽裡面乾乾淨淨的,
怕公司電腦集體中毒目前無連公司內網,
目前正用資料救援軟體救援D槽公司重要資料,
不知道是哪裡出了問題所以上來請教各位前輩!

网友:
  資訊提供得似乎不夠耶!
  如硬體、分割區型式、作業系統、網路環境、…等.

  無設定還原點、無裝還原程式? 或許主機內有還原卡, 或是被遠端還原了也說不定.

网友:
AVAST是否跳出來要您升級,您沒升級。

网友:
很多軟體會有這個效果~之前用Acronis true image,就可以每次重開機,每次還原系統狀態~如果要存檔,重開的時候要設定+輸入密碼~google開機還原 軟體,就有很多囉~

网友:
不是系統還原功能,是WINDOWS的網管功能,也就是WINDOWS原則編輯器的應用,可以進安全模式或WINPE看看。

网友:
應該是登入檔壞了, 帳號目錄被改了, 但你又說 D 磁碟被清空了
先檢查 C:\使用者 資料夾裡有沒有舊帳號, 若有的話, 就參考下面的方式

如果都沒有, 就要看看, 是不是有人重灌系統了

另外的資訊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 ... logon-error-message

网友A:
可能是AVAST攪的,樓主應該在AVAST跳出來要求升級時,按下試用但是沒有付款,所以就給你試用了。
可進安全模式或WINPE看看,資料應該都在。

网友:
這應該不太可能...
就算登入擋損毀,也不致於d槽通通不見...
重灌也不會這樣..
我想應該是被遠端或是病毒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AVAST攪的,樓主應該在AVAST跳出來要求升級時,按下試用但是沒有付款,所以就給你試用了。
可進安全 ...

如果AVAST會有這樣的 "資料/系統還原現象"..
這間公司肯定會被美國的使用者告到倒...

牛在前公司曾經賣過一個軟體,
光是使用者使用後, 導致MBR錯亂, 系統開不了機... (其實只要DOS開機後, FDISK >MBR就可以處理好..)
但主板廠那就是收到了客訴, 事情還是轉給前公司的法務部去處理的...
總的說, 美國的使用者是絕對接受不了這類的情事的!

牛也認為這情形應該是 群組原則 或是 遠端系統還原 起了作用..
IT絕對是有權限由遠端下達系統還原功能的!
使用者操作的螢幕, 其實IT都是看得到的, 而且使用者都不會知道...

网友A:
難得牛大也玩過群組原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難得牛大也玩過群組原則。

噗...
因為牛常常在閃躲IT設的群組原則, IT的大老板常常透過小IT在釘牛...
在那個XP開機後就會被強制昇級成Win7的日子.. 牛閃得可兇的...

但以公司資安政策來說, 牛這樣的行為是超級NG的, 小朋友不可以學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AVAST會有這樣的 "資料/系統還原現象"..
這間公司肯定會被美國的使用者告到倒...

我也覺得AVAST應該搞不出這玩意兒
我只看過有人裝XP時期的AVAST 4.7破解專業版,結果過期還怎麼的,整台電腦卡頓得跟龜一樣.
一移除掉就瞬間復活,但這各要說是AVAST問題嗎? 很難歸咎於防毒吧,我覺得
畢竟是因為用了破解才導致可能是防毒檢查到自己被修改了? 導致卡頓.

我遇過最慘的情況是,電腦是XP的,是有透過網路正式授權啟用的
然後我那次聽說某F開頭的防毒很好用的,就抓來試用安裝
安裝跑完,安裝程式就提醒 "我們要掃描系統清除掉不好的東西"  當然OK啊
結果掃完,重開,阿咧,變成未啟用狀態,那個掃描把啟用檔案給砍了.

沒關係,我們還可以點選立即網路啟用,OK的啦,但,當初假會,怕沒防毒的空檔,病毒透過網路進來
我把網路卡給停用了,就無限死循環了 XD

网友C:
不知道樓主找出問題了嗎?

說真的...
身為一個正常的男人...
搞到D槽不見
這是絕對不允許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樓主找出問題了嗎?

說真的...

現在的人生不應該有 D槽...
因為, 1080放不了幾支, 未來的4K更是挑戰..
所以, 都放到NAS去了!!

話說...
如果滿滿的D槽被還原... 真的會崩潰的...
由其是下載了以後還沒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現在的人生不應該有 D槽...
因為, 1080放不了幾支, 未來的4K更是挑戰..
所以, 都放到NAS去了!!

還以為你上傳雲端~~

网友:
消失的樓主

不過asus 的還原系統, 有一個選項的確會造成使用著誤判, 還原後, 就什麼都沒有了
但樓主說沒有設立還原系統, 而且又是射後不理, 讓我們大家在這猜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