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兩種變壓器的差別

楼主(2018-05-18):
手邊看得到的變壓器,大概常見的有兩種
一種是大大方方的,應該是線圈式的
另一種則是小小的電路型的,監視器 3C會用的

1.請問圖片中這兩顆12V1A的變壓器有何差別?
如果大顆的故障,可以用小顆的12V1A去代替嗎?(比較便宜好買)

2.大顆的標示寫12V意思是:
A空載大於12V 附載後穩定變成12V ?
還是
B空載穩定12V 附載之後依舊穩定12V,附載最大1A

兩種12V變壓器

兩種12V變壓器

网友:
內部線路結構是由該廠商決定的,使用者有時很難確認其實際規格依據,這時建議你使用外部負載做測試(如水泥電阻或電子負載等)

网友A:
曾經拆修過DVE那顆監視鏡頭的變壓器

輸出端濾波電容大肚子,用的是一般電容

网友B:
可以用電錶量一下大顆變壓器空載幾V?負載後幾V?

大顆變壓器裏面通常有橋式整流、穩壓電容,輸出電壓大於12V以上,
上面標示12V1A,可能是後面機台有12V穩壓IC。

2個變壓器能不能替換,要看情況。

网友:
> 1.請問圖片中這兩顆12V1A的變壓器有何差別?
> 如果大顆的故障,可以用小顆的12V1A去代替嗎?(比較便宜好買)

  • 右側為線性電源供應器:
      由電感、二極體、電容和主動開關元件組成. 其中低頻 (50Hz 或 60Hz) 變壓器將交流一次側輸入電壓降至較低的二次側交流電壓, 經整流濾波之後得到直流電壓. 此直流電壓經串聯的主動開關元件連接到輸出端, 輸出電壓被取樣後, 與固定的參考電壓做比較, 隨時調整其大小, 而達到穩壓的目的.
      優點為電路結構簡單、穩定度高、暫態響應快、可靠度高、漣波小、電磁干擾小.
      其操作方式使大部份能量以熱的形式消耗掉. 導致效率較低(40%~50%), 且必須使用散熱片及冷卻風扇散熱. 此外, 低頻變壓器又大又笨重, 與輕薄短小的時代需求不符, 因此已逐漸被淘汰.
  • 左側為切換式電源供應器:
      為克服線性式電源供應器大體積、高重量和低效率等缺點, 而發展出切換式電源供應器. 切換開關元件 (操作頻率20KHz~1MHz) 將整流後之直流高電壓切割成高頻準方波, 經高頻功率隔離變壓器後, 在其二次側獲得事先設定的低電壓準位, 再經由整流與濾波得到所需要的直流輸出.
      切換式電源供應器之優點為轉換效率高、體積小、重量輕和可直接作直流輸入等. 雖然電路結構比線性電源供應器複雜, 漣波及電磁干擾也較大; 但在整體而言, 仍優於線性式電源供應器. 因此,目前電源供應器市場, 仍以切換式電源供應器為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電錶量一下大顆變壓器空載幾V?負載後幾V?

大顆變壓器裏面通常有橋式整流、穩壓電容,輸出電壓大於 ...

嗯嗯  負載後沒有測量~~
空載時20v 似乎有點太高
只是這種大顆的電壓有點難買~~
主要是不曉得如何判斷是否可以用一般的切換式變壓器12v1A替代~
這樣材料比較好買

空載似乎太高

空載似乎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經拆修過DVE那顆監視鏡頭的變壓器

輸出端濾波電容大肚子,用的是一般電容 ...

修過(舉手)
不過至少用個3-5年很穩定還是有的~~
自己換成日系電容後,看看能撐多久囉~~

DVE變壓器內部

DVE變壓器內部

网友:
> 1.請問圖片中這兩顆12V1A的變壓器有何差別?
> 如果大顆的故障,可以用小顆的12V1A去代替嗎?(比較便宜好買)

通常是可以, 重點是樓主 是要接什麼東西??

右側為線性電源供應器:
  由變壓器降壓(AC110 TO AC12 )、二極體整流(AC TO DC)、電容穩壓 (脈波直流 變穩定直流) , (太便宜的 不會有穩壓IC)所以雖然標示是12V 但是空載用電錶量 很有可能是13~14V  (哈哈 文章還沒打完 樓主就貼上測量文章了)
最大功耗跟成本都是那顆 變壓器

交換式 沒這麼熟,網路上也一堆文章,就不再多說了

网友:
另外傳統線性變壓器 ,拆開看如果低壓AC端

1.中間抽頭的變壓器+2顆二級體 就是全波整流
2.只有兩端輸出 加上4顆二極體(或一顆黑黑的4隻腳半導體) 就是橋式整流
3.或許是我見識少 拆過不少還沒看過單顆的半坡整流

再補充一下

1.傳統變壓器,單單那顆AC110 TO AC12 的變壓器成本就高過交換式電源電路的成本

2.重量又重 (運輸成本)

3.轉換效率又低,

4.再加上這種傳統線性變壓器電路簡單不易故障

所以現在都不廠商都不太生產這種變壓器

网友:
大的是傳統的線性電源供應他的設計規格是標示在銘板上,空載因為線性變壓器的關係 110V:12V AC 所以經過電容蓄積電位會超過16V以上,一但接上負載後,濾波電容蓄積電壓就降了下來,最終回到 12V,甚至負載超過設定時候,還可能低於12V
小的是開關式電源,先把 110V直接整流再"變頻"成為高頻這樣變壓器的效率變高,鐵粉心可以小,初級次級線圈數都可以減少當然體積就變小了!!
兩者可以替換嗎? 一搬來說應該都可以,傳統的電壓輸出 12~16V 甚至到 20V 所以被供應端的輸入耐壓一定可以超過16V(否則會被打穿) 反過來開關式輸出穩定,但市因為電路使用的零件多,所以故障的機率會高一些(多一個香爐多一隻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  負載後沒有測量~~
空載時20v 似乎有點太高
只是這種大顆的電壓有點難買~~

空載時20V,負載後應該會降為12V,請問你大顆變壓器是接什麼電器?
拆開拍一張看一下裏面的電源部分,再來決定。

网友:
改天也拆一顆來看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載時20V,負載後應該會降為12V,請問你大顆變壓器是接什麼電器?
拆開拍一張看一下裏面的電源部分,再 ...

http://bbs.pigoo.com/thread-68328-1-1.html
這是一台MIPRO MR-823的無線麥克風
之前本來放棄修理了,後來網友幫忙指點維修,原來是電源方面問題
(印象主機背後好像寫12-15V  所以是有個RANGE)

那代用的部份我還是有疑問
線圈式變壓器  如果一開始高於12V  接了附載後降成12V
那我用交換式變壓器替代,會不會空載12V  附載後就低於12V了??
(不過我接上去是可以用  講話有聲音  實際附載電壓數據要拆開測試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pigoo.com/thread-68328-1-1.html
這是一台MIPRO MR-823的無線麥克風
之前本來放棄修理了,後 ...

大顆變壓器有修好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http://bbs.pigoo.com/thread-68328-1-1.html
這是一台MIPRO MR-823的無線麥克風
之前本來放棄修理了,後 ...

不會壓降太多,頂多0.5v ,這是開關式電源供應的好處與特性!! 我使用電子負載測試過正常情況下70%的負載下都會"頭好壯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會壓降太多,頂多0.5v ,這是開關式電源供應的好處與特性!! 我使用電子負載測試過正常情況下70%的負載下 ...

如果是這樣  那聽起來可以穩定提供12v 不會因為負載而有壓降
那就應該可以使用開關式電源供應器替代~~

我改天實際上電量測兩顆變壓器負載後輸出好了~~好奇

网友D:
市電變壓器的效率,就算沒100%至少也有90%,不要誤會了。
會差也是差在後端線性穩壓的地方,而且根據不同的設計,數值變化很大。
以前剛接觸交換電源,只知道BUCK,就接到市電變壓器後面取代78xx的IC,
還不是一樣用的ㄅㄧㄤˋㄅㄧㄤˋ叫。現在更乾脆,直接TO-220成品就出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市電變壓器的效率,就算沒100%至少也有90%,不要誤會了。
會差也是差在後端線性穩壓的地方,而且根據不同 ...

78XX 的效率很低 ,而且電流不大, TO-220 的電流大多只有0.5A,且要加散熱片

要超過1A 的 請用 TO-3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這樣  那聽起來可以穩定提供12v 不會因為負載而有壓降
那就應該可以使用開關式電源供應器替代~~

因為不是太特殊的 設備

所以可以直接用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替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會壓降太多,頂多0.5v ,這是開關式電源供應的好處與特性!! 我使用電子負載測試過正常情況下70%的負載下 ...

雖然更換成開關式變壓器就可以正常工作了,不過基於好奇還是重新拆開測量。

1.原廠故障線圈式變壓器:銘牌寫12v,空載20v,負載16v
→造成機器不工作 (如圖) (主機板上面也寫12v,所以應該只能12v輸入)

2.改用開關式變壓器替代,空載12v,負載12v,工作正常

開關式變壓器,負載後12v

開關式變壓器,負載後12v

故障的線圈式變壓器,負載後16v

故障的線圈式變壓器,負載後16v

网友:
引用 楼主:
雖然更換成開關式變壓器就可以正常工作了,不過基於好奇還是重新拆開測量。

1.原廠故障線圈式變壓器:銘 ...

有機會量量 DC電流

傳統線性變壓器電壓超過標示其實還蠻正常的.......

网友:
改交換式沒問題啦,現在也沒人用傳統變壓器了

网友:
變壓器不大,可在變壓器直接做插頭, 沒AC電線,可能佔用其他插座孔,
變壓器略大則有條AC的電線+插頭,才不會佔用其他插座孔。(電流/電壓較大的變壓器,體積也較大)

線圈式/電路型可以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