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爾會出現黑色正方形方塊的問題

楼主(2018-05-18):
如圖所示,偶爾會出現黑色正方形方塊,出現的位置不固定,位置會跳來跳去的。但是似乎都是在這一頁出現。出現的時間也不一定。

我是剛剛又碰到這種情形,所以就提出來報告一下。

情況並不嚴重,影響也不大。發生頻率也很小。

不確定別人有沒有碰過這種情形。

我蠻確定是本站的問題,因為我在其他網站並未遇到同樣的問題。

我是用
Google Chrome 目前是最新版本
版本 66.0.3359.181 (正式版本) (64 位元)

网友:
我也有碰過.
瀏覽器版本:
Google Chrome
版本 68.0.3433.0 (正式版本) canary (64 位元)

网友:
有遇過幾次,只是黑塊更多
版本:66.0.3359.139 (正式版本) (64 位元)

网友:
是CHROME的問題吧.
大概最近一次的CHROME自動更新完就這樣了
最初發現是在PTT這類的BBS頁面,底色本身就是黑色
然後文字被遮住,不只一個黑色方塊,有時候會有2~3個同時出現
拉動畫面會感覺該黑色方塊有被重畫.

目前兩台電腦我都有發現這問題,其中一台我是關閉硬體加速.

在設定 -> 進階 -> 系統 -> 在可用時使用硬體加速.

這各關掉似乎就沒這問題.
不過我當初是覺得,是因為顯卡太破不被支援才會這樣啦

网友:
  更新顯示卡 (晶片) 驅動程式, 關閉 GPU 硬體加速試試吧!

网友A:
奇怪我都沒有這情形 版本 66.0.3359.170 (正式版本) (64 位元)
會是顯卡問題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我都沒有這情形 版本 66.0.3359.170 (正式版本) (64 位元)
會是顯卡問題嗎

顯卡新舊應該有差別.
像我兩台電腦一台是ATI HD2400,一台是GEFORCE 8600
都是超舊的卡啊
這兩台更新過後就都會有這問題.

不過我覺得跟當時網頁出現的廣告也有點關係
某些廣告用的技術可能剛好就會觸發這個黑色方塊問題.

网友:
有時也會發生一樣的問題 !

网友:
我是用chrome,並不是上痞酷才會出現黑色方塊,上其它的網站也會

网友:
我用火狐.從沒碰過黑色方塊.

网友:
我用IE 11使用起來也都沒問題

网友:
會出現, 其他網站也會(2009的筆電)

Google Chrome
版本 66.0.3359.181 (正式版本) (32 位元)

网友:
稍早在晃其他網站時,黑塊又出現了
確定是chrome本身的問題。

网友B:
昨天我也有遇到 ~我以為是我的顯卡有問題 !

我也是使用 Chrome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昨天我也有遇到 ~我以為是我的顯卡有問題 !

我也是使用 Chrome !!

試著關掉chrome這邊的設定試看看吧

設定 -> 進階 -> 系統 -> 在可用時使用硬體加速.

的確算是顯卡問題吧,就.....顯卡太舊不支援新函數問題之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試著關掉chrome這邊的設定試看看吧

設定 -> 進階 -> 系統 -> 在可用時使用硬體加速.

要什麼等級的卡才能用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什麼等級的卡才能用呢 ?

不曉得

我自己家裡那種舊世代的顯卡就超明顯.
像那種網遊的flash(?)廣告頁面,左上角有個太陽光芒閃動的特效
結果我看到一堆黑色長條方塊在那邊閃動.

關掉硬體加速就似乎沒見到黑色方塊了.

上面6#大大的電腦應該可以正常使用,只是不知道配備等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