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小米插排USB模組IC燒毀

楼主(2018-05-18):
請教各位前輩們,麻煩幫忙解答

於半年前在淘寶購入了一組小米插排回來使用,實際使用的時間也不算多
就在今天充電到一半的時發現手機沒再充電了,才發現是USB模組損毀
於是拆開插排解焊USB模組才發現這顆【3776BM-G1】 IC燒毀
google了一下才發現這原來不只我一個燒毀,好幾個都這樣
不過都沒確切的原因到底是甚麼因素導致這顆IC突然燒毀呢?

我當時是兩隻手機同時在充電,平時都是一隻手機,會是這個原因嗎?

网友A:
只是好奇瞄了一下 datasheet,我只一個想法︰「嗯,不錯!那個 R13 與 R15 弄得很有創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好奇瞄了一下 datasheet,我只一個想法︰「嗯,不錯!那個 R13 與 R15 弄得很有創意。」 ...

不了解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好奇瞄了一下 datasheet,我只一個想法︰「嗯,不錯!那個 R13 與 R15 弄得很有創意。」 ...

叫做啟動電阻應該適合,兩顆就可以分散短路風險,

若兩顆同時短路那也沒救,

串個夠啟動時間的電容不是很好嗎?

純屬個人見解.

网友B:
目前手上的小米排插還活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手上的小米排插還活著

只好再淘個幾顆3776BM這顆IC回來備用了

不過還是很好奇怎麼好幾個人都剛好是3776BM這顆燒毀(在小米論壇內看到)
是保護機制還是其他因素...未解

网友:
任何產品多少都有其 bug 存在。只是說它是無心之過呢?還是刻意為之呢?這就耐人尋味了。

聽過說自己的作品「應該」不存在 bug 的,目前個人所知,LaTex 作者說過這樣的話,但其實還是語帶保留。

那其它的公司行號,就更不用去提了。心態就是「干我屁事」,這個環境下說這話也不能說有問題。這是世間事的無耐,還是時運的必然性呢?

网友B:
當時手上排插的USB供電部分有進行一點改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當時手上排插的USB供電部分有進行一點改造

請問加的這幾顆 是在電路的哪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時手上排插的USB供電部分有進行一點改造

我的這片USB模組有設變過吧,感覺又是cost down的產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加的這幾顆 是在電路的哪一段??

SMD MLCC電容主要加在二次側輸出端V+與GND
電阻主要是改回授,讓輸出電壓補償高一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這片USB模組有設變過吧,感覺又是cost down的產物....

當時插線板有用兩家製作的USB電源電路,您的應該是另一個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