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sanwa三和PC7000數位電表開箱

楼主(2018-05-18):
sanwa PC7000數位電表特色:
1.相容IEC61010-1 CAT.III 600V/CAT.II 1000V安全設計規範,並使用遮斷容量(breaking capacity)高的保險絲
2.DCV/ACV/DCA/ACA/歐姆檔顯示位數50000count
3.DCV可切換顯示位數500000count
4.Hz顯示位數99999count
5.數字更新5次/秒(50000count下,500000count下1.25次/秒),長條圖更新60次/秒,反應快速
6.雙顯示,可在測量電壓/電流時顯示頻率,或是同時顯示電壓/電流中的交流成分及直流成分
7.True RMS真實方均根,顯示正確AC數值
8.DC+AC疊加信號測量顯示
9.含有低通濾波器的ACV檔,對於變頻驅動電路可正確量測電壓
10.可測量分貝dBm,並可改變等效阻抗參數
11.電壓解析度:0.001mV(DCV)、0.01mV(ACV)
12.頻率量測可調感度
13.電容檔量測範圍:0.01nF至25mF
14.自動量程波峰擷取模式,取樣時間0.8mS
15.自動量程MAX(最大值)/MIN(最小值)/AVG(平均值)記錄
16.自動量程相對值模式
17.螢幕具備LED背光,低光源環境下可輕鬆看見螢幕顯示數值
18.K態熱電偶溫度測量功能(溫度-50℃至1000℃)
19.具備電腦連線功能,可用KB-USB7傳輸線(選購)及PCLink7軟體(選購)來將電表記錄資料傳送至電腦

規格:
主顯示幕:
DCV/DCmV/ACV/ACmV/DCA/DCmA/DCµA/ACA/ACmA/ACµA/電阻檔:50000count
DCV/DCmV:500000count
Hz:99999count
二極體檔:20000count
溫度:12500count(℃)/22820count(℉)
nS/dBm/Duty Cycle:9999count
電容檔:5000count
長條圖:41格
副顯示幕:ACV/ACmV/ACA/ACmA/ACµA:5000count,頻率/環路電流% 4-20mA:9999count
更新速率:數字5次/秒(50000count)、1.25次/秒(500000count),長條圖60次/秒
低電壓顯示:電池電壓降到7V以下顯示
AC測量方式:真實方均根(True RMS)
供電:006P/6LR61 9V電池,電池壽命約100小時(DCV測量模式下)
電力消耗:58mW(一般)、72mW(LPF ACV檔位)、0.63mW(省電自動關機下)
省電自動關機:未操作17分鐘後自動關閉
安全規範:IEC61010-1/IEC61010-2-030/IEC61010-2-033/IEC61010-031、CAT.III 600V、CAT.II 1000V
尺寸:175x80x40mm(無保護套)、184x86x52mm(有保護套)
重量:360克(無保護套)、430克(有保護套)

外盒正面
外盒側面
外盒側面,有PC7000的型號
內容物一覽,有PC7000數位電表(含保護套)本體、TL-23a探棒一組、K態熱電偶量測頭一組、文件一份
文件內有日/英文使用說明書、PC7 LINK手機版下載網址、出廠校正檢查合格證、說明書附註說明
sanwa TL-23a探棒組,CAT.III耐壓600V(保護套)/CAT.II 1000V(探棒),耐電流10A
尖端處有可移除絕緣保護套,套上保護套後探棒只會露出尖端部分,避免量測時造成短路
與前一代PC5000隨附探棒比較起來,PC7000的TL-23a看起來比較單薄
兩組探棒電表端插頭也有差異,PC5000隨附探棒的插頭比較大,且可以360度任意旋轉
K態熱電偶量測頭K-250PC,使用時直接插入電表,並轉到溫度檔就可測量
PC7000數位電表本體,外圈灰色部分是專屬保護套
電表後面有立架,可讓電表以一角度傾斜,方便讀取螢幕數據
PC7000的顯示幕在開機後會點亮所有字元進行自我檢測,一秒後進入正常模式
功能按鈕及檔位選擇轉盤
SELECT:量測檔位功能切換,各檔位中以藍色字顯示的,可使用此按鍵循環切換,長按點亮螢幕背光
RANGE HOLD/dBm-Ω:手動選擇量程,長按恢復自動量程,ACV/ACmV dBm測量模式下切換等效阻抗
△REL/500000:相對值量測,長按在DCV/DCmV下切換50000count/500000count顯示
CAPTURE:瞬間峰值擷取模式,可擷取維持時間大於0.8mS的電壓/電流峰值,擷取過程中若有新的最大/最小值,電表會發出嗶聲並更新顯示值,量測中短按按鍵切換最大/最小值顯示,長按按鍵可退出擷取模式,此模式下可使用自動量程,並且會關閉省電自動關機功能
REC:最大/最小/平均值記錄模式,測量中短按可啟動,當偵測到新的最大/最小值時電表會發出嗶聲並更新顯示值,記錄模式中短按按鍵可交替顯示最大/最小/平均值,長按按鍵可退出記錄模式,此模式下可使用自動量程,並且會關閉省電自動關機功能
HOLD:量測中按下可保持目前顯示的數值,此時顯示幕數值將不會變動,再按一下可解除保持
當儀表進入省電自動關機時,按下SELECT/RANGE HOLD/△REL/HOLD鍵可喚醒電表
按著”SELECT”並將電表開機,電表自檢完會顯示”dSAPO”,放開”SELECT”按鍵,此時電表取消省電自動關機功能
按著”RANGE HOLD”並將電表開機,電表自檢完會顯示”dSbEEP”,放開”RANGE HOLD”按鍵,此時電表取消導通測試/探棒插入錯誤以外的蜂鳴器嗶嗶聲
探棒插座,最左邊兩個紅色是A、mA/µA電流插座,黑色是共同插座(黑色探棒),最右邊紅色是量測除電流外其他功能的插座,A、mA/µA插座均具備保險絲保護
PC7000(左)與PC5000(右)的比較,這部PC5000從2001年一直用到現在,外觀已略顯滄桑
PC7000(左)與PC5000(右)功能按鈕與檔位轉盤的差異
PC7000(左)與PC5000(右)插孔排列的差異
PC7000後方的光通信單元保護蓋,有一條綁繩固定在保護套上的洞
保護蓋中央是磁鐵,如果垂直表面是鐵等可以被磁吸的,可用此磁鐵將電表懸吊在該垂直表面上
PC7000(左)與PC5000(右)保護套背面的比較,可以看到PC5000採用傳統吊掛孔的設計
PC7000保護套後方左右兩個溝槽可以收納探棒
同樣PC5000保護套後方也有可以收納探棒的溝槽
將保護套移除後的樣子
從側面看保護套被移除的樣子
背面立架打開,有一螺絲固定的可拆卸背蓋,裡面有9V電池及mA/µA檔、A檔所使用的保險絲,都是屬於快速熔斷型保險絲,以保護電表
如果要讓PC7000具備電腦連線功能,就需要買USB光通訊線,通訊模組外盒正面上面有紅底白字sanwa字樣,下面寫CABLE For PC Link 7 SYSTEM
光通訊線外盒側面有印型號KB-USB7
光通訊線用氣泡袋裝著,上面標籤說明此條KB-USB7只能給PC7系列電表及PC Link 7連線軟體使用
KB-USB7光通訊線,盒子部分扣在電表後端,透過紅外線發光及接收二極體,以隔離方式連接電表與通訊線
取下PC7000後方光通訊單元保護蓋,露出裡面的紅外線收發埠
將KB-USB7的盒子部分扣在電表紅外線收發埠上
PC7000與KB-USB7組合完成圖
PC5000使用的KB-RS2光通訊線(左)與PC7000使用的KB-USB7光通訊線大小比較,KB-RS2使用螺絲固定在電表上,介面為RS-232C
PC5000(左)與PC7000(右)安裝光通信線的位置不同,PC5000在電表背面中央立架下,PC7000在電錶背面上方
LPF ACV測量檔位,同時測量經過LPF處理的ACV及頻率,按下”SELECT”可切換ACV、Hz顯示的位置,需手動切換電壓範圍,頻率部分可自動切換10Hz-440Hz(5-500V)、10Hz-200Hz(1000V),可以手動改變ACV檔位來調整頻率量測敏感度
ACV/Hz/dBm測量檔位,測試一般ACV、頻率、分貝(dBm),按下”SELECT”可切換主/副量測顯示,具有自動電壓範圍切換,也可以透過切換ACV檔位來調整頻率量測的敏感度,最低頻率為10Hz,最高頻率分別為200kHz(5V)、100kHz(50/500V)、10kHz(1000V)
dBm模式下可以設定等效阻抗4/8/16/32/50/75/93/110/125/135/150/200/250/300/500/600/800/900/1000/1200Ω,並同時顯示dBm及Hz
DCV/DCV+ACV/DC+AC疊加V測量檔位,可測量純直流、電壓中直流成分/交流成分、直流+交流疊加電壓,純直流電壓測量時可以開啟500000count顯示,按下”SELECT”可切換顯示直流成分電壓+交流成分電壓、直流+交流疊加電壓+交流成分電壓,具有自動電壓範圍切換
DCmV/DCmV+ACmV/DC+AC疊加mV測量檔位,可測量更小的純直流、電壓中直流成分/交流成分、直流+交流疊加電壓,純直流電壓測量時可以開啟500000count顯示,按下”SELECT”可切換顯示直流成分電壓+交流成分電壓、直流+交流疊加電壓+交流成分電壓,此檔位僅有500mV一個電壓範圍
這一個檔位還具備頻率/Duty Cycle%測量,可以測量邏輯準位(3-5V)的頻率及任務週期百分比,同樣按下”Select”切換顯示,頻率範圍從5Hz至1MHz,任務週期百分比可從0.1%-199.9%(5Hz-500kHz的方波)
ACmV/Hz/dBm測量檔位,測試更小的ACmV、頻率、分貝(dBm),按下”SELECT”可切換主/副量測顯示,此檔位僅有500mV一個電壓範圍,頻率最低為10Hz,最高為200kHz,dBm模式下也可以設定等效阻抗,並同時顯示dBm及Hz
Ω/導通/nS測量檔位,可測量電阻、導通、電導,電導是表示物質傳輸電流能力強弱的一種測量值,電導是電阻的倒數(S=1/Ω,nS=1/GΩ),單位是西門子/公尺(S/m),電阻量測範圍最高至50MΩ,導通測試蜂鳴器動作範圍為20-200Ω,反應時間小於100µS,電導為99.99nS單一量測範圍
溫度測量檔位,插上K-250PC溫度探棒可以顯示探棒頭端溫度,按下”SELECT”切換攝氏℃與華氏℉,測量範圍-50-1000℃/-58-1832℉
電容/二極體測量檔位,可測量電容及二極體,按下”SELECT”可切換電容/二極體量測
DCmA/DCmA+ACmA/DC+AC疊加mA/ACmA+Hz測量檔位,可測試mA等級的純直流電流+儀器環路電流百分比/直流電流+交流電流/直流+交流疊加電流/交流電流+頻率,純直流電流部分可同時顯示%4-20mA儀器環路電流百分比(4mA=0%,20mA=100%),此檔位有50mA及500mA兩個自動電流範圍切換,可透過切換電流檔位來調整頻率量測的敏感度,最低為10Hz,最高為10kHz
同一檔位下,將紅色探棒插入最左邊A的位置,就自動切換成DCA/DCA+ACA/DC+AC疊加A/ACA+Hz測量檔位,可測試最高10A的純直流電流/直流電流+交流電流/直流+交流疊加電流/交流電流+頻率,此檔位有5A及10A兩個自動電流範圍切換,可透過切換電流檔位來調整頻率量測的敏感度,最低為10Hz,最高為3kHz
DCµA/DCµA+ACµA/DC+AC疊加µA/ACµA+Hz測量檔位,可測試µA等級的純直流電流/直流電流+交流電流/直流+交流疊加電流/交流電流+頻率,此檔位有500µA及5000µA兩個自動電流範圍切換,可透過切換電流檔位來調整頻率量測的敏感度,最低為10Hz,最高為10kHz
使用中長按”SELECT”可以啟動顯示幕背光,15秒後會自動關閉,也可以長按按鍵手動關閉
按下”CAPTURE”啟動瞬間峰值擷取模式,可擷取維持時間大於0.8mS的電壓/電流峰值,擷取過程中若有新的最大/最小值,電表會發出嗶聲並更新顯示值,擷取中短按按鍵切換最大/最小值顯示,長按按鍵可退出擷取模式,此模式下可使用自動量程,並且會關閉省電自動關機功能
按下”△REL”可啟動相對值量測,會把目前電表量測數值歸零,並在旁邊顯示”△”,可用來設定參考基準後依此作為偏差量測量使用,此功能也可與最大/最小/平均值記錄模式一起使用
按下”REC”啟動最大/最小/平均值記錄模式,測量中短按可啟動,當偵測到新的最大/最小值時電表會發出嗶聲並更新顯示值,記錄中短按按鍵可交替顯示最大/最小/平均值,長按按鍵可退出記錄模式,此模式下可使用自動量程,並且會關閉省電自動關機功能
若是把檔位轉在電流檔及溫度檔以外的檔位,但紅色探棒卻插在電流測試插孔(A、mA/µA)上,此時顯示幕會顯示”InErr”及發出急促嗶聲提醒使用者探棒連接錯誤,避免有損壞電表的可能,若電池快要沒電,即使探棒連接正確,該警告訊息也可能會被誤觸發,只要更換新電池就可以排除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使用AD584電壓基準源
上方2.5V基準數值與Fluke 289顯示數值比較,差異值為-0.00188V
上方2.5V基準數值與PC5000顯示數值比較,差異值為-0.00118V/-0.00126V
上方2.5V基準數值與PC7000顯示數值比較,差異值為-0.00288V/-0.00305V
上方5V基準數值與Fluke 289顯示數值比較,差異值為-0.00142V
上方5V基準數值與PC5000顯示數值比較,差異值為0.00272V/0.00257V
上方5V基準數值與PC7000顯示數值比較,差異值為0.00062V/0.00054V
上方7.5V基準數值與Fluke 289顯示數值比較,差異值為-0.0044V
上方7.5V基準數值與PC5000顯示數值比較,差異值為-0.0024V/-0.0022V
上方7.5V基準數值與PC7000顯示數值比較,差異值為-0.0054V/-0.0063V
上方10V基準數值與Fluke 289顯示數值比較,差異值為-0.00147V
上方10V基準數值與PC5000顯示數值比較,差異值為0.00053V/0.00073V
上方10V基準數值與PC7000顯示數值比較,差異值為0.00347V/0.00397V
差異以百分比呈現,各電壓差異最小及第二小的以紅字進行標示
PC7000(左)/PC5000(中)/Fluke 289(右)三個表探棒並聯,同時供應相同電壓下的數值比較

PC5000的10V最準,總變化範圍為0.104%,PC7000的5V最準,總變化範圍為0.133%,FLUKE 289表現在伯仲之間,最大變化範圍0.103%

网友A:
請問PC7000產地在那裡?
我未買FLUKE 289前曾考慮過買PC70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PC7000產地在那裡?
我未買FLUKE 289前曾考慮過買PC7000的。

日本亞馬遜的客戶留言說是台灣製…

楼主:
產地沒有說得很清楚,外盒說明書本體都沒有提到

网友B:
好在狼大沒有早幾天開箱,否則又“蠢動”了....
不過現到是借了一臺 PC710 正在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在狼大沒有早幾天開箱,否則又“蠢動”了....
不過現到是借了一臺 PC710 正在玩.... ...

這款有多一個EF功能,可以感應帶電的線,跟驗電筆類似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款有多一個EF功能,可以感應帶電的線,跟驗電筆類似

哇....我才正想這EF是什麼?
狼大能否較明細說明此真正用途?

网友:
狼大 您那麼費心 我怎麼能不收藏 !哈

网友:
七段顯示的字體與傳統有差異, 已經過微調修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