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東元立扇 XA1459BD 有過電 無法啟動運轉

楼主(2018-05-18):
東元立扇 XA1459BD 有過電 無法啟動運轉

故障情形 :
插電按 開/風量 鍵 有聽到逼一聲 運轉燈亮一下 馬上熄滅 導致無法啟動運轉

銘牌 :

操作面板 :

既然無法運轉 就是要拆機修理了

機板正面 :

機板型號 :

機板背面 :

此機板使用容降式電壓 插電量測有 5.43V 那電壓夠啊

量著按 開/風量 鍵 馬上看到問題了 電壓降到剩 2.87V 難怪 IC 無法動作 馬上跳離

看一下只有2顆電容有關係 2顆都拆下來量測 1顆 1.5UF 275V (容降電容)  1顆 470UF 16V (濾波電容)
請出學姐的 彩屏圖形顯示 Transistor Tester M328晶體管測試儀128*160
470UF 16V (濾波電容) 量沒問題 忘了拍照
1.5UF 275V (容降電容) 剩下 0.3UF 難怪啟動負載後會電壓不足

從舊機板拆1顆 155K 430V 量有將近 1.49UF

就用此顆代上後 開機測試 機板下方能看到有一紅色LED燈光反射 電壓還保持在 5.41V 電壓正常了 運轉正常

代換電容後的機板正面 :

鎖回機板在照一張 :

試吹整機正面照 :

壞的與代用 照一張

完修

网友A:
兄弟,什麼都難不倒你,恭喜完修

网友B:
請教sa2086大,這兩種電容可通用,差別.在哪裡?

网友A:
前面護網,歪歪的,修正一下更完美。

网友C:
倒數第二張圖那個功率 電壓 電流表,好多人完修都會用這個測試
不曉得是買什麼回來DIY呢~~感覺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倒數第二張圖那個功率 電壓 電流表,好多人完修都會用這個測試
不曉得是買什麼回來DIY呢~~感覺很方便 ...

壇內搜尋功率表就有嘍!很實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什麼都難不倒你,恭喜完修

小弟還在學習中
都是承蒙酷友的不斷叮嚀 教導
才能瞎搞
真是感謝酷友

更感謝 Wish 大 創立痞酷網 讓小弟有學習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sa2086大,這兩種電容可通用,差別.在哪裡?

康前輩 你真是考倒不是本科的我了

我是從烘碗機的舊機板拆下的
都是用在電源壓降的地方
要小弟說 2種電容可通用 但差別性
真的不知  考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倒數第二張圖那個功率 電壓 電流表,好多人完修都會用這個測試
不曉得是買什麼回來DIY呢~~感覺很方便 ...

交流/直流 功率表
http://bbs.pigoo.com/thread-64193-1-1.html
這是液晶面板的
小弟有老花 所以買LED顯示的 看的比較清楚

LED 直流 雙顯示 紅藍雙色 電壓/電流表頭  (無功率顯示)
http://bbs.pigoo.com/thread-64592-1-1.html

兩種差別 在於有無功率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利害ㄟ~~  黃 海馬

應該還差 蔡兄弟 一大截
所以還在學習中
知道為何有人半夜不睡 (都在K文章)

俗話說 : 勤能補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倒數第二張圖那個功率 電壓 電流表,好多人完修都會用這個測試
不曉得是買什麼回來DIY呢~~感覺很方便 ...

請收訊息,
這位大哥的賣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收訊息,
這位大哥的賣場..

阿不就是那個咖啡杯
好幾天沒看到他了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阿不就是那個咖啡杯丫

對呀 老弟,
喝完這杯咖啡再走..

PC個人商店賣場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應該還差 蔡兄弟 一大截
所以還在學習中
知道為何有人半夜不睡 (都在K文章)

哼~~~明明就粉利害說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對呀 老弟,
喝完這杯咖啡再走..

各位大哥大姊
有一個咖啡杯大哥忘了自己的賣場在何處~~
聽說是寄阿給他網址才找到~~顆顆~~~
遭哩那個糕!我蟹肉天雞~~緊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各位大哥大姊
有一個咖啡杯大哥忘了自己的賣場在何處~~
聽說是寄阿給他網址才找到~~顆顆~~~

你怎麼知道?
上次也跟我這樣說耶~~
我笑好久..
還好他賣場我都巡了一遍,
需要的就會逛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哼~~~明明就粉利害說

還說ㄋ
兄弟這幾天 不知在忙甚麼
拉賽的 都有嘉芬
我發維修帖 還有一帖沒嘉芬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還說ㄋ
兄弟這幾天 不知在忙甚麼
拉賽的 都有嘉芬

你都沒關心他喔~

長照~~自理,尊嚴,隱私與希望
http://bbs.pigoo.com/thread-6848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都沒關心他喔~

長照~~自理,尊嚴,隱私與希望

這篇我有看到
cremaker 大 也有關心
蔡兄弟也有說出一些頭
應該能了解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所以東西只要學姐有一定學姐拿

(有講有差 多2分了)

网友F:
基本是一樣的電容,只是一個有安規一個沒安規。

拿安規電容去代 CBB 可,反之不行。這是嚴重的安全問題。機器若還沒回客戶家的話,就快去換回來。特別這顆又是應用在供電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基本是一樣的電容,只是一個有安規一個沒安規。

拿安規電容去代 CBB 可,反之不行。這是嚴重的安全問題。 ...

感謝 gsm7 大的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基本是一樣的電容,只是一個有安規一個沒安規。

拿安規電容去代 CBB 可,反之不行。這是嚴重的安全問題。 ...

感謝 gsm7 大的提點

一語點醒夢中人  安規
有無安規 最主要應該是有問題發生時的責任歸屬 不知對不對

那就在找舊機板 找到一顆 1Uf 275V 的安規電容 就是它了 換上

空載量測電壓 5.51V

運轉量測電壓 5.35V  有超過5V 應該是OK的

鎖回後

前面 #4  jasonchen3219 大 有提到前網的斜斜的 那就調正 比較好看

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護網,歪歪的,修正一下更完美。

感謝 jasonchen3219 提醒
已於#23  修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怎麼知道?
上次也跟我這樣說耶~~
我笑好久..

那沒 姐 跟他說自己賣場網址
不就要找自己賣的東西 在找自己賣場

還好有 姐 的好記憶

小小聲的問
那姐跟他買東西 不就是打折再打折 更甚是打到骨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沒 姐 跟他說自己賣場網址
不就要找自己賣的東西 在找自己賣場

沒有啊!原價購買啦~
他只認漂亮小妹妹、
海馬兄  借你女兒不知有無打骨折…

网友G:
這應該是x電容,不是運行電容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應該是x電容,不是運行電容對嗎

此顆 目前是用於 電源壓降用在去做整流供電用
不是AC馬達啟動運轉電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此顆 目前是用於 電源壓降用在去做整流供電用
不是AC馬達啟動運轉電容

可以請教是怎麼判斷這台機器是用容降的方式呢?
也就是一開始最關鍵一步 - 查修方向的選定~
方向對了,就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請教是怎麼判斷這台機器是用容降的方式呢?
也就是一開始最關鍵一步 - 查修方向的選定~
方向對了,就 ...

用圖片說明應該比較好

下圖的 大紅框與小紅框
大紅框右下方有一保險絲 中間有一電容 左邊一電組
小紅框能看到一顆二極體 一顆穩壓二極體 還一顆濾波電容

機板背面對映點 分成3紅框
大紅框 包含到 保險絲 電容 電組
中紅框就是 二極體 穩壓二極體
小紅框就是濾波電容焊點處

從背面圖能看到白色主電源線經過保險絲 過電容 過電組
送給二極體做整流(整流二極體)及穩壓二極體(固定電壓)
二極體做整流後由濾波電容濾波成直流電壓

由此線路得之 AC主電壓經過保險絲 再過電容 過電組 壓降過二極體做整流輸出在濾波
所以判定那電容是在壓降用 (電容過交流阻直流)

如果判定那電容損壞 由下圖說明
插電時(未啟動)量測濾波電容處電壓得到 DC5.43V電壓

按開運轉鍵 馬上掉電壓變成 DC 2.87V 明顯不對 壓降太嚴重

所以將過AC那電容與濾波電容 都拆下量測 470UF 16V 容值正常 經AC那顆本來是 1.5UF 量測是0.3UF (紅框中排數字)
有負載時壓降過多 一般都是濾波電容值不夠會發生 但量測正常 反而過AC那顆電容不正常

所以認為那顆電容是將AC電壓降低的 所以稱為壓降電容

已上推論如有錯誤 煩請酷友多多教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