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LM-42V8T 開機5秒後就沒畫面

楼主(2018-05-18):
聲寶

電源版

主板

開機畫面

各位大大....
這台電視開機5秒就沒畫面.綠燈還亮著.無法再從開.需拔電源~
電源版開機後 5V 12V 24V都正常~
請教大大們 問題是出在主板嗎?
該從何下手......請大大指點.謝謝~

補充內容 (2018-5-19 11:30 AM):
電源板插PIN..
ENA=開機後1.5v
DIM=開機後1.5V(5秒後 0V)......
12V=開機後正常12V(5秒後也正常)
24V=開機後正常24V(5秒後也正常)
S/B=開機後3V (5秒後也正常)
5V=正常

補充內容 (2018-5-19 08:48 PM):
更正=ENA開機後8.5V

网友:
看錯了~
抱歉~

网友A:
可能不妙 這機型通常會壞燈管 高壓版也常壞 如果高壓版查換無效 就要拆面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不妙 這機型通常會壞燈管 高壓版也常壞 如果高壓版查換無效 就要拆面板了 ...

請問..高壓部分有簡易的測試方法嗎?
比如說不經過主板.強制開機直接點亮.....

网友B:
曾經修過同一棟大樓套房的好幾台聲寶的32吋,問題跟你的一樣

不一定是5秒,有些是30秒後沒畫面,遙控按鍵都無效

一定要拔電源線一段時間再插回

雖然說是32吋的,但電源板跟你的很類似

印象中是7隻腳的TNY274PN有問題

然後上面有兩個FET雖然說不一樣也有問題但最好跟著換掉

网友C:
好熟悉的電源板,想想幾星期前才碰到。開機幾分鐘後就自動關閉,待機電源無輸出。

IC 換個新的正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經修過同一棟大樓套房的好幾台聲寶的32吋,問題跟你的一樣

不一定是5秒,有些是30秒後沒畫面,遙控按鍵 ...

TNY277PN IC 更換新品.情況依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熟悉的電源板,想想幾星期前才碰到。開機幾分鐘後就自動關閉,待機電源無輸出。

IC 換個新的正品就好了 ...

情況應該不同喔~

楼主:
經過測試..背光部分是正常的~
原因出在DIM=開機5秒後為 0V......應該是關鍵~

网友B:
無畫面的時候有聲音嗎

网友D:
先試試燈管,是不是好的,

网友E:
1.依我平時的液晶電視測試經驗, 液晶電視的燈管有多支, 如果壞掉其中一支燈管, 背光亮約1秒鐘馬上熄滅(因為保護裝置會啟動).
2.如果背光亮約5秒後熄滅, 我覺得不是燈管壞掉.
3.Lazy_Panda兄的提示很有價值, 如果無畫面的時候有聲音, 通常隱含主板是好的(因為聲音是由主板所管控)
4.樓主的問題, 我覺得是電源高壓板出問題, 但我不知電源高壓板的哪裡出問題.
5.我覺得此電源高壓板的 ENA=背光的on/off; DIM=ADJ(背光亮度調整); S/B= PS_ON(電源板是否完全開機), 若我有弄錯, 尚祈網上前輩指導.

网友F:
哪塊主板換上測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TNY277PN IC 更換新品.情況依然~

我曾經碰到過跟同行買TNY277PN這顆IC

買5個其中3個是壞品

跟他買零件好幾年了確定他們不會亂來

給你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無畫面的時候有聲音嗎

經過測試...無畫面時有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哪塊主板換上測試

我沒有第二片可以試...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依我平時的液晶電視測試經驗, 液晶電視的燈管有多支, 如果壞掉其中一支燈管, 背光亮約1秒鐘馬上熄滅(因為 ...

經過跳線測試.也就是(送電給DIM畫面就正常了~
但是關機後再開無法記憶之前選好的訊號源.(每次從開都會跳回第一個訊號)
選擇AV訊號源後有畫面沒有聲音.必須在聲音按鍵按一下才會優聲音
請問這跟記憶IC有關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試試燈管,是不是好的,

燈管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經過跳線測試.也就是(送電給DIM畫面就正常了~
但是關機後再開無法記憶之前選好的訊號源.(每次從開都會跳 ...

這個時候我會先刷程序

楼主:
經過跳線測試.也就是(送電給DIM畫面就正常了~
但是關機後再開無法記憶之前選好的訊號源.(每次從開都會跳回第一個訊號)
選擇AV訊號源後有畫面沒有聲音.必須在聲音按鍵按一下才會優聲音
請問這跟記憶IC有關嗎?

24C32WP IC 開機後只有單邊4PIN 有3.3V .另一邊4PIN 無電源...
請問是不是這顆損壞了.應該要有多少 V 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時候我會先刷程序

Lazy_Panda 你好~
小弟才疏學淺.刷程序 這個動作我還沒做過......
可否請大哥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B:
第1要有燒錄器,這台不知道能不能在線編程不清楚,如果可以那就好處理了

第2要有程序,要看看哪位痞友肯提供

如果真的要不到程序,那就只能買良品板來讀出程序,之後再燒進原板

買來的良品板在自己想辦法賣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1要有燒錄器,這台不知道能不能在線編程不清楚,如果可以那就好處理了

第2要有程序,要看看哪位痞友肯提 ...

看來..先擱在一邊等候處理~
謝謝你唷~

网友G:
有聲音無影像大都是電源高壓二合一板有問題 其次才是燈管 給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聲音無影像大都是電源高壓二合一板有問題 其次才是燈管 給您參考

高壓板與燈管是好的~
就是DIM 開機後5秒就沒電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高壓板與燈管是好的~
就是DIM 開機後5秒就沒電了.....

沒電的意思是..?開機5秒斷電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沒電的意思是..?開機5秒斷電還是..?

開機時有電.5秒後就斷電也沒畫面..

网友G:
引用 楼主:
開機時有電.5秒後就斷電也沒畫面..

說實話我不太了解您的意思 我假設您的電視開機5秒左右當機 也就是指示燈有亮但是所有功能都無反應 我會偏向主板問題 尤其是bios 但如果是連指示燈都熄滅 電源重開又能亮起來 我會偏向電源板有問題 這片電源板維修有幾個重點像tny277容易壞 過去我會用大點的280替代  再來就是277附近的電阻以及2極管也是排查的重點 還有就是高壓部分 這片電源板後面印象中有個8腳ic 他的第7腳出來會經過一顆電容 只要在電容上加焊一個電阻 原本背光不亮的情況就能解決 不好意思 我也已經3年左右沒修電視了 也不知道記的對還是不對 僅供您參考

网友H:
這型電源板很會壞....高壓部件容易被打壞(屬設計不良)
查高壓包周邊、晶體、SOP貼面IC、二極體 就會有答案
以前常修這機型
還有樓上高手提及的電源管理IC(277)故障率也非常高,一定要查
這機型聲寶42V8T,32V6R,以及E-SONIC部分機型都用這塊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說實話我不太了解您的意思 我假設您的電視開機5秒左右當機 也就是指示燈有亮但是所有功能都無反應 我會偏 ...

taiwan10539 您好~你解說得很詳細.謝謝你提供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型電源板很會壞....高壓部件容易被打壞(屬設計不良)
查高壓包周邊、晶體、SOP貼面IC、二極體 就會有答案

277 已換過了...依然無效~
待查中....
謝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277 已換過了...依然無效~
待查中....
謝謝你~

277跟自動關機、斷電比較有關

网友I:
這台我遇到大都是電源板277 故障~但很多台修好~又有另一個問題~

燈管斷了~但還是一樣點的亮~只是後面會有一條黑線~~!

拆開一看燈管斷了~好多台都這樣~從頭那燒斷~

楼主(2018-06-20):
引用 网友I:
這台我遇到大都是電源板277 故障~但很多台修好~又有另一個問題~

燈管斷了~但還是一樣點的亮~只是後面會有 ...

燈管沒燒壞.也沒斷~

网友E:
1. taiwan10539兄說:「 假設您的電視開機5秒左右當機 也就是指示燈有亮但是所有功能都無反應 我會偏向主板問題 尤其是bios 但如果是連指示燈都熄滅 電源重開又能亮起來 我會偏向電源板有問題.」
2.我查板上的維修範例, 證實taiwan10539兄所言.很值得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68581-1-2.html
掛了二週的液晶電視終於修好了機型:聯碩Dig I sonic,DIS-40RS1
故障狀況:插電後進入待機(此機型無電源開關),5秒後自己開機綠燈亮一下,同時點亮背光,隨即變紅燈,背光熄滅,一直重複開機按鈕及遙控器皆無效。
檢修狀況:主機板待機電源LDO應輸出3.3V,測得4V,更新後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taiwan10539兄說:「 假設您的電視開機5秒左右當機 也就是指示燈有亮但是所有功能都無反應 我會偏向主板 ...

我個人業懷疑是主板....
待查.....
謝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個人業懷疑是主板....
待查.....
謝謝你~

電源板後他背後 還有一顆2T 的電晶體被貼也要換 還有TNY277附近有小電容也一併換掉
再來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