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要維修熱水瓶,這個熱水瓶要怎麼拆?

楼主(2018-05-19):
  熱水器上面的按鍵接觸不良,請問各位維修前輩,這個熱水器要怎麼拆,找不到半顆螺絲,不怎道要如何下手?

(型號:TECO YD4809CB)

网友:
從底部開始

网友:
底部螺絲開始拆

网友A:
各角度的照片幾乎全拍了
就缺拆解重點的底部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角度的照片幾乎全拍了
就缺拆解重點的底部 ~~

還以為 兄弟會語出驚人說
榔頭跟鐵剪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角度的照片幾乎全拍了
就缺拆解重點的底部 ~~

裡面有熱水,哈哈

网友:
注水上蓋掀起來以後,後面那邊有卡榫可以壓開,上蓋可以先拆掉丟一邊避免礙手礙腳
再來就是如上面前輩所說,從底部下手.
底部那邊如果熱水瓶是放著的時候可以旋轉角度的,會有一圈塑膠殼要撬開.
那個撬開以後螺絲就藏在裡面,之前拆象印的熱水瓶印象是如此.

拆開後裡面就是電路板跟一堆電線連結,最好拍照存證一下.
熱水瓶內胆是可以抽離的,不過我拆到大概這邊就卡關了
所以沒拆過上方按鍵,那次是拆給水開關清水垢顆粒

网友B:
是不是只有給水按鍵不良
如果是先檢查馬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只有給水按鍵不良
如果是先檢查馬達

請樓主詳述症狀,如果該亮的燈都能正常亮,就是給水按鍵案下後水要出不出的,請您看給水馬達葉輪是否有生鏽

网友D:
按鍵不良不是把按鍵的膠片撕開就可以看到板子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鍵不良不是把按鍵的膠片撕開就可以看到板子了嗎?

我家的看不太到耶~
我的情況是電動無法給水
本也以為撕開就可以檢查是不是按鍵問題
結果是看不到的
後來拆底部才發現是馬達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樓主詳述症狀,如果該亮的燈都能正常亮,就是給水按鍵案下後水要出不出的,請您看給水馬達葉輪是否有生 ...

嘿嘿我不是樓主
只是我有經驗是電動無法給水
後來發現是馬達故障這樣

网友E:
電動給水故障不是給水馬達就是馬達電源電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電動給水故障不是給水馬達就是馬達電源電路

我家拆洗那次比較妙,因為熱水瓶內部卡水垢
然後我老媽把檸檬丟進去泡,就悲劇了.
那個水垢被溶解成小碎片,穿過下方那個出水口鐵網
就這樣卡在那個靠著磁力吸附的打水扇葉上面
變成扇葉吸附不良,馬達沒辦法有效帶動扇葉.
給水壓下去就聽到馬達運轉聲,水出不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家拆洗那次比較妙,因為熱水瓶內部卡水垢
然後我老媽把檸檬丟進去泡,就悲劇了.
那個水垢被溶解成小碎片, ...

你家的出水馬達的水輪側有無生鏽?

馬達端是圓磁鐵,水葉端是鐵塊,靠磁力間接傳動泵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家拆洗那次比較妙,因為熱水瓶內部卡水垢
然後我老媽把檸檬丟進去泡,就悲劇了.
那個水垢被溶解成小碎片, ...

小弟覺得應該是葉輪中心鐵塊已經生鏽撐裂外包塑膠,檸檬加速葉輪中心生鏽進程,鐵鏽進一步撐開葉輪塑膠體導致卡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弟覺得應該是葉輪中心鐵塊已經生鏽撐裂外包塑膠,檸檬加速葉輪中心生鏽進程,鐵鏽進一步撐開葉輪塑膠體 ...

我家之前那個東X的就是這樣壞,水葉卡住馬達好的

現在我都用食用白醋去除碳酸鈣鎂,然後立即清洗乾淨後還加強出水口清洗
確保沒有醋殘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家的出水馬達的水輪側有無生鏽?

馬達端是圓磁鐵,水葉端是鐵塊,靠磁力間接傳動泵水... ...

好像沒有,我沒特別注意,因為是拿著的時候感覺手上有砂樣物質
就拿去洗一洗,也不知道怎麼修就組裝回去,沒想到就那樣復活才嚇一跳.

現在倒是不需要拆洗了,因為濾水系統從原本的單支陶瓷濾心換成RO

這又是另外一個戰到天昏地暗的課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弟覺得應該是葉輪中心鐵塊已經生鏽撐裂外包塑膠,檸檬加速葉輪中心生鏽進程,鐵鏽進一步撐開葉輪塑膠體 ...

這說法很有說服力,那台我又拆洗了一兩次後,某次就壽終正寢了
現在接續的是下一台電熱水器.....還是象印的

不過我一直覺得象印內瓶那個凹凸不平的設計是有水垢地區的噩夢.
用檸檬酸完全洗不起來,不鏽鋼那種亮光面的一次就會整片掉光光.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點,花了5塊錢買了一個按鍵,順利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