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專業人士關於台電電錶的疑問?

楼主(2018-05-19):
請問標220V 那顆錶 在用 110V 電時 會被計算成220V的量嗎?

因為看了類似 快樂錶 電錶 的新聞,產生了疑問.

有需要去要求台電換成 110/220V 嗎?

网友:
220V電表卻有110V用電,可能會不準,但不一定是110V的量。
若是台電的電表,就直接問台電較好!

220V 單向,三線,就是所謂的220/110V
你那220V電表上面有寫:220V, 單向,三線, 應該同樣可110V。
只是標示方法不太一樣,沒把110V寫上去而已...

网友A:
個人觀察:

中性線是不過電表的,只有火線過電表;不論單三110/220還是單二220,火線都有兩條,每條帶110V的電壓,電表只計算流過火線的電流 不計算流過中性線的電流,所以單相220V跟單三110/220V電表結構應是相同的。

中性線在電表底座中間與住宅接地線、中性線連接。

我家是單相三線,有兩個電表,A電表1600度(單三110/220),B電表380度(單相220)
一家四口一期電費要繳6~7K

网友:
因為看了類似 快樂錶 電錶 的新聞,產生了疑問......私接的電表如何要求台電更換! 更不用說檢驗問題。
附圖*2如是台電提供封籤(如未私自變更)都是一樣的,故障或異常任一方造成錯誤損失,經鑑定對的都可求償的。

网友:
要有用電設備檢驗合格 才有保證

网友:
台電裝錯電表的機率非常小,這部分可以放心,這兩個電表都是單相三線式,只是標示不同而已,若懷疑計算度數準確性,可以打電費單上服務電話申訴,台電會安排人員勘驗或是更換電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單相220V跟單三110/220V電表結構應是相同的。

單相二線220V跟單相三線220V電表內部結構不同,單相二線220V電表內部只有一條線經過電流線圈,也就是只有一顆電流線圈,只能準確度量220V用電,不能跟外部中性線配合供應110V/220V用電,否則110V部分無法正確計算度數,一條火線不計算度數,另一條火線加倍計算度數。
而單相三線式電表兩條火線都有經過電流線圈,有兩顆電流線圈,所以能配合外部中性線準確度量110V/220V混合用電。

雖然現在圓型單相三線式電表只有兩進兩出,也就是中性線沒經過電表,電壓線圈是跨接在兩條火線上,把它想像成兩顆110V電壓線圈串聯,中心點沒接在中性線,只要台電能保證兩條火線對中性線電壓差距不會太大,比如在3%之內,中性線不過電表對110V度量準確度依然在可以接受範圍。

現在無法從接線來判斷是否為單相三線式電表,尤其是圓型的都只是兩進兩出,早期方形電表就有三進三出接線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