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EM-32VA08D 無待機紅燈

楼主(2018-05-19):
已爬文過smart大這篇:http://bbs.pigoo.com/thread-67780-1-1.html

情況跟smart大一樣 待機無紅燈

借一下smart大的圖

12V: 12.08 v
5V : 4.74 v
5VSB : 4.74 v
PS/O:1.57 v

脫離主版後
12V: 0 v
5V: 0 v
5VSB : 4.74 v
PS/O:0 v

請問大家 5VSB不足5V
要再往那邊查修呢?
煩請大家指導

已更換過電容,電容更換前後電壓都一樣

感謝大家

网友:
問題應該是出在主板上

不是電源板

你參考的網頁主要是5VSB低到連3.3V都沒有

而你的有4.74V

如果主板是好的,4.74V就足夠提供待機電壓

网友A:
參考看看
wet 大的 主機板維修部分 IC EUP3484A 量測法
http://bbs.pigoo.com/thread-68420-1-1.html

主機板應該差不多
http://bbs.pigoo.com/thread-6828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看看
wet 大的 主機板維修部分 IC EUP3484A 量測法
http://bbs.pigoo.com/thread-68420-1-1.html

您好
在這塊主板上很殘念的沒有看到EUP3484A
只有看到9435GM這顆IC
1-GND : 12V
4-GND :   0V
8-GND : 12V

V DS : 0V
V GS: -11.95V

网友:
檢查主板上的各個線性穩壓IC

看看輸出電壓是不是都正常

楼主:
報告
如Lazy_Panda大所言
問題是在主板上
但...小弟急於讓電視恢復正常情況
購買良品替換後已恢復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