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待機燈亮但無法開機

楼主(2018-05-20):
各位先進好

家中 BenQ 55RV6600 故障 (已過保)
想說自己換換板子試試 (無電工背景,只能換換板子…)
結果…

原症狀:待機紅燈亮,但無法開機 (遙控、機側按鈕皆無法)
據說是主機板問題居多,上網買了片殺肉件換上
(型號同為 S645HF53 V1 48.64S03.M08,但是來自50RV6500的板子,看來我不該這麼做? = =")

新症狀:可開機,但有背光無畫面
    接收到遙控器按鈕的訊號會有閃動的反應,但仍為黑屏

求助 Orz

55RV6600

55RV6600

BenQ 55RV6600

主機板(55RV6600原廠)

主機板(55RV6600原廠)

主機板(55RV6600原廠)

主機板(50RV6500殺肉件)

主機板(50RV6500殺肉件)

主機板(50RV6500殺肉件)

网友A:
這兩塊雖然版號一樣,但不能共用,上面零件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兩塊雖然版號一樣,但不能共用,上面零件不同。

好的~
看來我得要去找同樣是 55RV6600 的主機板
感謝回覆!

网友B:
主板暫時不要買,
把舊主板中央有白點記號的8腳記憶IC解焊下來,
焊在買來可開機的主板上,應該就可以了,注意有方向性不可焊反,
沒把握請懂焊接的朋友同事代為處理一下,成功後買雞排珍奶慰勞一下代工者。

网友C:
標題沒有註明廠牌型號

网友:
最好能將程序備份下來

网友:
修的進呢?是把板上24xxx或25xxx交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暫時不要買,
把舊主板中央有白點記號的8腳記憶IC解焊下來,
焊在買來可開機的主板上,應該就可以了, ...

喔喔感謝~! 看來是個好方法! 我來想想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標題沒有註明廠牌型號

糟了我以為我有打上,但現在好像無法編輯文章了?
請問還有方法可以改標題嗎?拍謝新手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