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新牌吹風風 TS-7000 風速變慢 清理

楼主(2018-05-20):
照片
型號
這個蓋子要打開
這有三顆螺絲
很好打開的,至於這個風葉,就很難開了,我是請教痞友好幾年了,才把它打開的
重點在這,清理毛髮
每次清這個毛髮,就可以用很久了,

网友A:
後蓋加一層絲襪當過濾毛髮,只要入風量夠,應該可撐更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後蓋加一層絲襪當過濾毛髮,只要入風量夠,應該可撐更久。

這方法,很好

网友B:
扇葉要怎麼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扇葉要怎麼拆啊?

我是有帶手套的,左手兩指押在紅處,右手拉,這是需要勇氣,蠻力,注意右手方向,不要有人或是會受傷物品,請注意自身安全

网友C:
恭喜完修,達新這個扇葉設計超爛,拆個幾次很容易裝回咬不住軸心
小弟當初是左右各一隻一字起子同時施力,用槓桿原理推出扇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達新這個扇葉設計超爛,拆個幾次很容易裝回咬不住軸心

了解,到時候,我在用wish介紹的膠,黏看看,

网友A:
葉片拆卸前,軸心連結處用吹風機加熱,再拔出不知可否較省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葉片拆卸前,軸心連結處用吹風機加熱,再拔出不知可否較省力。

不能用加熱式拆下
加熱會使孔洞變大 裝回後會脫落

网友:
我家達新的我拆了好幾次,但是扇葉這部分完全不敢動
試過暴力硬拉的方式感覺完全不動就放棄了.
用小夾子清理扇葉處夾的頭髮,這是其中一次完全卡死的情況
稍微夾出頭髮後就復活了.

其他次拆開都是因為,頭髮被吸進前方加熱絲處,一吹就臭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到時候,我在用wish介紹的膠,黏看看,

風扇葉會愈拆愈鬆,愈大孔,毛髮清除後,軸心不要上油,點幾滴三秒膠,在將扇葉裝回,都不用擔心會掉,下次若要開啟,直接用一字把它翹開,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有帶手套的,左手兩指押在紅處,右手拉,這是需要勇氣,蠻力,注意右手方向,不要有人或是會受傷物品 ...

謝啦~

之前有一次拆到扇葉時就卡關,然後放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啦~

之前有一次拆到扇葉時就卡關,然後放棄~

我也是放棄好幾次的

网友:
有時候真的會卡在一個地方很久 ,要契而不捨才能完成 ,完成後的成就感會很好

网友:
長知識了...有機會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