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KOTE986 刻度式控溫烙鐵(用907手柄故障)維修改裝

楼主(2018-05-20):
這台KOTE986機台是3/14在壇內,蒙蔡兄弟割愛,標來的。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2&highlight=986
沒手柄,所以摸索很久,幸好sandy319計阿 提示:用A1321發熱蕊(謝謝你)。
1.於是在沒屋頂買了1支907(24V50W)手柄。

2.插上並把開關打開:糟糕怎沒動作,原來是寄來的手柄是故障的。怎麼那麼巧,可以去買樂透,心想可能是要考驗我這菜鳥,可以增進功力也很棒,廢話少說:拆開便知道。

這個接腳是接地(連接烙鐵)。主機打開時忘了拍照,接地看線路即知,發熱元件;PCB板上的寬度很大,非常容易辨識,剩下的就是傳感器了。

3.這是發熱元件接腳。

4.這是傳感器接腳。

5.這是手柄,發熱蕊的傳感器斷路。(正常43至58歐姆)

6.這是發熱絲,電阻15歐姆偏高了些(正常2.5至3.5歐姆)

7.確定是手柄的發熱傳感器故障,再買2支A1321發熱蕊(1支備用)。

8.先量看電阻(應沒那麼好運又買到故障的吧)
發熱器3.3歐姆

9.傳感器40歐姆(偏低一些)

10.問題又來了:原來的是鐵蕊,新買的是陶瓷蕊,缺個固定接地彈簧的擋片,發熱蕊會陷入塑膠柄內。解決方法:用墊片做個C型擋環。

11.C型擋環插入新發熱蕊,位置校正準確。

12.將發熱蕊與終端PCB板,焊接確實(最好先將發熱蕊4條連接線,用砂紙磨亮,較會吃錫,以免接觸不良),

13.裝上上電,LED燈亮,成功完修,測試與調整溫度控制(在溫度調整鈕F的下方有一個塑膠塞,更下方有標示CAL,打開即可用+自小起子調整,順時鐘調高溫度,反之調低。

在此感謝tsai5371的熱心奉獻,讓我這個菜鳥能雍有高檔好用的工具,謝謝你蔡兄弟,更要感謝壇內眾多前輩的不吝指導,謝謝大家!

网友A:
真的可以買張樂透彩了~

手柄是買二手的嗎?

网友:
沒有買烙鐵頭專用溫度計的人也可以用裸露式接點熱電偶來校正溫度,我個人覺得這更好用。

再來就是購買各種不同形狀的烙鐵頭,慢慢體會就會知道哪種焊點或溫度要使用何種烙鐵頭。
只要會選換烙鐵頭與調整適合的溫度時就是焊接技術更往前進了一大步。

网友B:
買手柄要先查焊台型號規格說明,一般標示日本進口發熱芯大致上是a1321,你買的是a1323的發熱芯手柄,兩者不能替代。後果就是燒發熱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可以買張樂透彩了~

手柄是買二手的嗎?

應該是新的,買手柄沒注意發熱芯型號,後果就是燒發熱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可以買張樂透彩了~

手柄是買二手的嗎?

1.買新的,我判斷應是擋環陷入(拆開時的情形這樣,有燒焦痕跡),致發熱蕊太短,沒頂住烙鐵嘴,而使焊接溫度不足,盲目調高溫度,發熱蕊空燒損毀。
2.前一手因此退貨,賣家因故再次售出(確定故障品後,反映賣家但表示已無現貨,有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買手柄要先查焊台型號規格說明,一般標示日本進口發熱芯大致上是a1321,你買的是a1323的發熱芯手柄,兩者不 ...

907,936......等9字頭應全是A1321發熱蕊,可能是仿製品設計不良。
gkjnn   老師也標過此款主機,請教過他,也回覆:是拿舊的BAKON 907烙鐵筆.可以直接使用.
一般應該907系列的烙鐵柄都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907,936......等9字頭應全是A1321發熱蕊,可能是仿製品設計不良。
gkjnn   老師也標過此款主機,請教過 ...

這系列的恆溫烙鐵生產廠家太多了搞的有點亂,看手柄編號不準還是要拆開看發熱芯才不會弄錯。

有這麼多種。

再貼上賣家 PO 的差異。

A1321 發熱芯是 3.3 歐姆我覺得有些問題,計算其理論功率早就超過 50W 許多,強烈懷疑是靠主機內部的 24V 變壓器的過載限流來限制功率的。
我手邊沒有這款無法測量,請方便的人測量一下烙鐵正在加熱時此發熱芯上頭的電壓是幾伏特?

网友:
引用 楼主:
907,936......等9字頭應全是A1321發熱蕊,可能是仿製品設計不良。
gkjnn   老師也標過此款主機,請教過 ...

之前改加熱芯時,
發現鐵的加熱芯是A1323(同A1322)的規格,
應不適用這個主機,
大陸製手柄的內部加熱芯,
確實要注意,
因為大陸的主機,
很多都是用A1322的手柄,
不能以編號來區分.

网友C:
康大愛分享,不藏私,追求知識毫不間斷,土法煉鋼在所不惜,完全是一個痞酷人
這就是小弟覺得他是板主最佳人選的原因~專業知識固然重要熱情有耐心尤其可貴
好東西分享給他恰如其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康大愛分享,不藏私,追求知識毫不間斷,土法煉鋼在所不惜,完全是一個痞酷人
這就是小弟覺得他是板主最佳人選 ...

蔡兄弟太抬舉我了,小弟才疏學淺,靠股傻勁,別取笑我了,感謝您的付出,讓我有學習的機會,受益良多,謝謝!

网友:
學了一課,受益匪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