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日立100MHz 示波器 V-1065A 拆開整理

楼主(2018-05-20):
正面,這台是在露天買的,是壞的

這條高壓線,能拆開嗎
繼續拆

目標是很前這塊板子
目標下來了
原本想說這樣就能擦乾淨了,
很髒

結果還是分解開來,慢慢擦吧,
wish大有說,電解電容要全部換掉,我也很想啊,只是買不到,16v10uf 無極性電解電容,不知道能不能用有極性換上呢,

网友A:
你是怎麼看出它是無極性的?
如果真的是無極性的電容,而且又買不到的話,可以用兩個有極性的電容正接正,兩支負腳就是引腳代替,只不過電容串聯容量會少一半,也就是如果你要10uF,那就要用兩個20uF來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麼看出它是無極性的?

英文C 代表是電容,因為電容上也無負極記號,所以判段是無極的電容,再加上MESR-100量出的數據1.99 C<47uf

网友:
引用 楼主:
英文C 代表是電容,因為電容上也無負極記號,所以判段是無極的電容,再加上MESR-100量出的數據1.99 C ...

你要用電容表量容量,不是用MESR-100量ESR值。

网友B:
高壓線在 CRT 那邊有個吸盤,掀開一邊裡面有兩隻鉤爪用尖嘴鉗伸進去夾鬆就能分離高壓帽了。
無極性電容可以使用兩個電容串連,正對正接或負對負皆可但容量要大一倍,就是買兩個 22uF 來串連就行了。

應該是先找出故障點修好後再來整修換零件才對,一下子就全拆光不但可能浪費時間還可能因為組裝不正確或不良而產生新問題而更難修護,很多機器不是自然損壞而是不懂的人拆壞的。
電解電容應該先用 ESR 表全部量過一遍再決定是否全部換新,如果只有少數幾顆就換那幾顆就好,畢竟這是儀器有精確度校正的問題不要隨便就換零件。

仿間許多無法工作的示波器可能都是某些店家或專家修過而放棄的機器,可以買來殺肉或當備料用,除非您的技術很好或時間很多才能買這種機器回來修理,例如 CRT 或高壓變壓器損壞就很難找到替換品來換,所以要先確認故障原因與電路方塊才能再花時間與金錢在這台機器上頭。

网友C:
請問這台的故障情形,是上電不開機,可開機無顯示,還是有顯示但功能異常

网友D:
怎會想買故障品?要練功嗎?
加油啦
撿到的九成新,跟我哪一台好像哦!修好記得教我用

网友E:
這台應有不少酷友擁有,在我手上也有十幾年了,算是勞苦功高的好朋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會想買故障品?要練功嗎?
加油啦
撿到的九成新,跟我哪一台好像哦!{ ...

撿的??  9成新,
要不要順便寄來給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台應有不少酷友擁有,在我手上也有十幾年了,算是勞苦功高的好朋友了。

有那麼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會想買故障品?要練功嗎?
加油啦
撿到的九成新,跟我哪一台好像哦!{ ...

這讓我想起,不聽wish言,吃虧在很前,果然有得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這台的故障情形,是上電不開機,可開機無顯示,還是有顯示但功能異常 ...

會開機,探棒上去,基準線會一直跑,就先拆清一清,再打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壓線在 CRT 那邊有個吸盤,掀開一邊裡面有兩隻鉤爪用尖嘴鉗伸進去夾鬆就能分離高壓帽了。
無極性電容可以 ...

高壓線在 CRT 那邊有個吸盤,我被電了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會開機,探棒上去,基準線會一直跑,就先拆清一清,再打算

祝您清理後就恢復正常,順便發修復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台應有不少酷友擁有,在我手上也有十幾年了,算是勞苦功高的好朋友了。

真是有勞wooden大,特別照出來,

上面那台也不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壓線在 CRT 那邊有個吸盤,掀開一邊裡面有兩隻鉤爪用尖嘴鉗伸進去夾鬆就能分離高壓帽了。
無極性電容可以 ...

可用 獨石電容 取代它嗎,耐壓 50v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用 獨石電容 取代它嗎,耐壓 50v呢

理論上可以但最好還是看一下線路圖上的接法比較保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論上可以但最好還是看一下線路圖上的接法比較保險。

我來去找一下

网友F:
拆成這樣,裝回去要注意了,不要裝回去後多了好幾顆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成這樣,裝回去要注意了,不要裝回去後多了好幾顆零件

習慣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論上可以但最好還是看一下線路圖上的接法比較保險。

C627 16V10uf
c166 16v10uf

网友:
看起來沒問題就拿去代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壓線在 CRT 那邊有個吸盤,掀開一邊裡面有兩隻鉤爪用尖嘴鉗伸進去夾鬆就能分離高壓帽了。
無極性電容可以 ...

高壓線在 CRT 那邊有個吸盤,
要不要放電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壓線在 CRT 那邊有個吸盤,
要不要放電一下

斷電幾分鐘後會自己放電放光,如果急著拆就要先拿螺絲起子搭外殼放電,即使被電到也沒安全顧慮只會變得精神抖擻。
正常維修很少需要拆這個高壓吸盤,只有需要更換 CRT 或拆高壓電路板時才會動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斷電幾分鐘後會自己放電放光,如果急著拆就要先拿螺絲起子搭外殼放電,即使被電到也沒安全顧慮只會變得精 ...

請問,要如何拆了它,
是這個地方嗎,它真的可以拆嗎,我要把電路板,拆去洗,用水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要拆它

是這個地方嗎,它真的可以拆,我要把電路板,拆去洗,用水洗

先生要問人,
為何都不會用"請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生要問人,
為何都不會用"請問"?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要如何拆了它,

是這個地方嗎,它真的可以拆嗎,我要把電路板,拆去洗,用水洗

將那兩根鐵柱 往中間夾 就能拿出來了
那鐵柱是往外邊有彎曲 用勾住的 所以往中間夾 就能拆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要如何拆了它,

是這個地方嗎,它真的可以拆嗎,我要把電路板,拆去洗,用水洗

用尖嘴鉗左右一夾就能拿出來了。

還有,水洗之前先拍一下高壓部分(高壓變壓器與倍壓模塊),才知道能不能水洗,高壓如果進水破壞絕緣後很容易燒壞,這台就報銷了除非能找到相同殺肉機來器官移植。

网友:
傳統CRT高壓帽要拆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切斷電源.拔下電源插頭.先把高壓帽的端子對地放電.才去拆除
因為真的有人被電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尖嘴鉗左右一夾就能拿出來了。

原來這樣就拆下了,長這個樣子,
好奇心,開始浮出來了,聽說這個有兩萬五千伏特,要電那裡,我是被微微的電過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尖嘴鉗左右一夾就能拿出來了。

有請大師,幫小弟看一下,是否可以整片丟進水裡,洗澡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請大師,幫小弟看一下,是否可以整片丟進水裡,洗澡一下,

這個要洗澡,恐怕不大好,那兩顆高壓線圈要烤很久才能烤乾,而且不能有浸水跑進去的雜物。

有可能會被洗死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請大師,幫小弟看一下,是否可以整片丟進水裡,洗澡一下,

板子上有許多變壓器、可變電阻與可變電容不適合洗泡泡浴,況且這用水與清潔劑也洗不乾淨。

還是用乾洗法比較合適,用酒精或丙酮還是洗板水都可,用大頭棉花棒來擦拭身體就可以了。
變壓器、可變電阻與可變電容都要遠離液體不要擦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請大師,幫小弟看一下,是否可以整片丟進水裡,洗澡一下,

恐佈雷沙+小刷子就可以清的很乾淨了,為什麼一定要水洗?
只是你的恐佈雷沙出風口最好有三點組合過濾水氣跟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恐佈雷沙+小刷子就可以清的很乾淨了,為什麼一定要水洗?
只是你的恐佈雷沙出風口最好有三點組合過濾水氣 ...

非常的髒,想學痞友,用威猛先生 噴一噴,很乾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的髒,想學痞友,用威猛先生 噴一噴,很乾淨呢,

你不是有固品電路板專用清潔劑嗎?倒一些出來刷一刷就很乾淨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有固品電路板專用清潔劑嗎?倒一些出來刷一刷就很乾淨了啊!

刷一刷後,會有點黏黏的,我改天用擦的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一刷後,會有點黏黏的,我改天用擦的試試,

沒有洗乾淨當然是黏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一刷後,會有點黏黏的,我改天用擦的試試,

為什麼板子上會有助焊劑而黏黏的就是因為原示波器廠生產出來的板子當時就不敢用洗板水這類的清潔劑去清洗。
電子零件有分密封型能否清洗的差別,這類能清洗的元件單價高貴許多,日本人礙於成本捨不得用所以成品電路板乾脆就不清洗。
電路板的清洗在專業的組裝廠裡是用高周波洗淨槽再倒入專用調配的清潔劑如洗板水,電路板會浸泡約幾公分的高度,由於高周波洗淨槽工作時會產生溫度讓清潔劑升溫所以清洗的工作很快就能完成。

你要用人工的方式慢慢手工擦洗當然可以,只要避開那些有縫隙存在的電路元件就可以。

网友(2018-06-19):
PCB底板在工廠裡焊接時是要用到助焊劑(或者會稱為松香)。
早期用的助焊劑的化學成份是有侵蝕性,而且會漏電,所以底板在焊接完成後是必須要清洗(常用超聲波清洗方法)。
後期發展到RA、RMA助焊劑,由於此類助焊劑化學攻擊性較低,殘留物不會出現腐蝕性,而且電氣絕緣性能好,因此一般的PCB焊接後是不用洗淨助焊劑殘留物。
所以有些底板沒有清洗助焊劑殘留物是因為它的性能已達到"免洗"程度,而不是需要洗但"偷工減料"不進行清洗步驟。

网友:
後期PCB底板發展到有些特別要求或特別工序(例如要coating,底板表面要噴絕緣塗層)發展出有"水洗"助焊劑,這些助焊劑清洗時要用到"純水"(DI water ),現今見到很潔淨很亮麗的PCB底板多數是經過水洗步驟,反而用超聲波清洗是少數了(以大型工廠計)。
水洗方法亦是可應對環保要求。

网友:
要洗可以喔,進水容易壞的零件先拆下來

楼主:
用洗板水,刷一刷,都會有白白的東西,我是用,不要的牙刷,刷的,沾到洗板水還會溶掉的樣子,或是說,牙刷要買好一點的,
重裝好後,開機,其實也沒啥改變呢,一樣是小字的地方,要等幾分後,才會清楚呢,我只換了八顆電容吧,其它還沒換,以免 wish大 說的,會裝不起來,

等了數分鐘後,才會清楚一點,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洗板水,刷一刷,都會有白白的東西,我是用,不要的牙刷,刷的,沾到洗板水還會溶掉的樣子,或是說,牙刷 ...

恭喜修到可以用了,字要開機幾分後才會清楚,會不會邏輯電路有零件焊點裂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修到可以用了,字要開機幾分後才會清楚,會不會邏輯電路有零件焊點裂錫了 ...

只是修好吱吱叫,邏輯板,就要再研究是那一塊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洗板水,刷一刷,都會有白白的東西,我是用,不要的牙刷,刷的,沾到洗板水還會溶掉的樣子,或是說,牙刷 ...

免洗的助焊劑(RMA型)一碰到洗板水會立即有變白的化學反應,而不是牙刷是否新舊或質量問題。

在工廠裡如碰到真的要洗RMA的話,會用一塊潔淨的白布放在要洗的底板上,用牙刷沾上洗板水後在白布上面向底板壓下去慢慢刷,利用白布吸附及帶走已溶化的助焊劑殘留物。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免洗的助焊劑(RMA型)一碰到洗板水會立即有變白的化學反應,而不是牙刷是否新舊或質量問題。

在工廠裡如 ...

原來是這樣啊,了解了

楼主(2018-07-24):
對照波型
使用這一支
準備
插上去,但負極要夾那裡,波型不一樣
這是設定

楼主:
我的波型,似呼跟手冊的不一樣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波型,似呼跟手冊的不一樣呢,

這個波型很正常沒什麼異狀啊!交換式電源的變壓器輸出就是這樣,你量這個沒什麼意義,每台機器的波型不會完全相同的,在這裡比對振幅與頻率週期即可。

修理檢查示波器與其他電器方式是相同的都是要先檢查電源迴路,只是示波器的電源有許多組且其電壓數值的要求精確點,電源的紋波也是重點,紋波如果比手冊上註明的大就要檢查濾波電解電容的好壞或是負載電流的大小。

所以先用數字電錶量一下所有的電壓數值,再用示波器量一下所有電源上的紋波 Vpp 值,再與手冊上的數值做比對,如果有哪組是不正常的貼出來我們再來討論,這些量測數值不用貼照片只要打出來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波型很正常沒什麼異狀啊!交換式電源的變壓器輸出就是這樣,你量這個沒什麼意義,每台機器的波型不會 ...

好的我再來去量電壓,量示波器電壓跟電源供器也是會有 誤差3%嗎?改天再貼上 紋波 Vpp 值,只怕到時候會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