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請教] 小冰箱冷藏不夠冷

楼主(2018-05-21):
這台老古董陪伴多年了,1996年到現在也22個年頭了....
前陣子發現冷藏完全不冷,(冷牌結冰),更換過除霜定時器(D時表+保險絲+除霜開關),之後正常一陣子....(換完感覺冷藏溫度還是不太夠)
後來又復發,再拆開發現原來是除霜電熱管(110歐姆)玻璃管破掉,發熱絲也生鏽斷了,可能上次修理的時候撞破掉玻璃管或是壽命已到
更換完電熱絲以後冰箱回復跟之前一樣(冷凍OK,冷藏也不太夠冷)..
放一杯冬瓜茶進去 隔天喝就拉肚子看腸胃科...就把電抽掉先不管了放一旁
最近再度嘗試維修,插電後要最快約5小時後才會讓冷凍櫃的大水(1200ML)開始慢慢結冰,
拆開冷藏室的主出風口(由冷凍室-->往冷藏室)有一個風口閘門片(會經由帶門板的調溫開關控制出風量)把控制風量的感應棒丟到冷凍出風口,門板會慢慢的做動(所以應該沒壞),用空壓機噴風,風道是順暢的
另外冰箱冷藏還有一處風口,位於冰箱門附近,在冷藏頂部,直通化霜電熱棒附近,用空壓機吹也是有暢通
清理完畢以後再試試,放溫度計在冷藏室上方,要跑很久(大概8小時)冷凍的水已經結冰了,冷藏才會勉強達到15度~~~
有量冷藏室的風道口,溫度計可以到零度以下
運轉整天,觀察冷藏最低溫只能到10度(整天都沒開門的狀態)開過以後又變15度.之後都一直維持15度~18度...除霜都有動作,集水盤也有水
除雙時電熱棒動作電流約1A(110歐姆 110V 計算1A也是正確的),壓縮機運轉時大概2.14A
一般冷凍約-15度的話,那冷藏就要5度左右
這老冰箱到底還有沒有救...實在是沒招可以展了
冰箱主體下方的冷藏框邊底,已經有腐爛現象,但門膠條還算密合...所以我就當作他是密的,周邊也沒水珠,真的漏氣應該有水珠?
還有一點疑問,這線路圖上有O.C.P 壓所機保護裝置(白色線),但實際上壓縮機啟動器是兩線的,壓縮機出頭是3孔(2孔接上起動器,
1孔是白色直接用插PIN連接) 完全沒看到OCP的裝置 我感覺很奇怪?

网友A:
有的過載保護是做在壓縮機裡面~

那您把冷藏溫控那個門檔先不裝試試~
若冷藏會冷的話~
如果買得到新的就換新的~
買不到就用個厚袋子包住感溫棒~
或者是門板往外折一點~讓它不要密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過載保護是做在壓縮機裡面~

那您把冷藏溫控那個門檔先不裝試試~

好,我明天把冷藏室的模組整塊卸下來放著(上面還有電燈、化霜計時器、黑色小啟動電容 都掛在一起),平放在冰箱內,讓風道直通
看看冷藏室溫度會降到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我明天把冷藏室的模組整塊卸下來放著(上面還有電燈、化霜計時器、黑色小啟動電容 都掛在一起),平放在 ...

說到電燈~
請注意門關了~
電燈是否會熄掉~
有時候開關會壞~
門邊扺住開關的地方會破洞~
或者是門歪了扺不到開關~

如果拆下來還不冷~
那就可能是門沒有密合~
或是不夠冷了(這要看冷凍冷排的結霜情況)~

网友:
會不會是風扇問題?

网友B:
請您在冷凍室放溫度計,看看能不能降到-18度,可以的話冷媒系統應該沒事,單純就是冷藏風門問題

冷凍溫度下不來的話,事情可能就大條了

网友:
請確定風扇是否正常運轉,以及扇葉是否在馬達軸心正常位置(前方)或者已經縮到後面去了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
今天打開發現冷藏已經降到5度..(排除風道開關故障的ˊ疑點)
然後確定門條會漏風~~(冷藏最下面邊邊已經爛掉)~~明天再用塑鋼土補補看...(所以溫度起不來,跟漏風有關係,新加坡製的松下壓縮機也老了 要打很久才會到溫度)
風扇運轉風量很大(冷藏門打開時有白色的凝結氣),但感覺壽命也快差不多了
冷藏打開久了以後溫度就狂升到15度~~~要降回去速度超慢....
冷藏的水放在上中下層都會冰,冷凍的結冰沒問題(冷凍很正常)
運轉電流正確的量測是1.1A(壓縮機運轉時) 計算電量 一個月用掉八十度,上次沒抽掉冰箱確實多繳了3百多元
看來真的很耗電阿......不想再花錢買零件修理了...找個中古店來估估看能賣多少殘值
準備換新的....現在一級節能的小冰箱,用R600冷媒的一個月只要21度左右 換算下來用個三年就回本了
結論門條漏風 讓溫度降不下來)慢慢地摸,有涼涼的感覺

网友:
還好吧是系統問題 …,R134a最怕系統有水氣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
今天打開發現冷藏已經降到5度..(排除風道開關故障的ˊ疑點)
然後確定門條會漏風~~(冷藏最下 ...

"門條漏風"

廠牌服務站
可單買門條回家自己換
(若想DIY動手的話)

楼主:
今天用塑鋼土把冷藏下方的邊框補好了,稍微掉落的邊條也用雙面膠黏住
明天再觀察溫度有沒有回來

楼主:
5/24更新  冷藏溫度已經降至四度,已完修(門條以及邊框腐蝕漏氣所造成)
使用塑鋼土重建邊框+雙面膠重新定位門條
感謝各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5/24更新  冷藏溫度已經降至四度,已完修(門條以及邊框腐蝕漏氣所造成)
使用塑鋼土重建邊框+雙面膠重新定位 ...

大大可以分享一下完工後的邊框照片嗎??
就是使用塑鋼士重建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可以分享一下完工後的邊框照片嗎??
就是使用塑鋼士重建的地方~

好~我明天拍照傳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可以分享一下完工後的邊框照片嗎??
就是使用塑鋼士重建的地方~

已拍~~用塑鋼土捏好後,用木條整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拍~~用塑鋼土捏好後,用木條整平

感謝大大的分享~
請問大大那個縫隙間白白的也是塑鋼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大大的分享~
請問大大那個縫隙間白白的也是塑鋼土嗎??

白白的是油漆
有兩層,底層是紅丹防鏽,面層就是你看到的白漆
先去銹再上漆,防止水氣
其它冰箱邊框我也是這樣處理 可以撐更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您在冷凍室放溫度計,看看能不能降到-18度,可以的話冷媒系統應該沒事,單純就是冷藏風門問題

冷凍溫度 ...

冷凍我有放溫度計 確定是-18度c 非常準 都沒誤差剛剛好  很驚奇
老冰箱還能如此 但超吃電的...吃電怪獸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冷凍我有放溫度計 確定是-18度c 非常準 都沒誤差剛剛好  很驚奇
老冰箱還能如此 但超吃電的...吃電怪獸

其實吃電的主因應是保溫不良
如果能花點功夫把保溫整理過,那會更省電
減少壓縮機運轉的時間,和啟停

另外就是那個金屬片失彈性,壓縮效果不良,但前提是有觀察到降溫不良,你這台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吃電的主因應是保溫不良
如果能花點功夫把保溫整理過,那會更省電
減少壓縮機運轉的時間,和啟停

一天三度電  我插在有瓦時表的插座...從888跳到891....恐怖
保溫是指箱體側邊會發熱的部分嗎? 那個不是都封死的嗎 可以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天三度電  我插在有瓦時表的插座...從888跳到891....恐怖
保溫是指箱體側邊會發熱的部分嗎? 那個不是都 ...

保溫不良指的是冰箱有漏氣無法把冷度保持住,
壓縮機運轉時間長,這樣當然會耗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