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Panaflo FBA08T24H 風扇, 有辦法在12V轉嗎

楼主(2018-05-21):
只有一個24V的風扇, 但是沒有24V電源
請問可以改機讓它在12V轉嗎, 至於為何這樣用途, 因為機器只有12V/5V, 手邊也只有一種風扇, 沒得選, 非迫切所以不再買料了.
實驗過12V還真的沒反應

Panaflo FBA08T24H

Panaflo FBA08T24H

看DATASHEET說要17V以上, 但是同系列的有12V, 可以改機嗎

Panaflo FBA08T24H datasheet

Panaflo FBA08T24H datasheet

网友:
升壓模組嗎? 前陣子好像有買ㄟ

風扇? 12v 好像粉多ㄟ,過二天整理一下

网友:
12V跟5V有共地嗎?沒有的話就可以12V串5V,再接風扇,就是17V囉~記得確認有沒有共地,有共地就不能串喔~

网友:
買一個小型昇壓模組吧,便宜好用又不占空間

网友:
不想出門的話....
電源供應器上的變壓器 再給它繞上3~5 圈 整流濾坡後 5~8V 應該是有的
再串疊原DC12V 也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