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NISSAN 341 左大燈不亮維修

楼主(2018-05-21):
小弟的20年老車前幾天晚上開車,發現開近光燈竟然亮遠光指示燈

下車看左大燈不亮

拆下燈泡,燈絲是好的,這下大條了

還好有抓維修手冊,跑線路應該是左大燈泡地線斷了,開近光燈電流直接通過遠近光燈絲,並進入指示燈泡,如綠線

E46地線點在電瓶旁

這個進保養廠大概就2個作法,全線組換掉(上圖中整條線),連工帶料絕對破萬,還不一定有料,另1個作法直接剪斷燈泡座地線,拉出來接地,問題是還有沒有其他問題不一定,當然自己來比較有品質

開引擎蓋,E46端3條線斷了,1條要斷不斷

很像老鼠咬的,下次被本貓,不,是本人遇到,絕對抓死你

量左大燈座地線孔,跟車殼斷路了

因為沒手路,拆掉電甁,拆開故障線組外包電火布,拉出4條故障線,為了方便作業,2條1組焊在一起

線頭用報廢H4大燈銅接頭當中繼點,另1端接2條機車線組殺肉電源線,提高電流程受度,銅接頭縫隙盡量灌入焊錫避免接觸不良

線尾接上卵型端子,一樣夾緊後空隙灌入焊錫,所有暴露區上熱縮套2層,外面再包電火布

上電甁試驗,開近光燈已經不會亮遠光指示燈了

2個大燈都能正常點亮

收工吃飯去

网友A:
大大真勤勞,小弟的老爺車是方向燈愛亮不亮的,看來也要找時間全拆開來檢查
話說...里程數是八十幾萬??真會開n_1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真勤勞,小弟的老爺車是方向燈愛亮不亮的,看來也要找時間全拆開來檢查
話說...里程數是八十幾萬??真會 ...

是快20萬,0中間那條白線是反光,小弟沒那麼會開,這台換過里程表

小弟怕沒處理好火燒車上社會版,方向燈愛亮不亮請您查閃光繼電器

楼主:
小弟還納悶怎麼沒人提出疑問,電流既然過左側遠近光燈絲,為何左大燈不亮

這個設計很像冰箱的除霜控制,由各元件電阻值控制各元件分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快20萬,0中間那條白線是反光,小弟沒那麼會開,這台換過里程表

小弟怕沒處理好火燒車上社會版,方向 ...

是繼電器問題 ?? 因為我每次手伸進路電線拉拉ㄟ就又正常了
但...行駛撞到坑洞又故障n_165|
更扯的是有次打左邊方向燈亮右邊,差點發生車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繼電器問題 ?? 因為我每次手伸進路電線拉拉ㄟ就又正常了
但...行駛撞到坑洞又故障
更扯的是有 ...

看來問題在方向燈開關跟線路,請問您的車廠牌型號,小弟找一下有沒有相近資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還納悶怎麼沒人提出疑問,電流既然過左側遠近光燈絲,為何左大燈不亮

這個設計很像冰箱的除霜控制,由 ...

小弟不是很懂...各元件分壓,什麼意思
除霜控制器小弟有分解過,裡面是一堆齒輪,他不是一個計時器而已 ? 時間到壓縮機運轉,時間到除霜電熱斯開始工作
小弟原本的想法是電線線徑不夠粗,導致只能推得動小顆 5W or 7.5W 得儀錶板燈泡,推不動35W/35W共70W的大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問題在方向燈開關跟線路,請問您的車廠牌型號,小弟找一下有沒有相近資料 ...

非常謝謝大大
我自己之前有找到,還有PO在痞酷裡,就是 【 光陽G4 SR 125 】
打算這星期找個時間,全部拆開要換電線就換掉接頭也都更新,應該會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不是很懂...各元件分壓,什麼意思
除霜控制器小弟有分解過,裡面是一堆齒輪,他不是一個 ...

請您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65182-1-2.html

大燈燈泡60W/55W,指示燈泡大約2W,W=V^2/R,R=V^2/W

大燈燈泡電阻=2.4/2.6  指示燈燈泡電阻=72

過指示燈電壓11.2V,過大燈燈泡電壓0.8V,所以大燈燈泡有過電但是不亮

网友B:
近萬的維修費之外..........自己0元修好更是無價......

這篇可稱得上[維修啟示錄]

网友C:
那個地方好像不是燈組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地方好像不是燈組附近

左大燈正後方,電瓶左前方
電路圖E46跟E29標顛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近萬的維修費之外..........自己0元修好更是無價......

這篇可稱得上[維修啟示錄] ...

這個應該算是技職教育的兩難,學校教育在實作上以機械維修比較容易讓學生上手,因為可以直接看到
但是電氣部份如果學生沒打好理論基礎,往往只能背下哪個症狀=哪個原因

可是越近期上市車輛,電子設備越多,也越難找出故障點,只能抓出故障系統範圍,更換系統元件,也造成維修費用大幅上昇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個應該算是技職教育的兩難,學校教育在實作上以機械維修比較容易讓學生上手,因為可以直接看到
但是電 ...

因為要升學啊,哪裡像我們當年,一個系統一個系統的學,湊起來就是一輛車基本
各種電路系統。一塊三夾板鎖上系統關鍵元件之後就開始用鱷魚線組一條一條配線
,每次看到新車免藥匙系統就想起每次上課引擎都只剩下鎖頭,氣的老師該用按鈕替代開關總成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個應該算是技職教育的兩難,學校教育在實作上以機械維修比較容易讓學生上手,因為可以直接看到
但是電 ...

我這邊有一個修車的老闆..........他讓我知道[不必什麼都會做]......

就電子不會修,其他都可以修.......也就是你說的[機械維修]......

做生意很實在,生意也很好,還好到做不完.........

有些事他也不自己做,或做不來,就跟你說去哪家修........他會去電,告訴那家的老闆要守規距,不可多收錢....

維修不用想樣樣都要會.......只要會做,生意也接不完.......

(輪胎跟換排氣管他都交給別人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為要升學啊,哪裡像我們當年,一個系統一個系統的學,湊起來就是一輛車基本
各種電路系統。一塊三夾板 ...

小弟同事的VW 1.6 TDI最近常常亮外部燈光警示燈,檢查所有的燈光燈號都正常,保養廠也不知道怎麼辦

小弟檢查結果,這幾年出廠的歐系車常常會裝燈光系統控制模組,基本上就是一台小電腦,電源進入模組,燈光開關跟燈泡線也接在模組上,有點像飛機的線傳飛操系統

問題是亮警告燈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事,使用手冊只告訴你 1.換燈泡 2.進廠 ,台廠往往只能換整個模組,客人看到價格又跳腳

進廠了也抓不出問題,反映出技職教育與現場的落差,尤其歐規車超愛用數位匯流排,看網路上歐洲保養廠修車還以為在修飛機,一堆診斷電腦插在車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同事的VW 1.6 TDI最近常常亮外部燈光警示燈,檢查所有的燈光燈號都正常,保養廠也不知道怎麼辦

小弟 ...

所以就是把越簡單的搞成越複雜,你就有錢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這邊有一個修車的老闆..........他讓我知道[不必什麼都會做]......

就電子不會修,其他都可以修....... ...

不過近幾年車子一直電子化,像油電車,引擎傳動部分跟電子控制系統連動,一般個體戶保養廠很難在第一階段就抓出故障原因,專精機械維修部分可能需要面臨轉型接原廠轉包機械維修業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過近幾年車子一直電子化,像油電車,引擎傳動部分跟電子控制系統連動,一般個體戶保養廠很難在第一階段 ...

這樣說的話,也未必是技職教育的問題.......

我覺得參與學習型社團比一直討論技職教育重要.....

美國很會DIY做東西,原因之一就是社團討論的發達......台灣太把重心放在考試跟學校的教育壓迫,而忘了實用或有興趣的學習了....

(當然,學校教育也很重要,只是佔去或硬化了學生的思想就不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地方好像不是燈組附近

A大請您欣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說的話,也未必是技職教育的問題.......

我覺得參與學習型社團比一直討論技職教育重要.....

應該說技職教育必須修改過程,讓學生有辦法了解理論原理,而不是只拖師仔工

畢竟現場進步很快,學校不可能教會10年20年後的科技,而是教會學生10年20年後不用人教能自己看看摸摸就了解

网友:
國外會公佈資料 …所以可以了解構造 ,但亞洲卻怕妳知道 …這也是為什麼國外資訊發達的原因 !

网友D:
341不是有換擋變速箱頓挫的問題,大大這台安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341不是有換擋變速箱頓挫的問題,大大這台安好啊.

這台是手排的,所以小弟給他繼續撐
Sentra系列的自排油耗都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