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TL-24LF500D 亮藍燈無法開機

楼主(2018-05-21):
這台電視待機時是亮藍燈的,開機後藍燈就熄滅掉,而此機的故障情形就是無法開機,跳PWR ON 背光會亮,重開機插USB無法刷程序,這會是FLASH壞了嗎?我看本體是AH1333對應哪顆料呢?

网友:
這顆是25Q32

楼主:
我哪一顆新的 還是無法正常點亮版子 各位大大有建議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哪一顆新的 還是無法正常點亮版子 各位大大有建議嗎

這顆不能直接換新的
新的要有程序才能用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66166-1-1.html
這篇有程序供下載~

楼主:
我已經燒了程序進去  還是一樣耶!!

网友:
摸看看主晶片會不會很燙,如果會那主晶片死掉的機會很大

楼主:
若主晶片掛了  要去買公版來用囉?  我確定POWER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