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要複製一個相同的蓋子大家會怎麼做?

楼主(2018-05-21):
我有個蓋子原本是這樣︰
▼正面

▼反面

▼結果有一天裂開了。

▼底部的圓盤直徑大約5.3cm。

▼上面有螺紋的部份直徑大約2公分。

▼請注意有螺紋這個在靠近與圓盤交接處有貫一個孔。

原本的材質有點像偏硬的塑膠,請問大家用最簡易的方法會怎麼做出這個東西?
上面圓盤有4個凸點,若很麻煩可以不用理會,螺紋若麻煩也不一定要有,這個東西是要做什麼用途我就先保留,真的有做出來我再公開。

网友A:
1. 3D列印
2. 找車床加工訂製

這個很像是涼風扇前面風向葉片的固定座。

話說WISH大拿這種8分吋的卡尺用得習慣嗎?電子業大都習慣使用10分吋。

网友B:
可使用石膏鑄造一個模子
再將塑鋼土填滿模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3D列印
2. 找車床加工訂製

不管3D列印或車床都得畫圖很費事,我是想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我的電池蓋丟了,電池也不知去向,只能用烏骨雞學姐的卡尺。
http://bbs.pigoo.com/thread-6540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使用石膏鑄造一個模子
再將塑鋼土填滿模具即可

請問用塑鋼土強度如何?我以前都是請一位做牙科齒模的朋友做,不過他們用的都是貴金屬,而且這個東西比較大,不見得他們的現有工具能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用塑鋼土強度如何?

強度很硬像石頭
是否容易斷裂我不清楚
不過你可以加料增加強度ㄚ
例如細鐵絲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強度很硬像石頭
是否容易斷裂我不清楚
不過你可以加料增加強度ㄚ

如果真的想不出來其它簡單的方法,我會把"殘骸"包起來,等你有空再告訴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管3D列印或車床都得畫圖很費事,我是想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我的電池蓋丟了,電池也不知去向,只能用 ...

哈哈!橡皮人又把那篇挖出來了
他就想要等到有一天原來的電池蓋奇蹟出現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真的想不出來其它簡單的方法,我會把"殘骸"包起來,等你有空再告訴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橡皮人又把那篇挖出來了
他就想要等到有一天原來的電池蓋奇蹟出現

我真的就是這麼想耶!

网友C:
  這…該不是電風扇導風網的轉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該不是電風扇導風網的轉盤吧?

等有一天完工我再公佈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該不是電風扇導風網的轉盤吧?

那東西 應該只是老大一個比意吧

事實上 應該不是那一個

网友:
  請一間做 "看板" 的採壓克力材質切出來 & 鑽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電池蓋丟了,電池也不知去向,只能用烏骨雞學姐的卡尺。

原來學姊是機械底的?習慣用8分吋?
有次去台北市五金街買推車輪子,顧店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老闆娘,我要的輪子軸孔是2分半的,但店內現貨只有2分或3分,老老闆娘說要訂貨,接著在桌上一疊日曆紙上寫著 「 孔 5/16 」,當時真是嚇到了,能直覺把2分半寫成 5/16,一定是很習慣使用英制的人。

网友:
真的很像14”箱扇前的導風蓋、找蔡老弟回收場找一個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用 塑鋼補土 黏起來

网友:
買一台新電扇給學姐啦~~~
什麼都用修的

网友D:
看是什麼材質? ABS? PC? PVC? PE?
用適合的膠水溶解黏回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是什麼材質? ABS? PC? PVC? PE?
用適合的膠水溶解黏回去..

想知道有沒有什麼膠是可以抗溶劑的膠
掉地上管子摔斷了
試過很多膠都無法抗裡面裝的煤油
稱不了多久膠就會溶解掉

网友:
把孔盡量鑽大一些, 必要保留外面的牙和一定的壁厚, 合體, 再用AB塑鋼土填滿, 留孔, 不要妨礙到栓軸的那個橫孔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想知道有沒有什麼膠是可以抗溶劑的膠
掉地上管子摔斷了
試過很多膠都無法抗裡面裝的煤油

矽利康、熱熔膠,應該就可以不被煤油溶掉,
但重新買個罐子比較便宜吧!

一般罐子是PE的,比較難找到適合的溶膠可黏,但有PE的焊條。

网友F:
正確的尺寸給我,這個超簡單的。
我畫3D圖給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矽利康、熱熔膠,應該就可以不被煤油溶掉,
但重新買個罐子比較便宜吧!

那個大罐瓶子不怎麼好買
你說的膠都會被溶解掉

只是想知道有沒有那種膠

网友:
涼風扇前面風向葉片的固定座 +1.
這個用之前網路傳的菸屁股加三秒膠修復如何?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管3D列印或車床都得畫圖很費事,我是想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我的電池蓋丟了,電池也不知去向,只能用 ...

我會畫~但要詳細一點的尺寸~我也有3D印表機~

不曉得能不能用3D列印出來的東西上來換酷幣n_002|

网友:
用uv固化膠黏回去!?能撐多久就不知道了

不然就要做鐵工diy。保證撐很久,不過成本就很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確的尺寸給我,這個超簡單的。
我畫3D圖給你。

請問畫3D圖是要做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會畫~但要詳細一點的尺寸~我也有3D印表機~

不曉得能不能用3D列印出來的東西上來換酷幣 ...

請問這個用3D列印機印的材料成本大約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會畫~但要詳細一點的尺寸~我也有3D印表機~

不曉得能不能用3D列印出來的東西上來換酷幣 ...

這樣要請橡皮人先付1000酷幣訂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知道有沒有什麼膠是可以抗溶劑的膠
掉地上管子摔斷了
試過很多膠都無法抗裡面裝的煤油

Nitrile
常見於汽機車維修業的手套材質
或某些汽機車密封墊圈
但不知哪買的到此材原膠液 ?

Nitrile Glov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3tONjvELfU

Manufacturing Process of Nitrile Glov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NWs1RMn4hg

705.44 KB, 下載次數: 4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那個大罐瓶子不怎麼好買
你說的膠都會被溶解掉

清洗瓶不是很常見 ?
像學姊也有推介

台灣製造彎嘴清洗瓶
http://bbs.pigoo.com/thread-64862-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個大罐瓶子不怎麼好買
你說的膠都會被溶解掉

照理來說,矽利康乾了之後應該很難溶掉
但因矽利康彈性不夠,無法與塑膠完全貼密,封口後同樣會滲水。
(熱熔膠是有可能被溶掉)

那就改用迫緊的方式,
比方說,把EVA地墊剪成圓形,中間戳個孔,
管子硬塞進圓形EVA地墊孔裡,圓形EVA地墊硬塞進蓋子的孔!
若有橡膠更好!

其實也可找相同材質,用火烤軟再把它黏上去就好了!也就是塑膠焊條的方式,
這種東東都是熱塑形的, 只是用火烤不易控制溫度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畫3D圖是要做什麼?

當然是要3D列印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畫3D圖是要做什麼?

3D圖,有很多可以運用,一時難以說明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真的就是這麼想耶!

你還找的到,你的 卡尺嗎,有型號嗎,我來去要一個看看,不知道要不要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會畫~但要詳細一點的尺寸~我也有3D印表機~

不曉得能不能用3D列印出來的東西上來換酷幣 ...

請問你用什麼軟體畫,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還找的到,你的 卡尺嗎,有型號嗎,我來去要一個看看,不知道要不要錢

型號?就是這支游標卡尺啊!
http://bbs.pigoo.com/thread-6540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是什麼材質? ABS? PC? PVC? PE?
用適合的膠水溶解黏回去..

這就很難判段了,以前沒有學起來

网友:
將壞了的零件合在一起,將上下件的接合面打磨出空間

用 ab 膠黏上去即可

打磨出空間是為了讓膠有空間咬合,

如果兩個面完全密合,貼合的膠是上不了多少,只能在外圍。

如果真的再要複製一個

這樣圓形對稱的東西,台灣什麼沒有,加工機、車床最多

用車床或加工機就能加工出類似的東西。

网友B:
橡皮人很可惡~誰不知他在想甚麼(就是小氣又大方)
就想最經濟又達到最佳效果
然後搞個主題讓大家想破頭
到時候沒給一個好答案~~大家試試看

不過這主題效果還不錯呦爆出很多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知道有沒有什麼膠是可以抗溶劑的膠
掉地上管子摔斷了
試過很多膠都無法抗裡面裝的煤油

  長得滿像咱曾待過檢驗室玩的 "聚氯乙烯洗滌瓶" 喔! 但不是裝煤油, 是丙酮.

  這類材質斷裂, 可以找一種稱作 "PVC 專用強力接著劑 (通常只售15~30 ml)", 也可以拿接水管的那種鐵罐膠試試.

  若皆不理想, 乾脆去化工材料行買洗滌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照理來說,矽利康乾了之後應該很難溶掉
但因矽利康彈性不夠,無法與塑膠完全貼密,封口後同樣會滲水。
(熱熔 ...

目前用風槍吹軟黏回去不過有漏洞
先這樣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清洗瓶不是很常見 ?
像學姊也有推介

一般五金百貨買不到阿
所以不怎麼好買阿~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橡皮人很可惡~誰不知他在想甚麼(就是小氣又大方)
就想最經濟又達到最佳效果
然後搞 ...

找你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個用3D列印機印的材料成本大約是多少?

試試看這個 ??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2...0.0.Tlt2PGPMeZE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五金百貨買不到阿
所以不怎麼好買阿~嘿嘿

台北太原路有好幾家專門賣瓶瓶罐罐的店,我也有看到這種洗滌瓶有各種尺寸,自己跑一趟不需多少時間搞不好還能看到更好用的,買專用膠水來黏比買個新瓶子還貴。
我幾乎每個禮拜都會去比光華商場還勤,不是買工具就是去買膠材或五金金屬等等,實在是很方便的一條街。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個用3D列印機印的材料成本大約是多少?

看重量~約1克1元,還有填充率的問題,愈實心愈重~我看大小猜~應該不用一百吧~

网友:
我是用autocad,話說…版上的某大姐也很會用autocad,我以前都是畫2D圖,想玩3D印表機才開始畫3D的,所以比我厲害的應該很多~其它軟體還在研究~不太會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正確的尺寸給我,這個超簡單的。
我畫3D圖給你。

請問是用什麼軟體畫的呢?如果不考慮螺紋,是真的蠻簡單的~哈

网友J:
3D 列印雖然很方便也很便宜但還是有強度的問題,看原物會斷裂可能是因為時間久塑料劣化或是扭力過大的問題。
如有考慮大扭力或長時間使用與一勞永逸,還是要用翻模鑄造或是車床金屬加工會來的比較可靠(也比較貴)。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我會畫~但要詳細一點的尺寸~我也有3D印表機~

不曉得能不能用3D列印出來的東西上來換酷幣 ...

我之前印的~

因為找不到適合的防鏽螺絲蓋~所以自己印~

因為瓶子的洞口太小
所以自己印個合適的漏斗

這個呢~猜猜是什麼~

网友G:
引用 网友J:
3D 列印雖然很方便也很便宜但還是有強度的問題,看原物會斷裂可能是因為時間久塑料劣化或是扭力過大的問題 ...

是丫,前陣子我的3D圖才拿去一個5軸車床加工不銹鋼塊(直徑10公分、高2公分)~真的超猛的~但成本要三千元~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之前印的~

因為找不到適合的防鏽螺絲蓋~所以自己印~

好像是個塞頭。。

网友:
引用 网友G:
請問是用什麼軟體畫的呢?如果不考慮螺紋,是真的蠻簡單的~哈

是SOLIDWORK.
確實非常簡單.

网友:
引用 网友G:
請問是用什麼軟體畫的呢?如果不考慮螺紋,是真的蠻簡單的~哈

現在的3D軟體都不困難、
都是中文介面、
螺紋更是容易。
有空你可以玩玩…
只是2d與3d的概念不同、
3d是所見即所得、
不用在腦袋轉立體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樣要請橡皮人先付1000酷幣訂金

這個主意,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丫,前陣子我的3D圖才拿去一個5軸車床加工不銹鋼塊(直徑10公分、高2公分)~真的超猛的~但成本要三千元 ...

畢竟,機器也是很貴的啊

网友I:
我之前提議過的方法,就是類似這樣子,然後作一個出,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之前提議過的方法,就是類似這樣子,然後作一個出,

這樣我做不出來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這樣我做不出來啊!

你當然作不出來,我要試試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當然作不出來,我要試試才知道,

哈!那你當天應該直接拿它拿回家才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那你當天應該直接拿它拿回家才對。

改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之前提議過的方法,就是類似這樣子,然後作一個出,

跟我的想法一樣 絕對不會斷

网友:
開始撿廢料
這個厚度有12mm,可行嗎
螺絲可能要用18mm,M18的螺絲
有一個疑問
紅框處,可以不要切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