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L246WH無法開機,電源指示燈閃爍

楼主(2018-05-22):
檢查P板電壓正常
有5V跟\12V跟24V
檢查AD板上LDO都正常,只有圖上這棵輸入0.2~1.9V跳動
這顆是BA033,我是用1117 3.3V代用,也是一樣
請客為先進指導
PS已拔除高壓板

网友A:
先確定BA033腳位跟1117-3.3 一不一樣

网友:
腳位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定BA033腳位跟1117-3.3 一不一樣

謝謝你,有查一下。g大也告知。

楼主:
感謝g大提供,看來我換錯了,我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