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sandisk cz80 64G 高速隨身碟頭被踩斷 彈簧失效

楼主(2018-05-22):
這一支CZ80隨身碟以前買64G,就快要2000元,讀取速度一流,隨隨便便就100~200/MB
後來買的CZ800 號稱昇級版,實際使用反而弱掉了~USB3.0下只能有30-40MB/S的表現 很普通

這支陪我很久的隨身碟,因為體積狹長,有一次不小心撞到就斷頭了
參考這個網站,順利拆解
裡面的USB頭是用貼片的,所以吹一吹應該就下得來 (如果DIP式的 可能要解焊就很考驗技巧)

不過拆解之後,USB頭也換新後
問題來了彈簧部分不曉得怎麼裝回去 彈簧一端卡在白色是確定的(很多網站都有拍出這張圖)
但是另外一端就不曉得要卡在哪...外殼裡面有兩個黑色突起,感覺應該是要卡在這
但是白色塑膠一旦與黑色外殼結合,就很難摸到彈簧 而且看距離感覺卡不到那兩個點

懇請一樣有拆解過的版友,指導指導怎麼恢復彈簧的功能,感謝感謝!!

藍色塑膠斷裂

藍色塑膠斷裂

滑動收回想像圖

滑動收回想像圖

彈出使用想像圖

彈出使用想像圖

彈簧卡前端黑色點太長,後端又太遠

彈簧卡前端黑色點太長,後端又太遠

网友:
彈簧方向往內與往外之別
外部圖示的彈簧事項內裝的

网友A:
小弟猜彈簧左右兩孔是卡在白色兩個勾,中間孔是固定在黑殼某處,還是要實物比較好判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猜彈簧左右兩孔是卡在白色兩個勾,中間孔是固定在黑殼某處,還是要實物比較好判段 ...

我所認為的方向

原圖

原圖

网友B:
會不會是 彈簧兩端圓孔塞在白色的地方

彈簧中心的圓孔在黑色的兩圓柱滑行,來卡住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是 彈簧兩端圓孔塞在白色的地方

彈簧中心的圓孔在黑色的兩圓柱滑行,來卡住嗎?

我也認為是這樣

网友:
> 彈簧卡前端黑色點太長,後端又太遠

  故需先施力形變 (角度縮小) 至可套住前端黑點. USB 插頭收回白色殼滑回, 彈簧應張開恢復原角度.

  個人觀點, 若有異議歡迎指教.

网友:
再傳一張圖看清楚了
這細節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是 彈簧兩端圓孔塞在白色的地方

彈簧中心的圓孔在黑色的兩圓柱滑行,來卡住嗎?

我也有想過放進去兩個中間
然後將白色物體模擬滑動,此時彈簧圈圈就會飛越兩個黑柱(黑柱太淺 不足以阻擋他)

想知道誰也有這支隨身碟,可否提供正解??
我google好久  對岸也有好幾位說不曉得怎麼裝回去

网友C:
一開始的彈簧方向
造成後續的結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開始的彈簧方向
造成後續的結果

https://zhuanlan.zhihu.com/p/28485743

這一帖可以 "朦朦” 的看到裝法...
參考看看!

网友C:
不知是否安裝完成
那張圖確實可以解去不少疑惑
原圖下載下來然後放大數倍
謎底就大概出 來了
而此圖是我看到的
圖中的白點是缺口
中間未連接的是沒確定走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是否安裝完成
那張圖確實可以解去不少疑惑
原圖下載下來然後放大數倍

還沒看到這帖我就送回原廠了  看看原廠願不願意幫我組裝
這個放大圖的確很有幫助,所以看起來彈簧和那兩個黑色突起沒有關係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沒看到這帖我就送回原廠了  看看原廠願不願意幫我組裝
這個放大圖的確很有幫助,所以看起來彈簧和那兩 ...

回原廠組裝應該是沒問題吧
組裝關鍵不過是那彈簧翻過來轉過去罷了
一個方向不對就可能讓功能產生不了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