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8H61-M LX3 PLUS R2.0 REV:2.01 開機一長二短聲

楼主(2018-05-22):
    型號:ASUS P8H61-M LX3 PLUS R2.0  REV:2.01

    問題:開機一長二短聲(小弟從記憶體下手)

主圖

主圖

主板型號

主板型號

    看了之前的文,先量一下主要DDR3的一些腳位

      1,67 腳       0.75V
      118            3.3V
      120,240      0.75V
      168            1.5V
      236            3.3V
      238            0.75==> 他好像怪怪的,正常的電壓好像要3.3V

SQ21

SQ21

走點位圖的記憶體238腳就跳到了SATA那邊有一點SQ21量了一下也是都0.75V

PU17

PU17

又從SQ21第三腳跳到了PU17(NCT3933U)量也是0.75V

H61晶片

H61晶片

H61晶片有一腳也要量可是我無法解銲所以就沒有量了

但是這一片之前我也不知道動了什麼東西他又好了,過沒幾天他又壞了,一樣的毛病

昨天又用了這一片不要的心情,在PU17(NCT3933U),第五隻腳(SMBCLK VSB 3.3V)直接跳線到第四隻腳(SMBDATA VSB)
開機測,還是不開,線我就拉掉,他開機了,記憶體的238的電也來了(3.3V)

我想他一定還是會壞同樣的地方,想要問一下,我要換什麼零件呢,才會讓他好好的和我相處

發文有不對的地方請多多指教,多多包含

    各位先進小弟要如何在下一步

网友A:
如果你這台沒要超頻就把PU17拆掉測試看看是不是正常開機
如要超頻就換一顆PU17

网友B:
開機一長二短聲,你確定是記憶體嗎,很壞疑
一短 -- 系統啟動正常。
二短 -- CMOS設定錯誤。
一長一短 -- DRAM錯誤。
一長二短 -- 顯示卡或螢幕連接錯誤。
一長三短 -- 鍵盤錯誤。
一長九短 -- ROM錯誤。
不斷長響 -- DRAM未插好。
不停急響 -- 電源有問題。

AMI BIOS
1短 -- DRAM刷新錯誤。
2短 -- DRAM ECC檢查錯誤。
3短 -- DRAM檢查失敗。
5短 -- CPU錯誤。
6短 -- 鍵盤錯誤。
8短 -- 顯示卡記憶體錯誤。
9短 -- ROM錯誤。
一長三短 -- DRAM損壞。
一長八短 -- 顯示卡或螢幕連接錯誤。

IBM BIOS
無 -- 電源供應器或主機板完全損壞
持續 -- 主機板嚴重損壞
短聲 -- 系統自我測試,情況正常
2短聲 -- 自我測試發現錯誤 ( 錯誤訊息顯示於螢幕上 )
持續短聲 -- 電源供應器或主機板損壞
1長聲,1短聲 -- 主機板有錯誤
1長聲,2短聲 -- 顯示卡 ( MDA、CGA ) 錯誤
3長聲 -- 鍵盤錯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這台沒要超頻就把PU17拆掉測試看看是不是正常開機
如要超頻就換一顆PU17 ...

謝謝魚大..

          晚一點我在來拆掉他看看是不是可以正常開機

不然就是明在來去台中電子街買一顆回來換,真怕電子街沒有

                                   謝謝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開機一長二短聲,你確定是記憶體嗎,很壞疑
一短 -- 系統啟動正常。
二短 -- CMOS設定錯誤。

謝謝雨大

       可能是小弟有算錯,非常的不好意思,謝謝雨大給的這麼好的,電腦叫聲的錯誤資料,小弟先偷偷的收下

     謝謝雨大

网友C:
首先.你已經找到問題點 .是238腳沒錯.假如這片主機板沒有其他問題.你把238腳的3.3V修出來就開機了.至於如何把3.3V修出來.就是你的功課了.給你個提示:1.先測量 118腳與238腳的對地阻抗.這兩腳應該都一樣(目前量起來應該不同).如果真的不同.就利用對地阻抗.邊拆相關零件邊測量(就不用每次都開機去量3.3V.會hen累). 整合橋先不考慮動.  剩下的.我沒有圖.就幫不了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雨大

       可能是小弟有算錯,非常的不好意思,謝謝雨大給的這麼好的,電腦叫聲的錯誤資料,小弟 ...

你的判斷沒錯、
Asus的故障音是不同的、
一長兩短確定是記憶體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雨大

       可能是小弟有算錯,非常的不好意思,謝謝雨大給的這麼好的,電腦叫聲的錯誤資料,小弟 ...

你的判斷沒錯、
Asus的故障音是不同的、
一長兩短確定是記憶體方面、
我有遇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已經找到問題點 .是238腳沒錯.假如這片主機板沒有其他問題.你把238腳的3.3V修出來就開機了.至於如何 ...

c大謝謝

          現在電腦又正常中不知道現在量會不會有異常,只好等他不正常我在來量一下,c大教的對地阻抗
      感謝c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判斷沒錯、
Asus的故障音是不同的、
一長兩短確定是記憶體方面、

s大

       謝謝s大,但是現在主機板他又好了,無法在確定他的聲音是一長二短還是一長三短,等他在不正常
  我在來確定他的叫聲是多少,感謝s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s大

       謝謝s大,但是現在主機板他又好了,無法在確定他的聲音是一長二短還是一長三短,等他在不正常

試試 記憶體不裝,
它就會叫給你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試試 記憶體不裝,
它就會叫給你聽~~

對喔,這應該是可正常開機狀態下,釐清聲音是不是記憶體偵測問題最快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試試 記憶體不裝,
它就會叫給你聽~~

謝謝 s 大

      都忘了可以用這樣子,腦子都亂了,非常的感謝哦

      有測試過了,真的他叫 1長二短

                                             在次的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對喔,這應該是可正常開機狀態下,釐清聲音是不是記憶體偵測問題最快的方法

謝謝c大

                剛剛有測試過了,真的叫一長二短聲

                           再次的感謝c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