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6.5公斤洗衣機-零件詢問

楼主(2018-05-23):
找遍北中南各個電子材料行,都找不到,請問各位前輩,如有材料在哪裡購買,或著哪一種電晶體可以替代

電晶體型號:AUK54821(圖片)謝謝

网友:
AUK54821這顆壞了嗎?上個編號圖

楼主:
是的,只有那顆電晶體爆掉

网友:
我看到有顆電容好像也凸頂了

网友:
什麼封裝?會不會BC548比對一下

楼主:
兩顆電容是好的有測量過,電晶體我不熟,它的號碼AUK54821

网友:
可以將零件位置圈起來,告訴我們在哪裡嗎?

這一台是大陸製ASW-81~87HT

网友:
這台我遇到都是邊邊的電路板上的線路~
因為防水膠老化或塑膠外殼破裂~
線路又細大概1mm吧~
容易因為濕氣導致線路腐蝕後不導通~

通常遇到洗衣機機板故障都是電容先換換看~
沒用再來檢查其它的~

网友:
這顆若沒猜錯..我有

楼主:
是得它是ASW-87HT,  位置在兩顆電容中間那一顆黑色電晶體

楼主:
能否拍照,謝謝

楼主:
電容有測試,只有那顆電晶體故障,謝謝

楼主:
能否拍照,如果是一樣我要100顆,一顆多少錢?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拍照,如果是一樣我要100顆,一顆多少錢?謝謝

請問你是跟誰說呢?

楼主:
如果您有這種電晶體也可以賣給我,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您有這種電晶體也可以賣給我,謝謝

您要點回覆才能知道您是問那位大大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得它是ASW-87HT,  位置在兩顆電容中間那一顆黑色電晶體

你確定那一顆有壞嗎?
那一顆溫度很高沒錯,附近的防水膠都會被它溶解,
但還沒遇過壞掉過,最多故障的是那兩顆電解電容,
建議你順便將電容更換掉,再追加一個散熱片鎖在晶體上
電晶體可用NPN STC403代用

楼主:
謝謝您,我試試看

楼主:
兩顆電容已換,還是沒動作,請問NPN STC403在哪裡能買到(找了好幾家材料店都沒有),謝謝

楼主:
電容已換還是沒動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兩顆電容已換,還是沒動作,請問NPN STC403在哪裡能買到(找了好幾家材料店都沒有),謝謝 ...

只要是同規格或大於此規格都可以代用

10樓大大提到的線路斷也遇到很多

网友:
這一顆基本我從來就沒懷疑是它壞,因為這片呀,我都是整塊電源全部鏟掉重做(改裝的意思),90%都是電源問題。其它是按鍵 ,線路,電阻,TRIAC,變壓器等有的沒的。

今天修 P 牌的 DC 扇,三塊基板,一片在馬達內還沒確認好壞,兩片在外面的,MCU 全部掛掉,真是昏了!HOLTEK 的 IC,二線以降的家電廠最喜歡用的牌子,可是它XX的為什麼我一看到就吐血?

又修了 S 牌的變頻冷氣控制板,以為只是電容壞,結果換好也沒用,MCU 不動作,又搞了一下,發現 RESET IC 也掛了。我也懶了,直接 BY PASS。

現在這些東西,用料真的是太差了,盡壞到那些匪夷所思的地方。結論是,相較起來,樓主秀的這塊,搞不好還比較高級點。

各位說說,這世道是怎麼了呢?

楼主:
不好意思再度打擾您,NPN STC403都買不到,您能告訴我哪裡可以購買,或著告訴可以買得到的型號,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再度打擾您,NPN STC403都買不到,您能告訴我哪裡可以購買,或著告訴可以買得到的型號,謝謝 ...

參考看看

https://lib.chipdip.ru/031/DOC001031282.pdf

https://find.ruten.com.tw/s/?q=2sd2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