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一下更換微星P45 NEO-F 主機板電容問題

楼主(2018-05-23):
請問一下更換微星P45 NEO-F 主機板電容問題

想更換掉的電容有 下3種

470uf 16V   1000uf 6.3V      680uf 4V

手中剛好有片ASUS P5Q-EM    開機會馬上自動斷電

板上都是固態電容   想拆下給 微星P45 NEO-F 主機板  讓它變固態電容

93H 561 6.3V     5K 93H 271 16     5K 93 Ah 561 6.3     93He 101 16     93 Je 101 16

以上有哪些可取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篇給你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26626-1-1.html

雖說固態電容是電容界高性能高耐用的代名詞

但再怎麼耐用也是有壽命的

如今都要把板子上的舊電容換掉

大不如花點錢全都換新品上去

換上的新品使用壽命比舊品要來的高

畢竟P5Q的板子也已經是差不多6年以上的東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篇給你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26626-1-1.html

感謝告知  這篇有看過

想說依現有的看看能否取代

网友:
傳統電解電容,耐壓不足會爆,固態電容我就不清楚了~
容值不足可能導致突波濾不掉、電壓不穩、系統不穩、IC leakage,漏電,消耗電流變大、燒IC…等等的可能

网友:
固態電容也是會掛.
單憑外觀是無法辨識的!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7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