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指針電表測量TRIAC 好壞?

楼主(2018-05-23):
當我拿到一個TRIAC 想使用時,一定會先確定它是否損壞,不好意思,我手上並沒有像晶體測試儀的儀表,所以我都是用指針電表來測試它的基本功能,網路上一定有很多測試的教學與原理,在這裡我只是聊一下簡便的測試,有興趣我們再較深入討論。

TRIAC 中文有很多名稱,像閘流體、交流矽控閘流體、雙向交流開關......、不過我建議如果你要去電子材料行買TRIAC,當店員問你要買什麼時,你應該是說我要買"踹可",這樣應該店員就知道了。

TRIAC 的等效電路如下圖所示︰

上圖大家先看過就可以,TRIAC 有3支腳,分別為A1、A2、G,它的應用都是去觸發G腳,如果觸發成功,那A1與A2腳就會導通,因為要詳細講解要用很多篇幅,我們今天主要是在如何基本測量TRIAC 的好壞,所以大家先了解到這裡就可以。

今天我要測量的是BTA16-600B,請拿出一個指針電表,並切到R*1檔位,大家任選BTA16-600B其中兩腳用紅、黑探棒反覆測量,如果TRIAC 是好的,一定會量到有其中兩支引腳紅、黑探棒反覆怎麼測都不會導通,那這兩支腳就是A1跟A2,剩下的那支腳就是G腳,再來那一腳是A1,那一腳是A2呢?其實這個更簡單,TO-220的中間腳我看過的例子都是A2,那另一支引腳就是A1,這是第一個要確定的。

再來我們要觸發它,看它能不能保持?
以這個BTA16-600B 為例,我們得知它的左腳是A1,中間是A2,右腳是G,請把最外面三用表黑棒接BTA-600B的左腳,三用表的紅棒放在A2與G中間,請注意,意思就是紅棒是放同時接觸A2與G。

這時如上圖照片所示,電表指針會偏轉,這時請注意,黑探棒不動,紅探棒原本是同時觸接A2與G,請在確定紅棒在有接觸A2下離開G腳。再重複一下,是要確定紅棒有在接觸A2下才能離開G腳,如果你做對了,那應該如下照片所示,雖然紅棒已離開G腳,變成黑棒接A1,紅棒接A2,但是指針卻還是可以偏轉,也就是A1跟A2仍然導通。

接下來就是你的功課了,如果A1是改接紅探棒,由黑探棒去做上述觸發的動作那會如何?這個答案就留給大家自己去實驗,把這個過程記下來,我想TRIAC 的好壞測量大家應該十拿九穩了。

這個方法能用數位電表測試嗎?這個也要留給大家做試驗,歡迎大家提出你的實驗結果。

一般的TO-220 中間腳都會跟它的鎖螺面共通,但是大家不要認為一定是這樣喔!這個BTA16-600B 就沒有。

网友:
我只看到鳳梨

网友:
厲害厲害~~~鄭大好眼力,居然一眼看出那是一顆鳳梨?!

我以為那是南瓜...

网友:
標題應該改成:用指針電表測量鳳梨?
還是 TRIAC 就是鳳梨?

网友:
1.針對這個測試範例,在使用指針電錶檔位時,他也僅有一個檔位可供導通測試,其他檔位都無法觸發導通.這是一個很好的舉例.
2.一般你手上的晶體測試器也無法測出此TRIAC,但它卻號稱可測試TRIAC,這其中原因與答案也在其中.

网友A:
WISH 大的工作桌大概堆滿了, 於是領地擴張...
量測零件  只是試水溫 ,

如果學姊沒意見....    那麼我們可以期待  下次構建的大案子...

如果水開了... 我們可以看到 乾淨的原工作桌

网友:
什麼地方會用的到

楼主:
"最快"下星期你就知道為什麼我要貼這一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SH 大的工作桌大概堆滿了, 於是領地擴張...
量測零件  只是試水溫 ,

你說的是真的,我的工作桌現在是滿的,而且連地上都是滿的,我前陣子還跟烏骨雞學姐說,我此刻如果年輕十歲,我就敢再拼一間倉庫......

网友:
剛量了一下數位電表。
U61E 電阻擋的電流為 1.5 mA,ZT102的電阻擋輸出最大電流 0.4xmA~
都沒達到 Gate Trigger Current/Holding Current/Latching Current

网友:
下圖為小弟在網路上找到的方法,供大家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快"下星期你就知道為什麼我要貼這一篇了

我猜跟熱風槍有關

AC電壓調節,都看的到~貼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