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三洋洗衣機SW-865V電腦板的接線

楼主(2018-05-23):
鄰居撿到一塊洗衣機電腦板給我,本來我是想拆下VFD顯示管來玩,先把防水膠刮除,

心血來潮查看了一下線路,找到電源輸入後送電測試,

竟然可動作,進一步模擬完整洗衣流程,進水不顯示,也不知是要用哪種水位傳感器,

看板子上有兩條線是去CD4069,可能是一般純 LC 的水位傳感器,

之前好奇有淘寶買了一個,接上後,有反應,拆開用手壓橡皮,假裝有了水位,

然後它排水又再進水,我就陪它玩,一直到脫水完成,大致上CPU應該沒壞,

其它輸出 TRIAC ,就算壞掉,也不怕買不到零件,於是想把這塊電腦板拿來替換家裡一台小洗衣機,

之前大台壞掉未修復前,臨時買來暫用的 LG-WF750SN,因為這小台的功能太差,就閑置不用它,

現在撿到的電腦板功能比較好,雖然模擬過了,輸出部分的接線都好確認,但是輸入部分有點不很確定,

水位傳感器3條線,門SW的2條線我是如下圖的接法,剩下一條不知是何功能,想請教各位前輩不吝告知,謝謝.

另外,這個型號我是在網路上找了很多圖片,比對後最像的,三洋另有用同樣的VFD管,但按鍵位置有些不同,

所以我暫以 SW-865V 來稱呼,找個說明書也找不到,真頭大.

出線

出線

連接頭

連接頭

洗衣

洗衣

脫水

脫水

网友A:
防水膠比石頭硬,不知道E大事如何清的這樣乾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水膠比石頭硬,不知道E大事如何清的這樣乾淨 ?

我只有看過 3 款電腦板,這個三洋,另一個LG-WF750SN , 還有一個結婚時買的已經 28 年的日立SAF-2010X,日立也被我清除了,都是軟軟的果凍膠,一戳就會剝離,所以很方便我分析線路,是我運氣好吧,沒看過硬如石頭的,我也不知如何清除硬的,遇到了我應該會放棄吧,太麻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