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8H61-M LX PLUS 爆電容維修

楼主(2018-05-25):
型號:  P8H61-M LX PLUS

受到conbawa大的鼓舞.我決定發一篇關於爆電容的文....(厲害了-我的哥.這主機板爆電容.你準備煲一鍋粥是吧)

這天.有個客人來找我.說電腦不開機.我就請他把主機留下來檢查.再回他狀況
在我拆開主機檢查時.發現兩個怪怪的東西
看得我眼睛都直了

有人在家嗎.怎麼裡面都搬空了

這是主角

它就是從這裡噴出來的

找個藍色的固態電容換上.顯眼些.周邊看起來好像沒異樣了....不

...我發現有個固態電容.經過6年後.......它長高了

原來固態電容.會往下爆喔.(壓力突破口就在這)

兩個固態電容都更換過.就開機了

當然-這樣是最理想的狀況.可是大家別忘了.固態電容會爆.有這麼單純嗎.
其實這一片也沒這麼簡單.不曉得各位朋友是否有碰到過.換了電容後.又爆.才發現MOS也短路
當換完MOS又補上固態電容.開機後-MOS又牽著電容的手一起去見上帝.是吧
這就是CPU PWMIC (CPU電壓管理IC)故障.下面這張圖片.是我隱藏起來的.這才是....真相

网友A:
有的固態電容沒爆但是會有吱吱叫的聲音

网友:
班長 晚上睡不著、
發維修文…
果然精彩…
主機板爆電容、
內情不單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固態電容沒爆但是會有吱吱叫的聲音

沒容值也是吱吱叫

网友B:
這根本不是只爆電容問題

那顆PWM IC就夠難換了,這各需要技巧

會判定PWM IC不良是經驗法則嗎?
還是需要量各相電路MOS G極對地阻抗比對數值?

网友:
處理這個最煩人了

网友C:
那顆爆空的看似是PWM 的輸入端電容, 會讓它炸飛如不是本體品質差就是輸入電壓瞬間飄高失控;
然後導致CPU PWM 受重傷發瘋,  進一步造成輸出異常致使輸出電容整顆長高...

通常發生這種狀況都是一整串肉粽要慢慢拆換了...
還有, 那顆電源供應器也要注意了, 原兇是它的可能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根本不是只爆電容問題

那顆PWM IC就夠難換了,這各需要技巧

如果是我.會測量對地阻抗比對值. 因為使用電錶量電壓.根本來不及.瞬間就燒了.所以如果MOS換了又燒.首先可以先檢查MOS旁的電阻.例如1R0.  000 別說阻抗變無限大.連大個幾歐姆都不行的.再來就直接換PWMIC.甚至PWMIC與MOS中間還有一顆小IC也要注意

网友:
我現在這張P965老板子上頭電容我幾乎都換了95%了....秉持勤儉建軍精神
經常裝備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顆爆空的看似是PWM 的輸入端電容, 會讓它炸飛如不是本體品質差就是輸入電壓瞬間飄高失控;
然後導致CPU PW ...

那顆固態電容是12v的源頭沒錯 4P-12V經過電感後就來到固態電容處.固態電容耐壓為16V
當時除了固態整個爆出.MOS上管也"掉落".所以我能確定MOS與電容處有"高熱".此高熱應該就是MOS產生
而MOS高熱.我的猜測是1.本身品質問題. 2.PWMIC不正常造成  3.POWER 12V不穩定  我想-如果從這三方面去修.應該是能解決問題的.只是過程可能會"步步驚心"呵呵

网友D:
最後一張我只看到"PCB MADE IN CHINA"台灣悲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後一張我只看到"PCB MADE IN CHINA"台灣悲歌。

以前臺灣人娶大陸新娘.現在大陸新娘已經不需要嫁到臺灣來(大陸現在土豪.富二代已經滿接走.多如茍).再來臺灣人換找越南新娘.等越南經濟起飛後.她們會發現.根本沒必要委屈嫁到臺灣來.而且口耳相傳.臺灣的驚世婆婆何其多.嚇都嚇死了.以為有一兩仟萬都當自己是豪門了.臺灣悲歌才剛響起前奏而已.別急

网友:
感謝chiyimonitor大大 維修文分享受益良多 好功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臺灣人娶大陸新娘.現在大陸新娘已經不需要嫁到臺灣來(大陸現在土豪.富二代已經滿接走.多如茍).再來臺 ...

不用驚,那是回歸常態。
一個國家需要輸出新娘以求一家溫飽,是那個國家本身的問題,
而金錢為主要溫飽誘因來娶其它國家的女性,也不是正常的想法或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