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繼電器問題請教

楼主(2018-05-25):
想改一個探照燈,因本來的空間小,於是買交換式小電源,驅動0516微波感應及繼電器

結果左邊5p接腳無法驅動(電流太小),右邊8p接腳可驅動,但上面無標示;繼電壓.電流,我的燈具是使用110V  0.5A,不知可用嗎?

請教
如何區分繼電器,適合的用途?

楼主:
謝謝葉大提供資料,謝謝!

网友A:
按照葉大幫忙找的規格書來看,是可以承受125VAC,2A max的

网友:
一般的電力繼電器都要加一個電晶體來做電流驅動,而右邊那種是訊號用的繼電器可以不必加電晶體就可以由 IC 直接驅動。
關鍵就在線圈阻抗,只要用電表歐姆檔量一下就知道線圈阻抗多少,再以上頭標示的驅動電壓去除以阻抗就能算出需要多少激磁電流了。

電力用的繼電器上頭都會標示接點能承受的電壓與電流,而如果外殼沒有標示承受電壓電流的就是小訊號用的,也就不能使用在市電的場合硬要用很快就會下課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葉大幫忙找的規格書來看,是可以承受125VAC,2A max的

單項目
極大值是該規格沒錯
是否還要多考量一個參數,比較周全

開關總體容量 (Maximum switching capacity)
62.5V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單項目
極大值是該規格沒錯
是否還要多考量一個參數,比較周全

那這樣就蠻勉強的~很有可能很快就接點黑掉了~62.5VA,在110V時,只能承受0.56A,只是勉強可以用~稍微老化就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