恆溫烙鐵907手柄散熱改良

楼主(2018-05-25):
繼前一篇KOTE986 刻度式控溫烙鐵(用907手柄故障)維修改裝
http://bbs.pigoo.com/thread-68513-1-1.html
1.試用幾次,加熱速度快,很順手,覺得以前的木柄烙鐵可全丟了,可是覺得比木柄的燙手,想說應是沒散熱孔的關係。

2.看了多種廠牌手柄,只有少數有散熱孔(不知各設計者的考量與差別),於是把手柄鑽散熱孔,試試看效果如何?
搬出雞絲(立式鑽台)

3.不太好鑽(先用2MM鑽頭,磨利較好鑽):

重點;
a.轉速太快,用調光器降速

b.套筒很薄,夾鉗不要太緊,底下要墊平才有支撐。

4.2MM孔鑽好後,覺得密度不夠,於是用3MM鑽頭把一半的孔擴大。

5.組裝完成試用,達到目的,不再覺得很燙了。

***補充;個人認為焊嘴與發熱蕊的密合度也非常重要(影響使用壽命),我是故意調整使焊嘴套到底,還留一點小縫隙,確保兩者確實結合。

補充內容 (2018-5-25 01:37 PM):
***應該說:這些散熱孔,不做散熱,而是隔熱用。

网友A:
這烙鐵不就是要熱嗎?您把它打孔散熱.那熱度不就打折扣了嗎?

网友B:
是否將溫度調整一下,
疑問與樓上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烙鐵不就是要熱嗎?您把它打孔散熱.那熱度不就打折扣了嗎?

好的主機,變壓器夠大,溫度補償快(從LED加熱指示燈即可看出),所以暖機時間影響少,而且以能量傳導來說,傳導面積大與散熱孔之能量浪費相差不大,總結整體使用效率更高,因壽命增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將溫度調整一下,
疑問與樓上相同。

從LED加熱指示燈即可看出有無影響,經試用結果無影響,溫度不用調高,跟他沒關係,與溫度補償的時間有關。

网友C:
烙鐵放在架子上的時間比拿在手上久,所以要有休眠裝置可以降低消耗電力與延長烙鐵壽命,先決條件就是要加熱快能在幾秒內達到設定的溫度。
至於要怎麼做休眠這是下階段的課題了,可以先去找資料。

套筒打洞是不會影響溫度因為本來就是恆溫烙鐵,但會影響其強度的,沒看過有哪家的恆溫烙鐵套筒有打洞的。
你的發熱芯還是陶瓷的本身就比較脆弱了再加上打洞套筒要小心不要掉地上或拆零件時不要太用力。

网友:
真的,重點在休眠~加個磁簧開關來讓烙鐵休眠是個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烙鐵放在架子上的時間比拿在手上久,所以要有休眠裝置可以降低消耗電力與延長烙鐵壽命,先決條件就是要加熱 ...

請教duke83老師,休眠開關如何接較理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duke83老師,休眠開關如何接較理想。

休眠開關有許多方式,有裝在手柄內的磁簧開關或震動開關,也有裝在烙鐵架上頭的微動開關,也有做在主機內檢測電流或溫度有無變動的,如果此款恆溫烙鐵原設計有此功能就很簡單只要將此功能發揮出來,但如果原設計沒有就比較麻煩了要動一點腦筋,就要看此機有何條件來方便改裝。
可以先看看我以前改的方法http://bbs.pigoo.com/thread-63260-1-1.html

例如用烙鐵架上頭的微動開關去控制主機將溫度降到某一數值,調溫 VR 上並聯一個電阻以這個微動開關來切換。

楼主:
謝謝老師詳細解說,爬文看到一樣的發熱蕊,磁簧裝在手柄,這台不適用,現在知道怎麼改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