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TOYOTA CQ-LS6730A汽車音響 無法開機

楼主(2018-05-25):
請教各位是什原因

從左到右上排
一角 直接
二角 ACC
下排 左到右
一角 小燈
二角 空角
三角 自動天線
四角 接地(負極

從左到右上排

從左到右上排

网友A:
ㄟ~~~隔壁的你知道什麼原因嗎?

嘿~~你知道是什麼原因嗎?

我建議你送回豐田汽車台灣總代理~和泰汽車檢修

你都不檢查誰知道什麼原因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ㄟ~~~隔壁的你知道什麼原因嗎?

嘿~~你知道是什麼原因嗎?

我知道ㄟ~
看照片就知道沒插電~所以無法開機n_04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ㄟ~
看照片就知道沒插電~所以無法開機

靠~~~~~你這麼厲害,大師大師......
我本來還打算等下幫他擺神桌請人降乩看可不可以讓三太子幫他看看問題在哪.....

週六不知太子爺有沒有休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ㄟ~~~隔壁的你知道什麼原因嗎?

嘿~~你知道是什麼原因嗎?

博杯阿.問神阿..請三太子降駕..搞不好有答案喔..

网友:
測試流程說一下 ,說不定痞酷大神會降臨 !

网友D:
無法開機,表示已經接上電源,試試把+12V的端子與ACC端子連接,看是否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博杯阿.問神阿..請三太子降駕..搞不好有答案喔..

太子宮週六不營業,聽說是去修風火輪

网友:
啊~~電源線被老鼠咬斷了 所以無法開機

网友:
等你有酷幣,再來標一台,

网友:
有時候會猜想

圖示中的說明項目
那個供給 "天線放大器" 的電源
到底是給功率放大器 還是 電動天線的馬達電源 ?

网友E:
可以弱弱的問一下樓主
為何情有獨鍾卡帶機 ?

楼主:
  首先感恩各位,  我有插電源依舊無亮燈   這是友人拿給我測試的,
且我請一網友批發音響的測試依舊無法開機,燈都無亮,   音響我不會修.....爾後我
想測量電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無法開機,表示已經接上電源,試試把+12V的端子與ACC端子連接,看是否就可以了 ...

有接電源   直接1腳與ACC同時夾  依舊沒   後來做批發音響的幫我測試   還有拿插頭給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弱弱的問一下樓主
為何情有獨鍾卡帶機 ?

卡帶機現少了   不過網路還有人在玩   且以前的卡帶也可重溫

网友F:
引用 楼主:
首先感恩各位,  我有插電源依舊無亮燈   這是友人拿給我測試的,
且我請一網友批發音響的測試依舊 ...

依舊無亮燈 ...
=> 汽車音響 的小燈(下排 左到右 一角 小燈) 這個也要接, 也就是 1腳與ACC  三隻腳同時夾...
      不然是預設 白天模式 不亮燈

老機器電源開關 接點是不是氧化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卡帶機現少了   不過網路還有人在玩   且以前的卡帶也可重溫

相同廠牌的
類似型號主機維修電路手冊
若有興趣細部研究的話
參考看看,

CQ-LS7230K

TOYOTA CQ-LS7230k-1.pdf

3.66 MB, 下載次數: 15

TOYOTA CQ-LS7230k-2.pdf

1.53 MB, 下載次數: 16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相同廠牌的
類似型號主機維修電路手冊
若有興趣細部研究的話

感恩   那個應該是晶體問題   我請教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依舊無亮燈 ...
=> 汽車音響 的小燈(下排 左到右 一角 小燈) 這個也要接, 也就是 1腳與ACC  三隻腳同時夾 ...

三腳同時接我倒未試.....找時間測,
不過正常電源按下螢幕要會亮.....

楼主:
引用 楼主:
三腳同時接我倒未試.....找時間測,
不過正常電源按下螢幕要會亮.....

感謝   上面樓主   確實是可以   有亮小燈   螢幕未亮   不過當我把卡帶放入螢幕有亮沒文字(但我也不知是否會顯示文字)
收音機沒顯示  我有拍照  但不知怎上傳~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上面樓主   確實是可以   有亮小燈   螢幕未亮   不過當我把卡帶放入螢幕有亮沒文字(但我也不知是 ...

貼圖教學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5903&pid=651959

或 點我簽名處的 貼圖教學

楼主:
卡帶能播放

卡帶能播放

卡帶能播放

楼主:
CQ-LS6730A有2台

因為還有一台CQ-JS9832A

因為不會修  不知從哪兒查起  所以才請教....

CQ-LS6730A有2台

CQ-LS6730A有2台

CQ-JS9832A

CQ-JS983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