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賽克 SAIKE 858D+ 110V 熱風槍維修記錄 (1)

楼主(2018-05-26):
話說這台賽克 SAIKE 858D+ 熱風槍是我向一位論壇會員索取來的,我答應他如果我修不好,那就恢復原狀還給他,如果修好了,那這一台熱風槍就歸我處理,我也是會拿出來換酷幣。
這台熱風槍故障是無法加熱,LED 顯示5-E,已經故障一段時間了,剛開始是時好時壞,到最後是怎麼也開不起來了。

▼原本的風槍架內部就有磁鐵了,不知道主人為什麼還多貼一個磁鐵?是覺得原本的磁力太弱嗎?

▼先打開看看內部,大家比照寶工Pro,sKit SS-969 那台看看,難怪賽克 的機器這麼便宜,真的差很多。

▼還記得這個TRIAC 嗎?

▼會員跟我說他換過這兩個電阻,我問他為什麼要換?他是說因為電路板上印刷的阻值跟實際安裝的不一樣,所以他就換上電路板上印刷的阻值了,不過換上了故障還是相同,他也沒有再換回來。

這一點要先跟大家建議,一個維修者遇到這種情形是不應該換阻值的,尤其是換了之後沒有修好,更應該換回原本的阻值,也就是在恢復原狀下再檢查其它故障點,不然只是徒增維修難度,就算變更之後真的修好了,也是要做記錄,因為日後用的著的機會很大。

▼他也換過發熱芯,不過據他描述換了發熱芯的故障情形依舊相同,所以他就又換回原本的了,也就是下圖這個。

有看到發熱芯前面那個小圓球嗎?那是熱電偶,也就是它是充當溫度感應器,上面有紅色箭頭那張照片的空插座就是連接熱電偶,所以LM358N 一定就是熱電偶的放大電路,那個電阻是在LM358N 附近,那兩支電阻一定跟LM358N 有關。
為什麼印刷電路板上印的阻值會跟實際安裝的不同?這個原因有很多個,目前無法正確的指出為什麼?不過買來的時候可以正常使用,是用了一段時間後故障情形才陸續出現,這就初步表示原本的電阻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只是後來有其它故障點出現才導致目前狀況。

初步了解了以上之後,我大概有了一點兒概念,第一步我要想辦法恢復原本的阻值,第二步我懷疑某個零組件有問題,這個要去大陸買回,第三我得做個小工具。
等一下我來淘寶一下東西,再等大陸寄東西來時再來續集。

网友A:
給老大修、
根本是自投羅網、
那可能修不好、
磁鐵的用意、
猜想是搭配磁簧開關。

网友B:
老大泡妹太多,LED 顯示S-E,看歪為5-E。
S-E(系統錯誤)為開機時檢查到錯誤。

网友C:
沒通電,量測 triac 的 g 腳波形可得知控制信號有沒有到這邊。
如有(工作電壓電流),且 triac 不工作,就以猜是它壞。
如沒有工作且 g 腳無信號,再往前光偶一直追到 mcu,mcu 需發生控制啟動信號。
如mcu沒啟動信號,mcu有工作的話,需查看檢溫回來的信號電壓,如想確定是來自溫感的問題,直接想辨法讓溫感檢測放大電壓後級拉高或降低(依特性ntc/ptc來決定,強制進入低溫檢測信號)。

网友D:
我通常碰到LED 顯示5-E.都是風槍發熱芯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給老大修、
根本是自投羅網、
那可能修不好、

手柄本來就有磁簧開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泡妹太多,LED 顯示S-E,看歪為5-E。
S-E(系統錯誤)為開機時檢查到錯誤。 ...

在7段顯示器裡5-E跟S-E都是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通電,量測 triac 的 g 腳波形可得知控制信號有沒有到這邊。
如有(工作電壓電流),且 triac 不工作,就以 ...

這台熱風槍的主人雖然年輕,但也是職業級的維修人員,這台熱風槍他自己有修過了,所以不可能會有爆電容或補焊就好那種軟柿子,我會發那篇用三用表怎麼測TRIAC 就是因為他用晶體測試儀測不出BTA16-600B 好壞。

jojoling是高手自然有看出它的可疑問題,是的,在第一帖中我提到第一步我要想辦法恢復原本的阻值,第二步我懷疑某個零組件有問題,需要去大陸買的東西就是賽克的發熱芯,我是認為熱電偶有分多種Type,J、K、N、T....等等都有人用,會員他換的發熱芯不見得是跟原本的Type 相同,另外他改變了LM358N 放大電路的電阻,很有可能已改變原本的放大電壓,所以要修復就必須要先恢復原本的電路狀態 ,如果還不正常再開始測量其它問題,所以我只拆開熱風槍,根本連測量都還沒動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通常碰到LED 顯示5-E.都是風槍發熱芯問題.

這要換回原本的電阻,及更換新發熱芯後才知道這台是不是也是這樣囉!

网友:
等續集,希望趕快修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7段顯示器裡5-E跟S-E都是一樣的。

所以說是看歪了ㄚ。
建議先處理3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說是看歪了ㄚ。
建議先處理358。

LM358N 應該是把原本的阻值還原,及換上賽克的發熱芯之後才需要檢查。

网友E:
多了CH 1 2 3
3個鍵想知道什麼做用
858D沒+的沒有這3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多了CH 1 2 3
3個鍵想知道什麼做用
858D沒+的沒有這3鍵

那三顆鍵是溫度快速鍵,可預先儲存三組常用的溫度值在快速鍵中,這樣不用一直按溫度調整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三顆鍵是溫度快速鍵,可預先儲存三組常用的溫度值在快速鍵中,這樣不用一直按溫度調整鍵了

原來如此
謝謝回覆

网友:
这款比我的多了三个存储区,更有效率。
上一张电路图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