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 VBZE15N10可否用ME15N10-G代用

楼主(2018-05-26):
小弟修一部LED電視,P+I板的高壓故障,所以用公板高壓條改裝,試一段時間竟高壓條的Mosfet被打穿了,看蓋印為VBZE15N10,找不到datasheet,請各位神人幫忙,是否可用 ME15N10-G代用,或是那買的到 VBZE15N10零件

网友:
VBZE15N10 應該是應該是VBsemi 的產品

http://www.vbsemi.tw/

15n10   一般是指 15A  100V 规格

ME15N10-G 應可替代

网友:
  VBZE15N10 資料表 (出處: 臺灣微碧電子)
  ME15N10 資料表 (出處: 臺灣力士科技)

  漏源電壓 (VDS) 相同 100V, ME 的連續的漏極電流 (ID) 稍為少了 VBZE 0.3A 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