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三星SM-T211簡單維修以及請教如何重新設定語言

楼主(2018-05-26):
有圖有真相所以先看圖

東西當然是在朋友的回收場撿的,撿回來當然是不充電,也開不了機,對付無法充電的電池,就是直接用4.2V~5.5V的電壓直接在電池的輸出點充,直到電壓上升到3.6V以上,在裝回機子上,由充電孔試充,這支壞的比較嚴重,充電孔還經由WD40的處理。

插上也沒顯示有充電,只好在往下,拆背板,三星的東西有比較精緻,線路版與其它連結的線都有排線插座,左翻右拆的怎麼也開不了機,直到拆到下圖的這個排線,拆下再裝上時竟然開機了,可是過了幾秒鐘又關機了,看看位置是電源與音量的位置,推測電源按鍵卡住了,所以才會幾秒後關機,所以裝上後,等它開機了,趕快拔下,開機就成功了,還是看圖比較快。

就是左上角圓圓的下方那個排線,我有用紅色做記號,可能要放大才看的清楚。

然後重點來了,看圖說故事,有哪位大大看的懂得這是哪國的鳥文啊,我要怎樣才能重新設定語言捏...?麻煩指點一下,不勝感激。
這支的容量只有8G,速度上也有點龜速,想說修好拿回去給朋友玩玩,總不好每次都跟他A東西都沒回饋他。

网友A:
圖3目前字體應該是越南文  找看看 身邊有無越南勞工新娘朋友 幫忙

圖3 裡 第二個 ICON  [A]  這個就是 LOCAL字體語言選擇       點下去看看

參考這裡 有圖照他順序...
https://tablets.gadgethacks.com/ ... -galaxy-tab-411596/

网友B:
花點時間設定裡找找就會看到改語系的地方了
手上沒有三星的平板,不能給你比較好的建議
不同的語系,選項照字母排列時,圖示順序也不會相同
只能慢慢試了
小提醒:執行系統還原前,請先將google帳號刪除,以免遭鎖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3目前字體應該是越南文  找看看 身邊有無越南勞工新娘朋友 幫忙

圖3 裡 第二個 ICON  [A]  這個就是 LOC ...

不好意思對您的加分時出現內部錯誤,所以無法對您再度加分。

以下為多方詢問所得...

備份與重設  =  Sao lưu và đặt lại

重設為原廠設定  =  Đặt lại về cài đặt gốc
所以就大膽的跟他按下去,重開兩次後就還原成中文了,感謝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點時間設定裡找找就會看到改語系的地方了
手上沒有三星的平板,不能給你比較好的建議
不同的語系,選項照字 ...

用最笨的方法,找有三星手機的朋友,問他重設的圖示是哪個,然後用GOOGLE翻譯去找附近的國家....

還原時不要設定WI FI就可以避免自動還原。感謝您的指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花點時間設定裡找找就會看到改語系的地方了
手上沒有三星的平板,不能給你比較好的建議
不同的語系,選項照字 ...

安卓舊款的系統沒有鎖機功能...那是6.0之後才有的功能\

网友C:
大大拆後殼的地方錯了~
是要從正面液晶邊殼的地方拆開~
就可以把電源鍵清一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拆後殼的地方錯了~
是要從正面液晶邊殼的地方拆開~
就可以把電源鍵清一清了~ ...

從液晶正面拆有很大的風險,稍微不注意面板就GG了,我沒繼續往下拆,在往下就要拆電池跟主機板了,拆到主機板應該就可以看到電源跟音量的按鍵,但一般都是跟鍵盤類似的薄膜型的,而且是連排線作在一起的,很難找的到代用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從液晶正面拆有很大的風險,稍微不注意面板就GG了,我沒繼續往下拆,在往下就要拆電池跟主機板了,拆到主 ...

三哥~是要拆殼不是拆液晶啦~
殼沒拆下來主機板也拿不下來的~
按鍵可以用橡皮擦擦一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