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TE986恆溫烙鐵自動休眠開關

楼主(2018-05-27):
感謝duke83老師的指導,讓這台恆溫烙鐵功能更加完美,蔡兄弟標出好多台,給想改的前輩們參考,
爬文看到不同廠牌,一樣用A1321發熱蕊的方法,在手柄傳感器+極與接地彈簧間串聯.一個磁簧開關,我試了結果;這台接地是連接變壓器及主機外殼,跟主板不構成迴路,所以不適用,後來用以下方法成功了。

1.        拆開主板,在VR接兩條線出來(直接短路即可串電阻溫度較高)。

2.        微動開關(彈片接長)

3.        折一個L型鐵片,當微動開關的座,固定在烙鐵座上。

4.        插入手柄

5.        兩條線接在微動開關(插入時常閉)

6.        完工測試

***補充:很多人覺得恆溫烙鐵,並不比其他木柄等…..好用,個人認為是場合及方便性,但最重要的關鍵是有自動休眠(避免烙鐵頭氧化),如果你的烙鐵沒有休眠功能,建議找適用的資訊,改好後才能充分發揮其功能,即可知好用在那裡,不管哪種烙鐵皆能改。

下面是duke83老師:單片機數位顯示的;

[維修工具] Weller WD1 改背光與休眠
http://bbs.pigoo.com/thread-63260-1-1.html

下面是我剛入門新手時作的木柄烙鐵用的;
簡易溫控烙鐵 改良成自動加溫
**缺點是:升溫慢

http://bbs.pigoo.com/thread-62928-1-1.html

請大家別忘了,公狗好餓,昨天未達標

補充內容 (2018-5-27 07:09 PM):
*****剛剛量了,發熱絲(A1321;24V50W),發熱時的電壓AC18V,表示變壓器太小,如想加熱速度快,可改變壓器,應可用28V100W以上變壓器。

网友A:
要用的時候還要等他升溫,不會很麻煩嗎?

恆溫烙鐵只要餵錫、溫度得當,基本上不會出現不吃錫

以前我是用40W的木柄烙鐵,長時間使用也無發生烙鐵頭不吃錫,有幾次用完忘記關電 熱了一晚上 隔天才發現,
烙鐵頭也沒發生不吃錫的情況,除了手柄溫度較高之外 貌似沒有其他問題。

网友:
上手為第一原則 ,因應場合拿適合的類型 ,打完收工下班回家 。

网友B:
微動開關,會不會熱~~~熔掉

网友C:
沒看懂??這樣改休眠時是完全斷電了還是只是讓他降低溫度而保溫的溫度又是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的時候還要等他升溫,不會很麻煩嗎?

恆溫烙鐵只要餵錫、溫度得當,基本上不會出現不吃錫

1.裝自動休眠,如溫度轉350度,手柄放回烙鐵台,溫度會保持200度。
2.恆溫烙鐵沒自動休眠,溫度調到350度以上,每次手柄離手,要轉最低溫200度,否則會氧化,也許是烙鐵頭品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動開關,會不會熱~~~熔掉

經試用(烙鐵頭有隔熱孔),沒這問題,且接觸點在基部不會熱,而且手柄插入,即開始降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看懂??這樣改休眠時是完全斷電了還是只是讓他降低溫度而保溫的溫度又是幾度? ...

影片是從VR轉最低200度,打開開關通電,升溫完LED開始閃,再轉VR至350度,拿開手柄升溫,插入停止加熱,並保持在VR最低溫200度。

网友D:
這個裝置有點怪,VR短路升到最高溫,長時間使用烙鐵頭發熱芯會壞。

网友:
理論上 A1321 發熱芯是 3.3 歐姆如餵給他的 24V 是足夠電流(7.3A)就會有高達 175W 的電力功率,估計從室溫昇到 350 度會在 5 秒內應該很爽。
鐵殼的 A1323 發熱芯是 15 歐姆一樣這樣算也只有 38W,這也奇怪了。
我有一隻 Weller WP120 (120W) 也是 AC 24V 其阻抗是 4.6 歐姆一樣依據歐姆定律來算是 125W 與標示功率相差無幾。
我搞不懂這系列的發熱芯為什麼阻抗這麼低?而是靠變壓器來做限流限制功率的,長久下來對變壓器不是好事。
又如果弄的到足安培的大變壓器來測試是不是真的可以達到標示功率的 3 倍?會不會燒斷發熱芯或短命?
還是不管他反正現在有休眠功能了對焊頭、發熱芯與變壓器都是好事。

网友E:
微動開關(彈片接長)
是用康大自製點焊機接合鐵片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微動開關(彈片接長)
是用康大自製點焊機接合鐵片嗎 ?

報告ericchou老師:因為剛買一瓶不銹鋼助焊劑,想說試用看,而且用焊錫,還可當微動開關的保險,溫度高會脫落,防止熔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裝置有點怪,VR短路升到最高溫,長時間使用烙鐵頭發熱芯會壞。

是VR短路降到最低溫。

网友F:
這樣冷冷熱熱不就辜負了恆溫烙鐵的一番好意
較長時間斷使用,直接關掉開關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樣冷冷熱熱不就辜負了恆溫烙鐵的一番好意
較長時間斷使用,直接關掉開關不就好了. ...

1.休眠類似電鍋保溫一樣,例如需用350度,保持200度要升溫至350度較快,約2秒,而從室溫則要12秒。
2.手工具講究方便.順手,所以自動才能符合需求。

网友G:
康大真是有研究的精神, 佩服佩服,我連基本的電路都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康大真是有研究的精神, 佩服佩服,我連基本的電路都看不懂

我也是剛入門2年左右,開始也有看沒有懂,大膽動手做,遇問題上來找資料或發帖求助,壇內眾多前輩皆很熱心,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微動開關(彈片接長)
是用康大自製點焊機接合鐵片嗎 ?

報告老師,剛剛彈片經不起多次搖動,脫落了,應是焊錫軟,面積小,現在用自製點銲機,銲接後非常牢固。

网友:
喔~~要找個時間來玩玩看,謝謝各位 大大 們的指導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