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N81V 筆電開機螢幕顯示亂碼求助?

楼主(2018-05-27):
承蒙allen388399(咖啡先生)大贈與故障筆電不開機,
借用 allen388399大拍攝的照片:

其中一台 ASUS N81V會開機,

但剛開機螢幕顯示亂碼,

重新安裝WIN7 64位元時,
螢幕會出現三~四條線,

在安裝後會進WIN7系統,
螢幕會反白閃幾次後,
大概3~5秒跳藍底白字,

重新安裝WINXP,
在安裝晶片主程式時,
無法安裝完成(約兩個小時)..

請問大家這是顯卡晶片損壞嗎?

PS:CPU+散熱器已清潔+散熱膏.

真的很像 : 顯卡掛點

网友:
應該有很多問題

网友A:
要看這台是不是獨立顯卡板 如果是把獨立顯卡板拆下 看開機還會不會花屏 如果正常 就是獨立顯卡晶片故障
還有插槽或金手指清潔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這台是不是獨立顯卡板 如果是把獨立顯卡板拆下 看開機還會不會花屏 如果正常 就是獨立顯卡晶片故障
還 ...

獅子魚大  是獨立顯卡,
但不插卡,無法開機..
已經用橡皮擦過金手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  是獨立顯卡,
但不插卡,無法開機..
已經用橡皮擦過金手指.

像這個時候就要看是NVIDIA 還是ATI 的 晶片型號
再去找塊顯卡來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這個時候就要看是NVIDIA 還是ATI 的 晶片型號
再去找塊顯卡來測試

獅子魚大、報告好消息、
剛剛不死心、
又將顯示很努力擦金手指、
已顯示正常了!

最後這晶片組程式293c,
安裝很久是正常的嗎?

网友B:
雨大.狀況與你的a42j是否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雨大.狀況與你的a42j是否很像

班長  你好
我有看過他的症狀,
這台隱約還可以看到正常文字,
所以顯卡故障大概是這樣的狀況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報告好消息、
剛剛不死心、
又將顯示很努力擦金手指、

這台通病應該就是顯卡.會時好時壞.若有不穩定現象.再上來回報一下喔

网友:
  BSOD 就指出顯卡的廠牌了: ati2dvag

  可能是 ATI Mobility™ Radeon® HD 4650 鍚球氧化脫焊了, 甚至可能是快 "掛點"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班長  你好
我有看過他的症狀,
這台隱約還可以看到正常文字,

對.百分之很接近一百是顯卡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通病應該就是顯卡.會時好時壞.若有不穩定現象.再上來回報一下喔

所以是無解,
這兩天一直在玩這台,
確實有不穩狀態..
所以晶片組程式安裝很久,
也是這個問題嗎?
外接USB完全沒有作用..

其實索取這台有做過功課,
大部分是顯卡問題,
有個經驗也不錯,
謝謝班長提供經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雨大.狀況與你的a42j是否很像

因為沒技術,沒設備,只能放一邊了

网友:
上網找一塊顯卡?!

或者把網卡送給班長加工?!....(挖坑中....我想看GPU重新植錫)

网友C:
用甜甜圈燒一下顯卡就知分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甜甜圈燒一下顯卡就知分明了

什麼是甜甜圈

网友:
應該是指Furmark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是無解,
這兩天一直在玩這台,
確實有不穩狀態..

查網路  我那台4520沒獨立顯卡
不然就能拆了

拆開也只一片機板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網路  我那台4520沒獨立顯卡
不然就能拆了

這就是筆電規格等級,
ASUS與ACER的顯卡不能共用,
插槽PIN不一樣,
像這樣大的公司,
生產的都是專用規格,
尤其是筆電..

网友:
ASUS的MXMII TOP/BOTTOM與其他家相反
所以叫反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