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Aspire 4720Z series 無背光 李代桃僵 不專業維修

楼主(2018-05-27):
Acer Aspire 4720Z series 無背光 李代桃僵 不專業維修

第一次修筆電發文 囉理吧嗦廢話一推 還請酷友見諒 因抓不到重點 也不知如何說明

這台筆電是我兒子工作在用的 幾天前跟我說螢幕沒畫面了
就叫他寄回來看看

銘牌 :

開機有看到綠燈亮 硬碟燈也有閃爍 拿出液晶螢幕外接 液晶螢幕畫面正常
用強光照筆電螢幕 能看到影像 那不就是跟液晶電視一樣無背光 :

因沒拆過筆電 也不知怎拆(怕怕的)
還好目前網路發達 前輩都不藏私 所以上 YouTube 查詢 Aspire 4720Z 跑出一推
那就找吧 一般都是換晶片維修教學篇 終於找到從頭拆解的影片 看完後就拆看看了

背面 : 將紅框內螺絲都拆了 含電池裡面螺絲 (還好只2種規格)

翻到正面將電源控制板與鍵盤拆下 : 將按鍵板拆下 (下方式螢幕連接線)

還看到有兩條線一黑一白拉到背面去 將後面蓋板拆開 拍照怕裝回時裝錯線 (紅框處): 兩條線拉上來

將左右兩邊的螢幕固定螺絲拆下 (紅框處) :

取下的螢幕 : 將紅框處內的螺絲拆下 就能拆開了

將側邊螺絲拆下 (紅框處) 就能取下面板了

面板分離了 :

取下面板 :

面板型號 :

面板鐵框都用膠帶根鋁箔膠帶黏住的 已將下方的鋁箔膠帶翻起了 (拆開) 靈光一閃我還有一台 Aspire 4520 的故障機
看形狀都一樣 搞不好面板也一樣 能拆 Aspire 4520 的螢幕來代用 應該可以 就將 Aspire 4520 的螢幕拆來裝看看
先試機 螢幕可以用 那就用 Aspire 4520 的螢幕代上就好了 不用拆 Aspire 4720 的螢幕了
眼尖的酷友應該能看到不一樣的地方了

又發現時間跑掉了 那應該內建電池沒電了 那就在拆吧 (換電池) 將螢幕又拆下 上方的外殼都拆下

將機板都拆下 背面都找不到電池座 只看到這顆應該最像電池的

拆開看看 答對了

沒那麼小顆的電池 找到一顆 1632 的電池 就是它了 沒點焊機 還是用焊了
焊好後用膠帶包覆 在用雙面膠黏回原來位置 線不夠長

那黏上方一點 鎖回機板 裝機測試了 翻回背面時 看到剛換的電池 早知電池在那邊就不用一直拆了 真的是隔行如隔山

將螢幕鎖回後有先測試有畫面了  在將鍵盤 控制板 全部鎖回開機了

李代桃僵成功 不專業的維修

沒錯 Aspire 4720 的螢幕邊框是黑色的 換 Aspire 4520 的螢幕的邊框是白色的

网友:
Aspire 4520 的螢幕白色邊框,
跟原來4720底座比較搭耶~~

原先4720顏色搭的好怪~

風扇及散熱器出風口清一清,
CPU的散熱膏順便換一換.

网友:
好一個不專業的紅螞蟻

网友A:
你是整塊螢幕換過去 沒檢查高壓條 可能是電阻保險絲故障 螢幕應該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整塊螢幕換過去 沒檢查高壓條 可能是電阻保險絲故障 螢幕應該是好的

獅子魚 大
小弟是整個螢幕換過去 沒錯
反正那台4520早就壞了 開不了機 硬碟被客戶拔走了 電池也壞了
還放先放著吧 要等到 要換破面板的應該很難了

网友B:
請樓主您把舊電池包裝完全拆開,上面看看是否有型號
小弟覺得您這顆長得很像ML12XX系列的充電式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樓主您把舊電池包裝完全拆開,上面看看是否有型號
小弟覺得您這顆長得很像ML12XX系列的充電式電池 ...

原本電池 跟水銀電池一樣 跟44的差不多大 但很薄
用點焊的 在角落能看到3V的字樣 所以才用3V 1632 水銀電池替上

网友C:
如果只單換面板,主機部份可以不用拆,省很多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單換面板,主機部份可以不用拆,省很多時間

只單換螢幕 主機不用拆 我知道
會拆機板 是要換電池
也不知 4720Z 的電池 藏在硬碟後面
如果知道 也不用拆機板 所以才說隔行如隔山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單換螢幕 主機不用拆 我知道
會拆機板 是要換電池
也不知 4720Z 的電池 藏在硬碟後面

多拆幾台、
你就大概知道筆電特性。

网友E:
sa2086大:晉級修筆電囉..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sa2086大:晉級修筆電囉..恭喜完修

jasonchen3219 大
太看得起小弟了
這台是無背光 我是將螢幕當做液晶螢幕修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拆幾台、
你就大概知道筆電特性。

我是修大小家電而已
這筆電是不得已而為之

萬事還是要專業